串口通信助手 MATLAB版本源程序

楼主(2019-10-09):
串口通信助手 matlab程序

源程序如下:
function varargout = serial_communication2(varargin)
gui_Singleton = 1;
gui_State = struct('gui_Name',       mfilename, ...
                   'gui_Singleton',  gui_Singleton, ...
                   'gui_OpeningFcn', @serial_communication2_OpeningFcn, ...
                   'gui_OutputFcn',  @serial_communication2_OutputFcn, ...
                   'gui_LayoutFcn',  [] , ...
                   'gui_Callback',   []);
if nargin && ischar(varargin{1})
    gui_State.gui_Callback = str2func(varargin{1});
end

if nargout
    [varargout{1:nargout}] = gui_mainfcn(gui_State, varargin{:});
else
    gui_mainfcn(gui_State, varargin{:});
end

function serial_communication2_Opening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varargin)
handles.output = hObject;
warning('off');
javaFrame = get(hObject, 'JavaFrame');
javaFrame.setFigureIcon(javax.swing.ImageIcon('icon.jpg'));
%% 初始化参数
hasData = false; %表征串口是否接收到数据
isShow = false;  %表征是否正在进行数据显示,即是否正在执行函数dataDisp
isStopDisp = false;  %表征是否按下了【停止显示】按钮
isHexDisp = false;   %表征是否勾选了【十六进制显示】
isHexSend = false;   %表征是否勾选了【十六进制发送】
numRec = 0;    %接收字符计数
numSend = 0;   %发送字符计数
strRec = '';   %已接收的字符串
%% 将上述参数作为应用数据,存入窗口对象内
setappdata(hObject, 'hasData', hasData);
setappdata(hObject, 'strRec', strRec);
setappdata(hObject, 'numRec', numRec);
setappdata(hObject, 'numSend', numSend);
setappdata(hObject, 'isShow', isShow);
setappdata(hObject, 'isStopDisp', isStopDisp);
setappdata(hObject, 'isHexDisp', isHexDisp);
setappdata(hObject, 'isHexSend', isHexSend);
guidata(hObject, handles);

function varargout = serial_communication2_Output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varargout{1} = handles.output;

function com_Callback(hObject, ~, handles)

function com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function rate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function rate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function jiaoyan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function jiaoyan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function data_bits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function data_bits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function stop_bits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function stop_bits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function start_serial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打开/关闭串口】按钮的回调函数
%    打开串口,并初始化相关参数

%% 若按下【打开串口】按钮,打开串口
if get(hObject, 'value')
    %% 获取串口的端口名
    com_n = sprintf('com%d', get(handles点com, 'value'));
    %% 获取波特率
    rates = [300 600 1200 2400 4800 9600 19200 38400 43000 56000 57600 115200];
    baud_rate = rates(get(handles.rate, 'value'));
    %% 获取校验位设置
    switch get(handles.jiaoyan, 'value')
        case 1
            jiaoyan = 'none';
        case 2
            jiaoyan = 'odd';
        case 3
            jiaoyan = 'even';
    end
    %% 获取数据位个数
    data_bits = 5 + get(handles.data_bits, 'value');
    %% 获取停止位个数
    stop_bits = get(handles.stop_bits, 'value');
    %% 创建串口对象
    scom = serial(com_n);
    %% 配置串口属性,指定其回调函数
    set(scom, 'BaudRate', baud_rate, 'Parity', jiaoyan, 'DataBits',...
        data_bits, 'StopBits', stop_bits, 'BytesAvailableFcnCount', 10,...
        'BytesAvailableFcnMode', 'byte', 'BytesAvailableFcn', {@bytes, handles},...
        'TimerPeriod', 0.05, 'timerfcn', {@dataDisp, handles});
    %% 将串口对象的句柄作为用户数据,存入窗口对象
    set(handles.figure1, 'UserData', scom);
    %% 尝试打开串口
    try
        fopen(scom);  %打开串口
    catch   % 若串口打开失败,提示“串口不可获得!”
        msgbox('串口不可获得!');
        set(hObject, 'value', 0);  %弹起本按钮
        return;
    end
    %% 打开串口后,允许串口发送数据,清空接收显示区,点亮串口状态指示灯,
    %% 并更改本按钮文本为“关闭串口”
    set(handles.period_send, 'Enable', 'on');  %启用【自动发送】按钮
    set(handles.manual_send, 'Enable', 'on');  %启用【手动发送】按钮
    set(handles.xianshi, 'string', ''); %清空接收显示区
    set(handles.activex1, 'value', 1);  %点亮串口状态指示灯
    set(hObject, 'String', '关闭串口');  %设置本按钮文本为“关闭串口”
else  %若关闭串口
    %% 停止并删除定时器
    t = timerfind;
    if ~isempty(t)
        stop(t);
        delete(t);
    end
    %% 停止并删除串口对象
    scoms = instrfind;
    stopasync(scoms);
    fclose(scoms);
    delete(scoms);
    %% 禁用【自动发送】和【手动发送】按钮,熄灭串口状态指示灯
    set(handles.period_send, 'Enable', 'off', 'value', 0); %禁用【自动发送】按钮
    set(handles.manual_send, 'Enable', 'off');  %禁用【手动发送】按钮
    set(handles.activex1, 'value', 0);  %熄灭串口状态指示灯
end

function dataDisp(obj, event, handles)
global value
%        串口的TimerFcn回调函数
%   串口数据显示
%% 获取参数
hasData = getappdata(handles.figure1, 'hasData'); %串口是否收到数据
strRec = getappdata(handles.figure1, 'strRec');   %串口数据的字符串形式,定时显示该数据
numRec = getappdata(handles.figure1, 'numRec');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个数
%% 若串口没有接收到数据,先尝试接收串口数据
if ~hasData
    bytes(obj, event, handles);
end
%% 若串口有数据,显示串口数据
if hasData
    %% 给数据显示模块加互斥锁
    %% 在执行显示数据模块时,不接受串口数据,即不执行BytesAvailableFcn回调函数
    setappdata(handles.figure1, 'isShow', true);
    %% 若要显示的字符串长度超过10000,清空显示区
    if length(strRec) > 10000
        strRec = '';
        setappdata(handles.figure1, 'strRec', strRec);
    end
    %% 显示数据
    set(handles.xianshi, 'string', strRec);

%保存成.txt文件
% [FileName PathName]=uiputfile({'*.txt','Txt Files(*.txt)';'*.*','All Files(*.*)'},'choose a File');
% ysw= [PathName FileName];
% dlmwrite(ysw, strRec,'delimiter','\t');
% save ysw strRec
% save(char(ysw), 'strRec')

value=get(handles.xianshi,'string');
% save('ysw.txt','value');
save('ysw.mat','value');
%
% if isempty(value)
%     msgbox( '当前没有接收到数据','提示');
%     fclose(gcf)
% else value
if value
    value1=textscan(value,'%s'); %读取其中的数据
    % value=textscan(ysw,'%s'); %读取其中的数据
    value2=value1{1};%得到数据,存储到value1中
    num=length(value2);
    val=[];
    i=1;
    for ii=1:2:num-1
        val=[val,hex2dec(strcat(value2{ii},value2{ii+1}))];%转换
        time(i) = 0.05*ii;
        i=i+1;
    end
    axes(handles.plotAD);

    plot(handles.plotAD,time,val);
%     hold on
%     close(figure(1))
%   plot(val,'DisplayName','val','YDataSource','val');
%   figure(gcf)
%   set(gcf,'currentaxes',handles.plotAD);
end

%%%%%%%%%%%%%%%%%%%%%%%%%%%%%%%%%%%%

    %% 更新接收计数
    set(handles.rec,'string', numRec);
    %% 更新hasData标志,表明串口数据已经显示
    setappdata(handles.figure1, 'hasData', false);
    %% 给数据显示模块解锁
    setappdata(handles.figure1, 'isShow', false);
end

function bytes(obj, ~, handles)
%   串口的BytesAvailableFcn回调函数
%   串口接收数据
%% 获取参数
strRec = getappdata(handles.figure1, 'strRec'); %获取串口要显示的数据
numRec = getappdata(handles.figure1, 'numRec'); %获取串口已接收数据的个数
isStopDisp = getappdata(handles.figure1, 'isStopDisp'); %是否按下了【停止显示】按钮
isHexDisp = getappdata(handles.figure1, 'isHexDisp'); %是否十六进制显示
isShow = getappdata(handles.figure1, 'isShow');  %是否正在执行显示数据操作
%% 若正在执行数据显示操作,暂不接收串口数据
if isShow
    return;
end
%% 获取串口可获取的数据个数
n = get(obj, 'BytesAvailable');
%% 若串口有数据,接收所有数据
if n
    %% 更新hasData参数,表明串口有数据需要显示
    setappdata(handles.figure1, 'hasData', true);
    %% 读取串口数据
    a = fread(obj, n, 'uchar');
    %% 若没有停止显示,将接收到的数据解算出来,准备显示
    if ~isStopDisp
        %% 根据进制显示的状态,解析数据为要显示的字符串
        if ~isHexDisp
            c = char(a');
        else
            strHex = dec2hex(a')';
            strHex2 = [strHex; blanks(size(a, 1))];
            c = strHex2(:)';
        end
        %% 更新已接收的数据个数
        numRec = numRec + size(a, 1);
        %% 更新要显示的字符串
        strRec = [strRec c];
    end
    %% 更新参数
    setappdata(handles.figure1, 'numRec', numRec); %更新已接收的数据个数
    setappdata(handles.figure1, 'strRec', strRec); %更新要显示的字符串
end

function qingkong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清空要显示的字符串
setappdata(handles.figure1, 'strRec', '');
%% 清空显示
set(handles.xianshi, 'String', '');

function stop_disp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根据【停止显示】按钮的状态,更新isStopDisp参数
if get(hObject, 'Value')
    isStopDisp = true;
else
    isStopDisp = false;
end
setappdata(handles.figure1, 'isStopDisp', isStopDisp);

function radiobutton1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function radiobutton2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function togglebutton4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function hex_disp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根据【十六进制显示】复选框的状态,更新isHexDisp参数
if get(hObject, 'Value')
    isHexDisp = true;
else
    isHexDisp = false;
end
setappdata(handles.figure1, 'isHexDisp', isHexDisp);

function manual_send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scom = get(handles.figure1, 'UserData');
numSend = getappdata(handles.figure1, 'numSend');
val = get(handles.sends, 'UserData');
numSend = numSend + length(val);
set(handles.trans, 'string', num2str(numSend));
setappdata(handles.figure1, 'numSend', numSend);
%% 若要发送的数据不为空,发送数据
if ~isempty(val)
    %% 设置倒计数的初值
    n = 1000;
    while n
        %% 获取串口的传输状态,若串口没有正在写数据,写入数据
        str = get(scom, 'TransferStatus');
        if ~(strcmp(str, 'write') || strcmp(str, 'read&write'))
            fwrite(scom, val, 'uint8', 'async'); %数据写入串口
            break;
        end
        n = n - 1; %倒计数
    end
end

function clear_send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清空发送区
set(handles.sends, 'string', '')
%% 更新要发送的数据
set(handles.sends, 'UserData', []);

function checkbox2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function period_send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自动发送】按钮的Callback回调函数
%% 若按下【自动发送】按钮,启动定时器;否则,停止并删除定时器
if get(hObject, 'value')
    t1 = 0.001 * str2double(get(handles.period1, 'string'));%获取定时器周期
    t = timer('ExecutionMode','fixedrate', 'Period', t1, 'TimerFcn',...
        {@manual_send_Callback, handles}); %创建定时器
    set(handles.period1, 'Enable', 'off'); %禁用设置定时器周期的Edit Text对象
    set(handles.sends, 'Enable', 'inactive'); %禁用数据发送编辑区
    start(t);  %启动定时器
else
    set(handles.period1, 'Enable', 'on'); %启用设置定时器周期的Edit Text对象
    set(handles.sends, 'Enable', 'on');   %启用数据发送编辑区
    t = timerfind; %查找定时器
    stop(t); %停止定时器
    delete(t); %删除定时器
end

function period1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function period1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function clear_count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计数清零,并更新参数numRec和numSend
set([handles.rec, handles.trans], 'string', '0')
setappdata(handles.figure1, 'numRec', 0);
setappdata(handles.figure1, 'numSend', 0);

function copy_data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设置是否允许复制接收数据显示区内的数据
if get(hObject,'value')
    set(handles.xianshi, 'enable', 'on');
else
    set(handles.xianshi, 'enable', 'inactive');
end

function figure1_CloseRequest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关闭窗口时,检查定时器和串口是否已关闭
%   若没有关闭,则先关闭
%% 查找定时器
t = timerfind;
%% 若存在定时器对象,停止并关闭
if ~isempty(t)
    stop(t);  %若定时器没有停止,则停止定时器
    delete(t);
end
%% 查找串口对象
scoms = instrfind;
%% 尝试停止、关闭删除串口对象
try
    stopasync(scoms);
    fclose(scoms);
    delete(scoms);
end
%% 关闭窗口
delete(hObject);

function hex_send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根据【十六进制发送】复选框的状态,更新isHexSend参数
if get(hObject,'value')
    isHexSend = true;
else
    isHexSend = false;
end
setappdata(handles.figure1, 'isHexSend', isHexSend);
%% 更新要发送的数据
sends_Callback(handles.sends, eventdata, handles);

function sends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数据发送编辑区的Callback回调函数
%   更新要发送的数据
%% 获取数据发送编辑区的字符串
str = get(hObject, 'string');
%% 获取参数isHexSend的值
isHexSend = getappdata(handles.figure1, 'isHexSend');
if ~isHexSend %若为ASCII值形式发送,直接将字符串转化为对应的数值
    val = double(str);
else  %若为十六进制发送,获取要发送的数据
    n = find(str == ' ');   %查找空格
    n =[0 n length(str)+1]; %空格的索引值
    %% 每两个相邻空格之间的字符串为数值的十六进制形式,将其转化为数值
    for i = 1 : length(n)-1
        temp = str(n(i)+1 : n(i+1)-1);  %获得每段数据的长度,为数据转换为十进制做准备
        if ~rem(length(temp), 2)
            b{i} = reshape(temp, 2, [])'; %将每段十六进制字符串转化为单元数组
        else
            break;
        end
    end
    val = hex2dec(b)';     %将十六进制字符串转化为十进制数,等待写入串口
end
%% 更新要显示的数据
set(hObject, 'UserData', val);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ADplot.
function ADplot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fid=fopen('ysw.txt','r'); %以只读方式打开文件
% value=textscan(fid,'%s'); %读取其中的数据
global value
if value
    load ysw.mat
    value1=textscan(value,'%s'); %读取其中的数据
    % value=textscan(ysw,'%s'); %读取其中的数据
    value2=value1{1};%得到数据,存储到value1中
    num=length(value2);
    val=[];
    for ii=1:2:num-1
        val=[val,hex2dec(strcat(value2{ii},value2{ii+1}))];%转换
    end

    plot(val,'DisplayName','val','YDataSource','val');figure(gcf)

    axes(handles.plotAD);
end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save_data.
function save_data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global value
% save('ADdata.txt','val');
close(figure(1))
m=msgbox('              数据已保存!','提示');
pause(1);delete(m);
guidata(hObject,handles);

网友A(2019-12-21):
请问楼主大大,图像显示部分,想要把单位换成dB,怎么改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