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做的一个手机蓝牙遥控插座 e4a易安卓源程序

楼主(2019-10-09):
该制作采用STC89C52RC做主控芯片,4个松乐5V继电器做插座电源控制器,9013三极管驱动继电器,HC-05蓝牙模块完成手机与单片机通信。
手机APP采用E4A编译制作,界面共有若干按键,打开手机蓝牙后搜索设备,连接后即可通过插孔X按钮完成对插座通断电的控制。
因为基于蓝牙通信,固通信距离不是很长,理论距离十米内,在空旷地方实测13米也能用,可满足一般家庭使用,为一款懒人必备神器。
程序与APP见附件。

e4a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uchar num  ;

void UART_init()
{
        TMOD = 0x20;          //T1工作模式2  8位自动重装
        TH1 = 0xfd;
        TL1 = 0xfd;         //比特率9600
        TR1 = 1;                //启动T1定时器
        SM0 = 0;
        SM1 = 1;                 //串口工作方式1 10位异步
        REN = 1;                //串口允许接收
        EA  = 1;                //开总中断
        ES  = 1;                //串口中断打开
}
void main()
{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k1=1;
        k2=0;
        k3=0;
        k4=0;
        while(1)
        {
                 if(num==0x31)
                 {
                          k1 = ~k1;
                        num = 0x00;
                 }
                else  if (num==0x32)
                {
                        k2=~k2;
                        num=0x00;
                }
                else  if (num==0x33)
                {
                        k3=~k3;
                        num=0x00;
                }
                else  if (num==0x34)
                {
                        k4=~k4;
                        num=0x00;
                }
                else  if (num==0x35)
                {
                        P1=0x00;
                        num=0x00;
                }
                else  if (num==0x36)
                {
                        P1=0xff;
                        num=0x00;
                }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RI)        //检测是否接收完成
        {
                num = SBUF;          //num 取出接收缓存器的值
                RI = 0;
                SBUF = num;
                while(!TI);
                TI = 0;
        }
}

网友A:
楼主这个东西怎么弄到手机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东西怎么弄到手机上去?

将.APK复制到手机上安装即可,安卓可用,不支持IOS

网友B:
蓝牙连接失败是为什么

网友C(2020-02-05):
这个可以有

网友D:
谢谢共享,有空也搞一个,这个代码是全的吧?

网友E(2020-06-12):
你好,我想要一个蓝牙插座的定时方案,我想问你买方案,你有没有兴趣合作?

网友F(2021-05-05):
下载了看看,可以使用

网友G:
不知道为什么蓝牙连接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