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使用pcf8591实现光敏、热敏及电位器电压的测量 源程序

楼主(2019-10-09):
     步骤及现象:程序下载前,选择stc-isp的IRC频率:12MHz。程序下载后,通过改变开发板杜邦线的连接方式实现不同功能。

    (1)电位器旋钮可调电压:
    用杜邦线或跳线帽把AIN0与RAD短接。这时数码管前三位显示一个十进制数字,当拧动电位器时数字也跟着变化,变化范围为0.00~5.00。

    (2)光敏电阻电压:
    用杜邦线把AIN0与J13右侧两个排针同时短接。这时数码管前三位显示一个十进制数字,通过遮挡光敏电阻RL或用手电筒照射光敏电阻RL,数码管显示数字改变,变化范围0.00~5.00。

    (3)热敏电阻电压:
    用杜邦线把AIN0与J13左侧两个排针同时短接。这时数码管前三位显示一个十进制数字,通过用手触摸热敏电阻NTC,数码管显示数字改变,变化范围0.00~5.00。

#include "stc8.h"
#include "pcf8591_i2c.h"
#include "hc595.h"
void main()
{
        int dat;
        while(1)
        {
                dat = ((int)Pcf8591_ReadAD())/51.0*100;    // 读取ad值
                display(0,dat/100);                                        // 数据在数码管上显示
                display(0,19);
                display(1,dat%100/10);
                display(2,dat%10);
        }
}

#include "hc595.h"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sbit P_HC595_SRCLK = P3^5;            // 移位时钟
sbit P_HC595_RCLK  = P3^4;            // 存储时钟
sbit P_HC595_SER   = P3^7;            // 数据输入端

// 段选:dp、g、f、e、d、c、b、a
unsigned char const LedData[]=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 0x00, 0xbf,0x7f,0x89};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全灭" "全亮" "-"  "."  "H"

// 位选:CS1、CS2、CS3、CS4、CS5、CS6、CS7、CS8
unsigned char const LedPos[]={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 延时函数,xms是多少就延时多少毫秒 *****/

void sDelay_ms(unsigned int xms)    // 晶振:12MHz
{
        unsigned int i, j;
        for(i=xms;i>0;i--)
                for(j=921;j>0;j--);
}
/*************************************************
* 函数名:Send_595
* 描述  :hc595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参数  :dat  (位选或段选)
* 返回值: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void Send_595(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dat <<= 1;
                P_HC595_SER   = CY;
                P_HC595_SRCLK = 0;          // SH_CP产生一个上升沿,数据移位
                _nop_();
                P_HC595_SRCLK = 1;
        }
}

/*************************************************
* 函数名:display
* 描述  :pos位数码管显示数字dat
* 参数  :pos,dat
* 返回值:无
* 调用  :外部调用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pos,unsigned char dat)
{
        Send_595(LedPos[pos]);          // 发送位选
        Send_595(LedData[dat]);         // 发送段选
        P_HC595_RCLK = 0;               // ST_CP产生一个上升沿,数据并口输出
        _nop_();
        P_HC595_RCLK = 1;
        sDelay_ms(5);                    // 延时5ms
}

网友A(2020-02-02):
一样的板子,真的是谢谢了同学。线连的厉害了

网友B(2021-08-14):
光照越强,值是越大还是越小

网友C(2022-03-19):
请问这个线是怎么连的?一分二的线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线是怎么连的?一分二的线吗?

K可以帮我看下我主页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