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193驱动代码 C语言

楼主:
AD7193是一款ADI公司的AD芯片,差分带PGA

具体步骤
1.Init
2.Reset
3.Calibrate(zero&full)校准
4.RangeSetup(1,gain1)单双极性以及增益选择
5.ChannelSelect通道选择
6.SingleConversion获得AD值
7.ConvertToVolts转换成电压
8.ContinuousReadAvg(10)10次采样求均值
9.ConvertToVolts
10.TemperatureRead获得温度AD

这些代码是MCU通用的,不需修改
需要修改的是SPI函数

#include "YRDKRL78G13.h"    // YRDKRL78G13 definitions.
#include "ST7579.h"         // ST7579 definitions.
#include "TIME.h"           // TIME definitions.
#include "AD7193.h"         // AD7193 definitions.

/******************************************************************************/
/************************ Variables Definitions *******************************/
/******************************************************************************/
unsigned long result   = 0;
unsigned long degreesC = 0;
float         voltage  = 0;

/***************************************************************************//**
* @brief Draws the ADI logo and displays the name of ADI component.
*
* @param componentName - The name of the ADI component.
*
* @return None.
*******************************************************************************/
void ADI_Component(unsigned char* string)
{
    const unsigned char adiComponent[7] =
    {
        0xFE, 0xFE, 0x82, 0xC6, 0xEE, 0xFE, 0xFE
    };
    ST7579_Image(0, 0, adiComponent, 7, 8);
    ST7579_String(0, 9, string, 0);
}

/***************************************************************************//**
* @brief Main function.
*
* @return None.
*******************************************************************************/
void main(void)
{
    /* Initialize YRDKRL78G13. */
    YRDKRL78G13_Init();

    /* Enable interrupts. */
    __enable_interrupt();

    /* Initialize timer. */
    TIME_Init();

    /* Initialize the ST7579 Display. */
    ST7579_Init();

    /* Initialize AD7193 device. */
    if(AD7193_Init())
    {
        ADI_Component("AD7193 OK");
    }
    else
    {
        ADI_Component("AD7193 Err");
    }
    /* Reset the device. */
    AD7193_Reset();

    /* Allow a period of 500 us before accessing any of the on-chip registers. */
    TIME_DelayUs(500);

    /* Calibrate channel 0. */
    AD7193_Calibrate(AD7193_MODE_CAL_INT_ZERO, AD7193_CH_0);
    AD7193_Calibrate(AD7193_MODE_CAL_INT_FULL, AD7193_CH_0);

    while(1)
    {
        /* Select unipolar operation and ADC's input range to +-2.5V. */
        AD7193_RangeSetup(1, AD7193_CONF_GAIN_1);

        /* Select channel AIN1(+) - AIN2(-). */
        AD7193_ChannelSelect(AD7193_CH_0);

        /* Perform a single conversion. */
        result = AD7193_SingleConversion();
        ST7579_String(2, 0, "CHANNEL 0:", 0);
        ST7579_String(3, 0, "RAW:          ", 0);
        ST7579_String(4, 0, "1RD:       [V]", 0);
        ST7579_HexNumber(3, 30, result, 0);

        /* The value of the voltage reference on PmodAD5 is 2.5V by default. */
        voltage = AD7193_ConvertToVolts(result, 2.5);
        ST7579_FloatNumber(4, 30, voltage, 3, 0);

        /* Continuous reads. */
        result = AD7193_ContinuousReadAvg(10);
        voltage = AD7193_ConvertToVolts(result, 2.5);
        ST7579_String(5, 0, "RAW:        ", 0);
        ST7579_String(6, 0, "AVG:       [V]", 0);
        ST7579_HexNumber(5, 30, result, 0);
        ST7579_FloatNumber(6, 30, voltage, 3, 0);

        /* Read the temperature. */
        degreesC = AD7193_TemperatureRead();
        ST7579_String(7, 0, "TMP:       oC", 0);
        ST7579_Number(7, 30, degreesC, 0);
    }
}

网友A(2022-05-27):
感谢楼主,应该和AD7190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