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嵌入式平台httpd服务器源程序

楼主:
分享一个简单地http服务器源代码,适合于无系统的嵌入式平台。

源程序如下:
/*
* httpd.c
*
*  Created on: 2019年09月01日
*      Author: YAO Zhanhong
*/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delay.h>

#include "SPI_W5500/SPI_W5500.h"
#include "html.h"
#include "httpd.h"
#include "httpd_htm.h"

SOCKET      l_http_socket = W5500_SOCKET_INVALID;

uint8_t     l_request_buffer[HTTP_REQUEST_BUFF_SIZE];     /* Request的缓冲 */
uint16_t    l_request_length;                             /* Request的长度 */

char*       l_request_param_list[HTTP_REQUEST_PARAM_MAX]; /* Request的参数列表,指向l_request_buffer中的地址 */
uint16_t    l_request_param_num;                          /* 解析后,Request的参数个数 */

char*       l_request_method;                             /* 解析后,Request的方法 */
char*       l_request_URL;                                /* 解析后,Request的URL */
char*       l_request_version;                            /* 解析后,Request的版本 */
char*       l_request_URI;                                /* 解析后,Request的URI */

char*       l_request_content;                            /* 解析后,Request的正文 */
uint16_t    l_request_content_len;                        /* 实际接收到的正文长度 */
uint16_t    l_request_content_len_desired;                /* 请求头中指示的Request的正文长度,即正文应收长度 */

uint16_t    l_cur_process_pos;                            /* 指在Request缓冲中,当前处理到的位置 */

/*****************************************************************************************************************************
* 回调函数,由驱动循环调用,传递接收到的socket数据
* 在本函数中,将socket传递的数据追加到http服务器的处理缓冲中,具体的协议处理则在http服务器的loop中进行
* 因为一次接收可能无法将Request的全部请求数据传递完成,所以需要先缓冲起来,凑成足够大的request请求数据,在loop中集中处理
* 即使这样,由于缓冲有限,所以当POST数据超长时,服务器仍会无法处理
*****************************************************************************************************************************/
void on_http_request(SOCKET s_client, uint8_t* data, uint16_t data_len)
{
        if ( l_http_socket != s_client )
        {
                return;
        }

        if (data != NULL && data_len > 0 )
        {
                for ( int i = 0; i < data_len; i++ )
                {
                        printf("%c", data[i]);
                }
                printf("\n");

                /* 把接收到的数据添加到request缓冲 */
                if ( l_request_length + data_len <= HTTP_REQUEST_BUFF_SIZE )
                {
                        memcpy( l_request_buffer + l_request_length, data, data_len );
                        l_request_length += data_len;
                }
                else
                {
                        memcpy( l_request_buffer + l_request_length, data, HTTP_REQUEST_BUFF_SIZE - l_request_length );
                        l_request_length = HTTP_REQUEST_BUFF_SIZE;
                }
        }
}

/*****************************************************************************************************************************
* 重置全部request接收变量
*****************************************************************************************************************************/
void reset_request()
{
        memset(l_request_buffer, 0, HTTP_REQUEST_BUFF_SIZE);
        l_request_length = 0;

        for (uint16_t i = 0; i < HTTP_REQUEST_PARAM_MAX; i++ )
        {
                l_request_param_list[i] = NULL;
        }
        l_request_param_num = 0;

        l_request_method = NULL;
        l_request_URL = NULL;
        l_request_version = NULL;
        l_request_URI = NULL;

        l_request_content = NULL;
        l_request_content_len = 0;
        l_request_content_len_desired = 0;

        l_cur_process_pos = 0;
}

/*****************************************************************************************************************************
* 获取完整的一行
* 返回值:该行的字符总数,包括结尾的回车换行,为0表示未找到结尾的回车换行
*****************************************************************************************************************************/
uint16_t get_line(uint8_t* data, uint16_t data_len)
{
        uint16_t ret_len = 0;

        if ( data != NULL && data_len >= 2 )
        {
                for ( uint16_t i = 0; i < data_len - 1; i++ )
                {
                        if ( data[i] == 0x0D && data[i+1] == 0x0A )
                        {
                                ret_len = i + 2;
                                break;
                        }
                }
        }

        return ret_len;
}

/*****************************************************************************************************************************
* 解析Request的第一行,即:方法/URL/版本
*****************************************************************************************************************************/
void parse_request_first(uint8_t* data, uint16_t data_len, char** method, char** URL, char** version)
{
        uint16_t  cur_pos = 0;

        *method = NULL;
        *URL = NULL;
        *version = NULL;

        if ( data != NULL && data_len >= 2 )
        {
                *method = (char *)data;
                for ( uint16_t i = cur_pos; i < data_len; i++ )
                {
                        if ( data[i] == 0x20 )
                        {
                                data[i] = 0;
                                cur_pos = i + 1;
                                break;
                        }
                }

                *URL = (char *)(data + cur_pos);
                for ( uint16_t i = cur_pos; i < data_len; i++ )
                {
                        if ( data[i] == 0x20 )
                        {
                                data[i] = 0;
                                cur_pos = i + 1;
                                break;
                        }
                }

                *version = (char *)(data + cur_pos);
                for ( uint16_t i = cur_pos; i < data_len; i++ )
                {
                        if ( data[i] == 0x0D )
                        {
                                data[i] = 0;
                                break;
                        }
                }
        }
}

/*****************************************************************************************************************************
* 解析Request头信息
*****************************************************************************************************************************/
void parse_request_header(uint8_t* data, uint16_t data_len, char** item, char** value)
{
        uint16_t  cur_pos = 0;

        *item = NULL;
        *value = NULL;

        if ( data != NULL && data_len >= 2 )
        {
                *item = (char *)data;
                for ( uint16_t i = cur_pos; i < data_len; i++ )
                {
                        if ( data[i] == 0x3A ) /* 寻找":" */
                        {
                                data[i] = 0;
                                cur_pos = i + 1;
                                break;
                        }
                }

                *value = (char *)(data + cur_pos);
                for ( uint16_t i = cur_pos; i < data_len; i++ )
                {
                        if ( data[i] == 0x0D )
                        {
                                data[i] = 0;
                                break;
                        }
                }
        }
}

/*****************************************************************************************************************************
* 解析Request的传递参数
*****************************************************************************************************************************/
uint16_t parse_request_parameter(uint8_t* data, uint16_t data_len, char** param_list, uint16_t param_max)
{
        uint16_t  i;
        uint16_t  param_num = 0;
        uint16_t  param_pos = 0;

        for ( uint16_t i = 0; i < param_max; i++ )
        {
                param_list[i] = NULL;
        }

        if ( data != NULL && data_len >= 0 )
        {
                while ( param_pos < data_len )
                {
                        if ( param_num >= param_max )
                        {
                                break;
                        }

                        param_list[param_num] = (char *)(data + param_pos);

                        for ( i = param_pos; i < data_len; i++ )
                        {
                                if ( data[i] == 0x26 ) /* 判断是否有&符号 */
                                {
                                        data[i] = 0;
                                        param_pos = i + 1;
                                        param_num++;
                                        break;
                                }
                        }

                        if ( i == data_len )
                        {
                                param_num++;
                                break;
                        }
                }
        }

        return param_num;
}

/*****************************************************************************************************************************
* 解析Request的URL
*****************************************************************************************************************************/
uint16_t parse_request_URL(uint8_t* data, char** URI, char** param_list, uint16_t param_max)
{
        uint16_t  i;
        uint16_t  url_len = 0;
        uint16_t  param_num = 0;
        uint16_t  param_pos = 0;

        for ( uint16_t i = 0; i < param_max; i++ )
        {
                param_list[i] = NULL;
        }

        if ( data != NULL )
        {
                url_len = (uint16_t)strlen(data);
        }

        if ( url_len > 0 )
        {
                *URI = (char *)data;
                if( url_len > 1 )
                {
                        param_pos = url_len; /* 默认没有参数 */

                        for ( i = 0; i < url_len; i++ )
                        {
                                if ( data[i] == 0x3F ) /* 通过查找问号,来判断是否有参数 */
                                {
                                        data[i] = 0;
                                        param_pos = i + 1;
                                        break;
                                }
                        }

                        if ( param_pos < url_len )
                        {
                                param_num = parse_request_parameter( data + param_pos, url_len - param_pos, param_list, param_max );
                        }
                }
        }

        return param_num;
}

/**********************************************************************
* 服务器的出错响应
**********************************************************************/
void http_respond_error(SOCKET s_client, uint16_t err_code)
{
        char      buf[128];
        uint8_t*  html_data = NULL;
    uint16_t  html_file_len = 0;
        uint16_t  html_send_pos = 0;
        uint16_t  cur_send_len = 0;

        switch (err_code)
        {
        case 400:
            sprintf(buf, "HTTP/1.0 400 Bad Request\r\n");
            html_data = g_Respond_400;
            html_file_len = sizeof(g_Respond_400);
                break;
        case 404:
            sprintf(buf, "HTTP/1.0 404 Not Found\r\n");
            html_data = g_Respond_404;
            html_file_len = sizeof(g_Respond_404);
                break;
        case 501:
            sprintf(buf, "HTTP/1.0 501 Method Not Implemented\r\n");
            html_data = g_Respond_501;
            html_file_len = sizeof(g_Respond_501);
                break;
        case 505:
            sprintf(buf, "HTTP/1.0 505 Nonsupport http Version\r\n");
            html_data = g_Respond_505;
            html_file_len = sizeof(g_Respond_505);
                break;
        default:
            sprintf(buf, "HTTP/1.0 %d ERROR\r\n", err_code);
        }
    W5500_send(s_client, buf, strlen(buf));

    sprintf(buf, HTTP_SERVER_STRING);
    W5500_send(s_client, buf, strlen(buf));

    sprintf(buf, "Content-Type: text/html\r\n");
    W5500_send(s_client, buf, strlen(buf));

    sprintf(buf, "Content-Length: %d\r\n", html_file_len);
    W5500_send(s_client, buf, strlen(buf));

    sprintf(buf, "\r\n");
    W5500_send(s_client, buf, strlen(buf));

    if ( html_data != NULL && html_file_len > 0 )
    {
        while ( html_send_pos < html_file_len )
        {
                if ( html_send_pos + 500 < html_file_len )
                {
                    cur_send_len =  W5500_send(s_client, html_data + html_send_pos, 500);
                }
                else
                {
                    cur_send_len =  W5500_send(s_client, html_data + html_send_pos, html_file_len - html_send_pos );
                }

                if ( cur_send_len == 0 )
                {
                        break;
                }

                html_send_pos += cur_send_len;
        }
    }
}

void server_respond(s_client)
{
         char      buf[1024];
         uint16_t  html_file_len = 0;
         uint16_t  html_send_pos = 0;
         uint16_t  cur_send_len = 0;

        //发送HTTP头
         sprintf(buf, "HTTP/1.0 200 OK\r\n");
    W5500_send(s_client, buf, strlen(buf));

    sprintf(buf, HTTP_SERVER_STRING);
    W5500_send(s_client, buf, strlen(buf));

    sprintf(buf, "Content-Type: text/html\r\n");
    W5500_send(s_client, buf, strlen(buf));

    sprintf(buf, "\r\n");
    W5500_send(s_client, buf, strlen(buf));

    /*
     *
    sprintf(buf, "<HTML><HEAD><TITLE>MESH Node Configuration Site</TITLE></HEAD>\r\n");
    W5500_send(s_client, buf, strlen(buf));

    sprintf(buf, "<BODY bgcolor=\"BLUE\">\r\n");
    W5500_send(s_client, buf, strlen(buf));

    sprintf(buf, "<form action=\"/config\" method=\"POST\">用户名:<input type=\"text\" name=\"test_name\">

密  码:<input type=\"text\" name=\"test_pwd\">

<input type=\"submit\"><form>\r\n");
    W5500_send(s_client, buf, strlen(buf));

    sprintf(buf, "</BODY></HTML>\r\n");
    W5500_send(s_client, buf, strlen(buf));
     * */

    html_file_len = sizeof(g_HTML_index);

    while ( html_send_pos < html_file_len )
    {
            if ( html_send_pos + 500 < html_file_len )
            {
                cur_send_len =  W5500_send(s_client, g_HTML_index + html_send_pos, 500);
            }
            else
            {
                cur_send_len =  W5500_send(s_client, g_HTML_index + html_send_pos, html_file_len - html_send_pos );
            }

            html_send_pos += cur_send_len;
    }

}

bool http_process_request(SOCKET s_client, char* URI, char** param_list, uint16_t param_num )
{
        bool result = false;

    if ( strcasecmp(URI, "/") == 0 )
    {
            server_respond(s_client);
            result = true;
    }
    else if ( strcasecmp(URI, "/config") == 0 )
    {
            //result = true;
         }

  372.         return result;

/**********************************************************************
* 服务器的loop
**********************************************************************/
void HTTP_loop()
{
        char*     requeset_header_item = NULL;
        char*     requeset_header_item_value = NULL;
        uint16_t  cur_request_line_len = 0;
        bool      result = false;

        /* 如果缓冲包达到最大处理长度,则直接返回错误,关闭连接 */
        if ( l_request_length == HTTP_REQUEST_BUFF_SIZE )
        {
             /* 格式错误,请求包数据超过处理上限 */
            http_respond_error(l_http_socket, 400);
                 W5500_socket_TCP_close(l_http_socket);
                 reset_request();
                 return;
        }

        /*  判断当前是否正在接收正文  */
        if ( l_request_content_len_desired > 0 )
        {
                /* 正在接收正文,此时仅增加正文长度即可 */
                l_request_content_len += l_request_length - l_cur_process_pos;
                l_cur_process_pos = l_request_length;

                if ( l_request_content_len < l_request_content_len_desired )
                {
                        /* 还没达到预期的正文长度,结束本次循环,待下次处理 */
                        return;
                }
                else if ( l_request_content_len > l_request_content_len_desired )
                {
                    /* 格式错误,实际接收的正文长度已经超过请求头中的正文长度 */
                           http_respond_error(l_http_socket, 400);
                         W5500_socket_TCP_close(l_http_socket);
                         reset_request();
                         return;
                }
                else
                {
                        /* 实际接收的正文长度与请求头中的正文长度一致,则继续处理 */
                        result = true;
                }
        }
        else
        {
                /* 把需要的信息全都解析出来 */
                 while ( l_cur_process_pos < l_request_length )
                {
                         /* 提取一行,获得该行长度  */
                         cur_request_line_len = get_line( l_request_buffer + l_cur_process_pos, l_request_length - l_cur_process_pos );
                        if ( cur_request_line_len > 2 )
                        {
                                /* 如果是第一行,则解析方法、URL和版本号 */
                                if ( l_cur_process_pos == 0 )
                                {
                                        parse_request_first(l_request_buffer, cur_request_line_len, &l_request_method, &l_request_URL, &l_request_version);
                                }
                                else
                                {
                                        /* 解析请求头信息 */
                                        parse_request_header( l_request_buffer + l_cur_process_pos, cur_request_line_len, &requeset_header_item, &requeset_header_item_value );
                                        if( requeset_header_item != NULL && requeset_header_item_value != NULL )
                                        {
                                                /* 必须至少解析正文长度 */
                                                if ( strcasecmp(requeset_header_item, "Content-Length") == 0 )
                                                {
                                                        sscanf(requeset_header_item_value, "%hu", &l_request_content_len_desired);
                                                }
                                        }
                                }

                                l_cur_process_pos += cur_request_line_len;
                        }
                        else if ( cur_request_line_len == 2 ) /* 这是一个空行,默认有消息正文 */
                        {
                                l_cur_process_pos += cur_request_line_len;

                                /* 如果空行之后还有数据,那就是正文  */
                                if ( l_cur_process_pos < l_request_length )
                                {
                                        l_request_content = (char *)(l_request_buffer + l_cur_process_pos );
                                        l_request_content_len = l_request_length - l_cur_process_pos;
                                }
                        }
                        else
                        {
                                /* 没有找到行,那说明已经达到最末端 */
                                l_cur_process_pos = l_request_length;
                        }
                }

                 if ( l_request_content_len > 0 )
                 {
                         if ( l_request_content_len_desired == 0 )
                         {
                              /* 格式错误,请求头未包含正文数据长度 */
                             http_respond_error(l_http_socket, 400);
                                  W5500_socket_TCP_close(l_http_socket);
                                  reset_request();
                                  return;
                         }
                         else
                         {
                                 if ( l_request_content_len < l_request_content_len_desired )
                                 {
                                         /* 直接结束本次循环,待下次处理 */
                                         return;
                                 }
                                 else if ( l_request_content_len > l_request_content_len_desired )
                                 {
                                      /* 格式错误,实际接收的正文长度已经超过请求头中的正文长度 */
                                     http_respond_error(l_http_socket, 400);
                                          W5500_socket_TCP_close(l_http_socket);
                                          reset_request();
                                          return;
                                 }
                                 else
                                 {
                                         /* 实际接收的正文长度与请求头中的正文长度一致,则继续处理 */
                                        result = true;
                                 }
                         }
                 }
                 else
                 {
                         if ( l_request_content_len_desired > 0 )
                         {
                              /* 格式错误,请求头中的正文长度 不为0,但接收的正文长度为0 */
                             http_respond_error(l_http_socket, 400);
                                  W5500_socket_TCP_close(l_http_socket);
                                  reset_request();
                                  return;
                         }
                         else
                         {
                                 /* 实际接收的正文长度与请求头中的正文长度一致,则继续处理 */
                                result = true;
                         }
                 }
        }

        /* 进行http响应,必须有请求数据,并且正文接收处理完成 */
        if ( result && l_request_length > 0 )
        {
                 /* 判断方法、URL和版本号是否正确 */
                 if ( l_request_method != NULL && strlen(l_request_method) > 0 &&
                                 l_request_URL != NULL && strlen(l_request_URL) > 0 &&
                                l_request_version != NULL && strlen(l_request_version) > 0 )
                 {
                         if ( strcasecmp(l_request_version, "HTTP/0.9") == 0 ||
                                  strcasecmp(l_request_version, "HTTP/1.0") == 0 ||
                                 strcasecmp(l_request_version, "HTTP/1.1") == 0 )
                         {
                             /* 解析URL,获取URI,获取参数 */
                                 l_request_param_num = parse_request_URL((uint8_t *)l_request_URL, &l_request_URI, l_request_param_list, HTTP_REQUEST_PARAM_MAX);

                             /* 根据解析结果进行处理 */
                              if ( strcasecmp(l_request_method, "GET") == 0 )
                                   {
                                      result = true;
                                   }
                              else if ( strcasecmp(l_request_method, "POST") == 0 )
                              {
                                      /* 解析正文,获取参数 */
                                      l_request_param_num = parse_request_parameter((uint8_t *)l_request_content, l_request_content_len, l_request_param_list, HTTP_REQUEST_PARAM_MAX);
                                      result = true;
                              }
                              else
                              {
                                      result = false;
                              }

                              /* 可以处理 */
                              if ( result )
                              {
                                      result = http_process_request(l_http_socket, l_request_URI, l_request_param_list, l_request_param_num);
                                       if ( !result )
                                      {
                                              /* 没有发现资源 */
                                               http_respond_error(l_http_socket, 501);
                                      }
                              }
                              else
                              {
                                       /* 仅仅实现了GET和POST */
                                      http_respond_error(l_http_socket, 501);
                              }
                         }
                         else
                         {
                              /* 不支持的版本 */
                             http_respond_error(l_http_socket, 505);
                         }
                 }
                 else
                 {
                     /* 格式错误 */
                    http_respond_error(l_http_socket, 400);
                 }

            /* 传输完成后,必须要切断连接 */
                 W5500_socket_TCP_close(l_http_socket);
                 reset_request();
        }
}

/**********************************************************************
* 初始化,主程序调用
**********************************************************************/
void HTTP_init(SOCKET s)
{
        reset_request();

        if ( W5500_socket_TCP_Server( s, HTTP_SERVER_PORT_DEFAULT, on_http_request ) )
        {
                W5500_socket_TCP_listen( s );
                l_http_socket =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