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eil5中,自动高亮所有所中的字符的功能为什么没有了?

楼主(2019-10-09):
如下图,正常用鼠标选中planeBmp,图中画红框的字符都应该高亮显示,但是重装了Keil5后,这个功能就消失了,找不到设置,还请赐教,感谢

KEIl5

KEIl5

楼主:
有知道的同仁么?或者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楼主:
虽然不是大问题,但是确实困扰很久了,有遇到相同情况的朋友么

网友A:
我最近也在找这个问题,好巧

楼主(2020-02-16):
有遇到相同情况的朋友么?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ShaoMingya/article/details/83109250
试试这个,我刚刚成功修改了高亮颜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ShaoMingya/article/details/83109250
试试这个,我刚刚成功修改了高亮颜色。

佩服你这种人,人家不是不能高亮,是不能高亮所有相同的字符。

网友C:
我也有这个问题,好像是版本的问题,我重新在官网上下载了一个keil安装后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D(2020-11-18):
帖子沉了码?我也遇到了,折叠部分函数以后,就失去了高亮功能。。。你可以这样试试

网友E:
如果是Win10 的话,就把那些 病毒和威胁防护  什么的都给关了,然后在重新安装 keil5 应该就有了。
主要是少了  C/C++ Editor files

http://www.51hei.com/bbs/dpj-182100-1.html

网友F:
建议重新装keil5,建议直接从它的官网上下载,现在这些软件从其它渠道得来的很多是有病毒的,即使没病毒版本也是不太好,在用注册机时记得关掉杀毒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