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驱动超声波小车源程序

楼主(2019-10-09):
元器件:L298N、stm32f103C8T6核心板,四个电机代码已上传

#include "hc_sr.h"

void HC_SR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PA0接TRI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为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外设GPIO

}

void Trig_Init(void)
{
        Trig_Pin = 0;
        delay_ms(30);

        Trig_Pin = 1;
        delay_us(10);

        Trig_Pin = 0;
}

u32 GetDistance(void)
{
        short distance;
        u32 temp;
        delay_ms(10);

        if(TIM3CH1_CAPTURE_STA&0X8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上升沿
        {
                temp=TIM3CH1_CAPTURE_STA&0X3F;
                temp*=65536;//溢出时间总和
                temp+=TIM3CH1_CAPTURE_VAL;//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        printf("HIGH:%d us\r\n",temp);//打印总的高点平时间
                TIM3CH1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

        distance = (temp * 340 / 200)/ 100 ;  //单位cm
        printf("Channel 2 : %d cm\r\n",distance);

        return distance;
}

网友A(2020-05-01):
程序里的话PB5做Trig,PA6检测高电平来接线后,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点说明都没有,按程序里的话PB5做Trig,PA6检测高电平来接线后,完全没有作用

是我错了,我直接用电脑做电源供电不够,所以没用,接上电池后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