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请问如何编写单片机 顺点亮16个LED程序,时间间隔为1秒顺序亮。谢谢 求帮助

楼主(2019-10-09):
(无正文)

网友A:
用定时器定时1s,然后一个个点亮,16个LED可以用位操作,不过比较麻烦。直接操作总线比较方便

网友B:
我习惯STC的51单片机,首先需要一个定时器定时1s,当然51不能一次定时1s的,你可以定时1MS,然后在主循环里用一个uint变量a累加记数,当累加记数到1000就表示1s时间到了。然后清零a,(因为程序简单定时器可以一直开着不用管它。)这时累加记数uchar变量b,b加到16,就变为0,然后用switch语句根据b的值点亮LED就行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指导,现在程序需要更新一下,我是新手,     单片机32个IO口中设置3个按键,如先触发第一个按键后29个IO口正向顺序亮灯,间 隔为1秒,等待触发第二个按键后灯正向顺序关灯, 如先触发第二个按键时逆向亮灯,再等待触发第一个按键后逆向关灯。第三个按键为全开和顺序开的选择,请问程序的思路是如何呢? 程序如何写呢?能否帮忙或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