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在进行布线时,过孔上的走线怎么走比较好?如没办法45°连接,只能锐角,或直角

楼主:
问题1:过孔走线时,top跟bottom的线最好应该呈什么角度。
问题2:如果俩根线没办法以45°连接,只能呈锐角,或者直角,这样怎么选。

网友A(2019-10-10):
应该要钝角吧,你这个拉长点可以变成钝角。实在不行直角也可以,最后加上泪滴就行了

网友B:
最好是钝角
如果实在不好走就直角了
尽量不使用锐角走线
两个层之间最好是直线连接,但其实也没有多大关系
如果是高频时钟或者是高频的反馈线就严格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要钝角吧,你这个拉长点可以变成钝角。实在不行直角也可以,最后加上泪滴就行了

泪滴已经不怎么用了吧,阻抗不连续的

网友D:
双层电路板的走线互相垂直,可以减小些电磁的互相干扰。另外只有垂直才能充分利用双层板的布线特点,使布线更加规则,最大程度地减小电路板的使用面积。选锐角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泪滴已经不怎么用了吧,阻抗不连续的

什么意思,为什么现在都不用泪滴了啊,我还一直再用

网友E:
拐角处可以考虑一下圆弧走线

网友F:
顶层和底层不要重合走线就行,个人认为顶层和底层交叉走线角度钝角锐角都可以,因为两条线相交肯定有四个角,当然四个都是90度那最好,不然肯定有锐角,所以我觉得角度不用可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