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4所选的串行接口未安装或当前由另一个程序使用。怎么办

楼主(2019-10-10):
调试时出现这个,怎么办

网友A:
串口在使用前一定要保证已正确安装,如果未安装,必须安装。如果已安装好了的串口,由另一个程序使用,可以改一下串口号:端口设置---高级---com端口号。

网友B:
一般是串口端口选择错误引起,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串口端口再选择正确的端口

网友C(2022-10-30):
这个应该在为目标设置选项的时候,debug里面选择左侧的“软件仿真”。当使用硬件“单片机仿真器”进行调试的时候,再使用右侧的debug进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