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uteus7.8仿真LCD12684(st7920)显示汉字正常,显示数字和字母时就出现了错误

楼主:
prouteus7.8仿真LCD12684(st7920)显示汉字正常,显示数

网友A(2019-10-10):
看你数据和字母传输至液晶显示屏的格式是什么?如果采用图形方式显示是没问题的,采用字符方式需用ASCII码格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数据和字母传输至液晶显示屏的格式是什么?如果采用图形方式显示是没问题的,采用字符方式需用ASCII码格 ...

我实物能显示正确,但在proteaus仿真上只显示了汉字,显示数字和字母时就出现了这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