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2V灯带做了五个数码管,数码管驱动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9-10-10):
用12V灯带做了五个数码管,数码管驱动求大神指导,用Arduion单片机控制有时钟模块,就单片机控制12v数码管驱动遇到问题求指导

网友A:
每一条灯带加一个三极管作为驱动即可,单片机控制三极管基极使之开关作用,或可用ULN2003或ULN2803作为驱动灯带

网友B:
你如果直接用单片机驱动灯带肯定是不行的,要么加三极管或MOS管,或者可以用升压芯片

网友C(2022-03-14):
有创意,楼主后来做出来了吗,我有时间也做一个

网友C:
我觉得可以用光耦,楼主实物的照片可以发一下吗?参考一下

网友D:
需要用驱动管 比如电流够大的MOSFET 或者。。。。。。。继电器也行 你网上找有很多很多数码管的连接图 只要连接方式和数码管一样 控制程序上和直接驱动小数码管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