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02制作一个能四则运算,连续运算的小型算术型计算器

楼主(2019-10-10):
摘要:计算器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工具,在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本次设计是设计一个算术型计算器,该计算器能够完成简单的四则运算,还可以实现连续运算。本次是以51单片机为运算核心,以LCD1602为显示的进行硬件上的设计,在软件上以Keil4进行软件编程,以Proteus进行仿真调试,设计出一个能够完成简单的四则运算,实现连续运算的小型算术型计算器。

正文:
一、设计概述
1. 课题意义
    计算器有键盘部分、单片机、显示部分三部分组成,键盘部分主要完成输入功能;单片机主要完成数据处理功能,包括确定按键,完成运算,以及输出数据;显示器部分主要完成单片机输出的显示。基本掌握计算器的设计原理和LCD1602的显示原理,进而熟悉C51的编程和调试方法。
2. 系统功能
   能够完成简单的四则运算,还可以实现连续运算的小型算术型计算器。
   硬件设计上通过Proteus进行电路原理图和仿真运行图的设计,软件设计上以Keil4为基础进行软件编程,将编程生成的.hex文件放入在Proteus已画好的原理图中调试,观察设计结果,并对代码进行修改。

二、硬件设计

1.按键设计
矩阵键盘的原理是见I/O口分为行线和列线,按键设置在跨接行线和列线的交点上,列线通过上拉电阻接正电源,进而形成基本的4x4行列式键盘。本次设计以矩阵键盘为基本的输入按键分别为123+456-789x0CLR=/ 形成计算器对应的基本的数字键和功能键

显示设计

LCD1602是一种专门用来显示字母、数字、符号等的点阵型液晶模块,它由若干个5X7或者5X11等点阵字符位组成,每个点阵字符位都可以显示一个字符,每位之间有一个点距的间隔,每行之间也有间隔,起到了字符间距和行间距的作用,因此它比较适合用在计算器的显示。
三、软件设计
1. 按键扫描
   本次设计中在软件上使用了反转法进行按键的扫描,其过程为先让行输出全为0列输出全为1读取与按键相接的P1口的状态,读取按键的列值,然后让行输出全为1列输出全为0读取与按键相接的P1口的状态,读取按键的行值,根据行值和列值可知其键值。
                               4按键扫描流程图

2.显示设计
LCD1602是一个16字双行的显示模块,在使用LCD1602之前我们应该先对其进行初始化,其初始化的内容有光标设置、显示设置和清屏指令等。初始化完成后从其参考手册可知LCD1602中已经存储有基本字模数据,所以想要在LCD1602中显示字符,只需要对LCD1602写入该字符相对应的ASCII码即可显示出相应的字符。LCD1602的写入可分为写数据和写命令,当要写入数据时其对应的状态为RS=1RW=0E为下降沿,然后通过单片机I/O口写入相应的数据。当要写入命令时其对应的状态为RS=0RW=0E为下降沿,然后通过单片机I/O口写入相应的命令。
                             5  LCD1602写指令图
3.键值处理
     首先我们初始化液晶显示器,然后显示出第一个被按下的数,并且使光标右移,如果有第二个数按下,则据继续显示,以此类推,然后把所有显示出来的数换算成一个数,如果按下+”号,则显示出“+”,并且同理显示出“+”号后面按下的数字,然后调用加子程序,运算出结果,如果按下的是“-,则调用减子程序,如果按下“*”,则调用乘子程序,如果按下“/”,则调用除子程序。然后再调用显示结果子程序,显示出结果。
                          6键值运算流程图

四、系统测试
1.加法测试

2.减法测试

3.乘法测试

4.除法测试

5.连续运算测试

五、结论
经过调试可知此次设计已经基本达到要求,该计算器能够完成简单的四则运算,还可以实现连续运算。但只能进行整数的运算,无法进行浮点型数据运算,运算的连续运行需要一个个数的连续运算,无法做到一次性连续运算。
七、附录
1.系统电路图

2.实物运行图

/* 实现两个数的运算,每个数的位数至少可以八位  */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define GPIO_KEY P1
sbit rw=P2^5;
sbit rs=P2^6;
sbit e=P2^7;
sbit k1=P3^0;
uint8  num='N';                      //键值
uint16 k0,k2,k3;          // 数组位
uint8 fuhao;                //定义具体的那个符号,是加减还是乘除。
uint8 flag,r;               //定义符号键标志位,小数点标志位和继续运算标志位 这个是统称
float a,b,c,zheng,xiao;         //定义运算数据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及等于的数变量
uint8  shuzi1[5]={0},shuzi2[5]={0},shuzi3[4]={0};
uint8 code dat1[]={1,2,3,0x2b-0x30, 4,5,6,0x2d-0x30, 7,8,9,0x78-0x30, 0,0x2e-0x30,0x3d-0x30,0xfd-0x30 };//保存显示的数据 123+ 456- 789* 0.CLR /
void delay(uint16 i)
{  uint16 x,y;
for(x=0;x<i;x++)
for(y=0;y<114;y++);
}
void lcdcommand(uint8 m)   //写命令
{
        delay(1);
        rs=0;
        rw=0;
        e=0;
        P0=m;
        e=1;
        delay(1);
        e=0;
}
void lcddata(uint8 dat)          //写数据
{
        delay(1);
        rs=1;
        rw=0;
        e=0;
        P0=dat;
        e=1;
        delay(1);
        e=0;
        rs=0;
}
void lcdcsh()        //初始化
{
        delay(5);
        lcdcommand(0x38); //功能设定 8位总线 两行 5X7点阵
        delay(5);
        lcdcommand(0x38);
        lcdcommand(0x38);
        lcdcommand(0x0c); // 开显示 无光标
        lcdcommand(0x06); //光标左移
        lcdcommand(0x01); // 清屏
        lcdcommand(0x80);//数据从左上开始
        num='N';
        flag=0;
        fuhao=0;
        a=0;
        b=0;
        c=0;
   zheng=xiao=0;;
        k0=0;k2=0;k3=0;

}
void shuchu(float e)                                        //在屏幕上显示数值e
{
char shuzu[10];
  long z;
  int x=0;
  float f;

    (long)z=e;                          //整数处理
        if(z==0)
        lcddata('0');

        while(z!=0)
        {        shuzu[x]=z%10;
            z=z/10;
                x++;
        }
  for(x=x-1;x>=0;x--)
        lcddata(shuzu[x]+0x30);

        (long)z=e;                                                    //小数处理
(float)f=e-z;

if(f>0.000)
{        x=0;
   lcddata('.');
   z=f*1000;
          while(z!=0)
        {        shuzu[x]=z%10;
            z=z/10;
                x++;
        }
  for(x=x-1;x>=0;x--)
        lcddata(shuzu[x]+0x30);

}
}

void fuzhi()        // 显示与向数组赋值
{

                        if(flag==0)         //是否按下符号键
                           {
                             delay(50);
                 if(dat1[num]=='.')
                                 r=1;
                       if((r==0)&&(k0<5))
                           {
                            shuzi1[k0]=dat1[num];
                                k0++;
                                lcddata(0x30+dat1[num]);
                                }
                           else if((r==1)&&(k3<4))
                          {

                            shuzi3[k3]=dat1[num];
                                k3++;
                                lcddata(0x30+dat1[num]);
                                }
                          }
         r=0;
                 if(flag==1)         //是否按下符号键
                           {
                             delay(50);
                 if(dat1[num]=='.')
                                 r=1;
                       if((r==0)&&(k2<5))
                           {
                            shuzi2[k2]=dat1[num];
                                k2++;
                                lcddata(0x30+dat1[num]);
                                }
                           else if((r==1)&&(k3<4))
                          {

                            shuzi3[k3]=dat1[num];
                                k3++;
                                lcddata(0x30+dat1[num]);
                                }
                        }

}
void  sz(uint8 s[8],int x)                                                  //数组转为数值
{
  int i,j;
  zheng=0;
  xiao=0;
  i=0;                                         //整数
  while(x>0)
   {
         zheng=zheng*10+s[i];
            i++;
         x--;
   }
i=1;                                                   //小数
j=k3;
while(j>0)
{
xiao=xiao*10+s[i];
i++;
j--;
}

for(;k3>0;k3--)
xiao=xiao/10;
zheng=zheng+xiao;
k0=k2=k3=0;
}
void KeyDown(void)
{
        char L=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num=0;break;
                                case(0X0b):        num=1;break;
                                case(0X0d): num=2;break;
                                case(0X0e):        num=3;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num=num;break;
                                case(0Xb0):        num=num+4;break;
                                case(0Xd0): num=num+8;break;
                                case(0Xe0):        num=num+12;break;
                        }
                        while((L<50)&&(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
                                L++;
                        }
                }
        }
}
void banduan()
{
   switch(fuhao)
   {
   case 0:
                     sz(shuzi1,k0);
                                       a=zheng;
                                lcdcommand(0x01);
                                                  lcdcommand(0x40+0x80);
                            shuchu(a);
                                                b=0;
                                                flag=0;
                                                fuhao=0;     //全部清除为0
                                                zheng=0;
                                                xiao=0;
                                                break;

    case 1:

                            lcdcommand(0x40+0x80);
                                                c=a+b;
                                                lcddata(0x3d); //显示等于号=
                                                shuchu(c);
                                                a=0;
                                                b=0;
                                                flag=0;
                                                fuhao=0;     //全部清除为0
                                                zheng=0;
                                                xiao=0;
                                                break;

     case 2:
                                  lcdcommand(0x40+0x80);

                                                if(a>b)
                                        {        c=a-b;
                                        lcddata(0x3d);         //显示等于号=
                                        }
                                                else if(a<b)
                                                {
                                                c=b-a;
                                                lcddata(0x3d);                                    //显示等于号=
                                                lcddata(0x2d);                             //显示负号-
                                                 }
                                                 if(a==b)
                                                 c=0;
                                                shuchu(c);
                                                a=0;
                                                b=0;
                                                flag=0;
                                                fuhao=0;  //全部清除为0
                                                zheng=0;
                                                xiao=0;
                                                break;

     case 3:
                                                lcdcommand(0x40+0x80);
                                                c=a*b;
                                                lcddata(0x3d); //显示等于号=
                                                shuchu(c);
                                                a=0;
                                                b=0;
                                                flag=0;
                                                fuhao=0; //全部清除为0
                                                zheng=0;
                                                xiao=0;
                                                break;

     case 4:
                                                lcdcommand(0x40+0x80);
                                                c=a/b;
                                                lcddata(0x3d); //显示等号
                                                shuchu(c);
                                                a=0;
                                                b=0;
                                                flag=0;
                                                fuhao=0; //全部清除为0
                                                zheng=0;
                                                xiao=0;

                                                break;
        }

}

void main()
{

    lcdcsh();

while(1)
{ num='N';
   KeyDown();
   if(num==13)
   {
       lcdcommand(0x01);//清零

                   flag=0;
                   fuhao=0;
                    a=0;
                     b=0;
                       c=0;
               zheng=xiao=0;
                           k0=k2=k3=0;
   }
while(1)
{
  num='N';
     KeyDown();
  if(num==0||num==1||num==2||num==4||num==5||num==6||num==8||num==9||num==10||num==12||num==16)        //1-9-0-.
         fuzhi();
     if(num==13)
   {
       lcdcommand(0x01);//清零

                   flag=0;
                   fuhao=0;
                    a=0;
                     b=0;
                       c=0;
               zheng=xiao=0;
                           k0=k2=k3=0;
                               break;
        }

   if(num==3||num==7||num==11||num==15)
   {

        flag=1;
        switch(num)
        {   case 3: fuhao=1;    break;
        case 7:          fuhao=2;  break;
                case 11: fuhao=3;   break;
                case 15: fuhao=4;   break;

        }
                sz(shuzi1,k0);
                c=zheng;

loop:                a=c;
                        lcdcommand(0x01);
                        lcdcommand(0x80);
                        shuchu(a);
                        lcddata(0x30+dat1[num]);
                        break;
     }
   }

  while(1)
  {
   num='N';
     KeyDown();
  if(num==0||num==1||num==2||num==4||num==5||num==6||num==8||num==9||num==10||num==12)        //1-9-0
         fuzhi();
          if(num==13)
   {
       lcdcommand(0x01);//清零

                   flag=0;
                   fuhao=0;
                    a=0;
                     b=0;
                       c=0;
               zheng=xiao=0;
                           k0=k2=k3=0;
              break;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19-11-15):
你的程序不能用,我亲测

网友B(2020-12-15):
这个是只能1位数4则运算吗

网友C:
可以混合四则运算吗?比如1+2*2

网友D(2022-12-08):
写的好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