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简单的SD卡读写(不带文件系统,SPI方式)

楼主:
SD卡一般支持两种读写模式,SPI和SDIO模式,SD卡的引脚排序如下图所示。

SPI模式下有几个重要的操作命令,分别是:

SD卡R1回应的格式如下

SPI模式下的典型初始化过程如下:
1、初始化硬件配置,SPI配置,IO配置等。
2、上电延时。(>74CLK)
3、复位卡。(CMD0)
4、激活卡,内部初始化并获取卡的类型。
5、查询OCR,获取供电情况。
6、是否使用CRC(CMD59)。
7、设置读写块数据长度(CMD16)。
8、读取CSD,获取存储卡的其他信息(CMD9)
9、发送8CLK后,禁止片选。
SPI模式下的典型读取数据的过程如下,这里采用CMD17来实现。
1、发送CMD17。
2、接收卡响应R1。
3、接收数据起始令牌0XFE。
4、接收数据。
5、接收两个字节的CRC,如果没有开启CRC。这两个字节在读取后可以丢掉。
6、8CLK之后禁止片选。
SPI模式下的典型写数据的过程如下,这里采用CMD24来实现。
1、发送CMD24。
2、接收卡响应R1。
3、接收数据起始令牌0XFE。
4、接收数据。
5、发送两个字节的伪CRC。
6、8CLK之后禁止片选。
具体代码实现如下。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Init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the peripherals used by the SPI FLASH driver.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S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SPI对应引脚的时钟  使能SPI1的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配置SPI的时钟线SCK和SPI的MOSI线和SPI的MISO线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功能的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SPI的片选线:CS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拉高CSN引脚,停止使能SD*/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8);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 配置SPI,使它适合SD的特性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主器件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8位数据长度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时钟悬空时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数据捕获于第2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外部管脚管理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波特率预分频值为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数据传输的第一个字节为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的多项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 使能SPI1  */
  SPI_Cmd(SPI1,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SendByte
* Description    : 发送一个数据,同时接收从FLASH返回来的数据
* Input          : byte : byte to send.
* Output         : None
* Return         : The value of the received byte.
*******************************************************************************/
u8 SPIx_ReadWriteByte(u8 byte)
{
  /* 等待数据发送寄存器清空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通过SPI发送出去一个字节数据 */
  SPI_I2S_SendData(SPI1, byte);
  /* 等待接收到一个数据(接收到一个数据就相当于发送一个数据完毕)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返回接收到的数据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SendHalfWord
* Description    : 发送并接受一个半字数据(16位)
* Input          : Half Word : Half Word to send.
* Output         : None
* Return         : The value of the received Half Word.
*******************************************************************************/
u16 SPIx_ReadWriteHalfWord(u16 HalfWord)
{
  /* 等待数据发送寄存器清空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通过SPI发送出去半个字的数据 */
  SPI_I2S_SendData(SPI1, HalfWord);
  /* 等待接收到一个半字数据(接收到一个数据就相当于发送一个数据完毕)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返回接收到的数据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SPI 速度设置函数
//SpeedSet: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2分频   (SPI 36M@sys 72M)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8分频   (SPI 9M@sys 72M)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16分频  (SPI 4.5M@sys 72M)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256分频 (SPI 281.25K@sys 72M)

void SPIx_SetSpeed(u8 SpeedSet)
{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eedSet ;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ENABLE);
}
/******************************END OF INIT_SPI*****************************/

/******************************START OF SD_OPERATION***********************/
/*******************************************************************************
* 函数名称       : SD_Select
* 功能描述       : 选择SD卡,并等待SD卡准备好
* 进入参数       : 无.
* 返回参数       : 0:成功       1:失败
* 备注说明       : SD卡准备好会返回0XFF
*******************************************************************************/
u8 SD_Select(void)
{
uint32_t t=0;
SD_CS(OFF);  //片选SD,低电平使能
do
{
  if(SD_SPI_ReadWriteByte(0XFF)==0XFF)return 0;//OK
  t++;
}while(t<0XFFFFFF);//等待
SD_DisSelect();  //释放总线
return 1;//等待失败
}
/*******************************************************************************
* 函数名称       : SD_RecvData
* 功能描述       : 从sd卡读取一个数据包的内容
* 进入参数       : buf:数据缓存数组      len要读取的数据的长度
* 返回参数       : 0:成功       其他:失败
* 备注说明       : 读取时需要等待SD卡发送数据起始令牌0XFE
*******************************************************************************/
u8 SD_RecvData(u8*buf,u16 len)
{
u16 Count=0xF000;//等待次数
while ((SD_SPI_ReadWriteByte(0XFF)!=0xFE)&&Count)Count--;//等待得到读取数据令牌0xfe
if    (Count==0)   return MSD_RESPONSE_FAILURE;//获取令牌失败,返回0XFF
    while(len--)//开始接收数据
    {
        *buf=SPIx_ReadWriteByte(0xFF);
        buf++;
    }
    //下面是2个伪CRC(dummy CRC),假装接收了2个CRC
    SD_SPI_ReadWriteByte(0xFF);
    SD_SPI_ReadWriteByte(0xFF);
    return 0;//读取成功
}
/*******************************************************************************
* 函数名称       : SD_SendBlock
* 功能描述       : 向sd卡写入一个数据包的内容 512字节
* 进入参数       : buf:数据缓存区    cmd:数据发送的令牌
* 返回参数       : 0:成功       其他:失败
* 备注说明       : 写数据时需要先发送数据起始令牌0XFE/0XFC/0XFD
*******************************************************************************/
u8 SD_SendBlock(u8*buf,u8 cmd)
{
u32 t,Count=0XFFFFFF;
while ((SD_SPI_ReadWriteByte(0XFF)!=0xFF)&&Count)Count--;//等待SD卡准备好
if    (Count==0)   return MSD_RESPONSE_FAILURE;//SD卡未准备好,失败,返回
SD_SPI_ReadWriteByte(cmd); //发送数据起始或停止令牌
if(cmd!=0XFD)//在不是结束令牌的情况下,开始发送数据
{
  for(t=0;t<512;t++)SPIx_ReadWriteByte(buf[t]);//提高速度,减少函数传参时间
     SD_SPI_ReadWriteByte(0xFF);//发送2字节的CRC
     SD_SPI_ReadWriteByte(0xFF);
  t=SD_SPI_ReadWriteByte(0xFF);//紧跟在CRC之后接收数据写的状态
  if((t&0x1F)!=0x05)return MSD_DATA_WRITE_ERROR;//写入错误
}
    return 0;//写入成功
}
/*******************************************************************************
* 函数名称       : SD_SendCmd
* 功能描述       : 向sd卡写入一个数据包的内容 512字节
* 进入参数       : cmd:命令  arg:命令参数  crc:crc校验值及停止位
* 返回参数       : 返回值:SD卡返回的对应相应命令的响应
* 备注说明       : 响应为R1-R7,见SD协议手册V2.0版(2006)
*******************************************************************************/
u8 SD_SendCmd(u8 cmd, u32 arg, u8 crc)
{
    u8 r1;
u8 Retry=0;
SD_DisSelect();//取消上次片选释放总线
if(SD_Select())return 0XFF;//检查片选信号线是否选择成功
//发送
    SD_SPI_ReadWriteByte(cmd | 0x40);//分别写入命令
    SD_SPI_ReadWriteByte(arg >> 24);
    SD_SPI_ReadWriteByte(arg >> 16);
    SD_SPI_ReadWriteByte(arg >> 8);
    SD_SPI_ReadWriteByte(arg);
    SD_SPI_ReadWriteByte(crc);
if(cmd==CMD12)SD_SPI_ReadWriteByte(0xff);//Skip a stuff byte when stop reading
    //等待响应,或超时退出
Retry=0X1F;
do  //发送一定数量的时钟信号,等待SD卡回应0X01(0x01表示命令发送成功,回复0XFF表示失败)
{
  r1=SD_SPI_ReadWriteByte(0xFF);
}while((r1&0X80) && Retry--); //等待返回非0XFF的数据
//返回状态值
    return r1;
}
/*******************************************************************************
* 函数名称       : SD_GetCID
* 功能描述       : 获取SD卡的CID信息,包括制造商信息
* 进入参数       : cid_data(存放CID的内存,至少16Byte
* 返回参数       : 0:成功       其他:失败
* 备注说明       : CID寄存器内容详见SD协议手册V2.0版(2006)
*******************************************************************************/
u8 SD_GetCID(u8 *cid_data)
{
    u8 r1;
    //发CMD10命令,读CID
    r1=SD_SendCmd(CMD10,0,0x01);
    if(r1==0x00)
{
  r1=SD_RecvData(cid_data,16);//接收16个字节的数据
    }
SD_DisSelect();//取消片选
if(r1)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 函数名称       : SD_GetCSD
* 功能描述       : 获取SD卡的CSD信息,包括容量和速度信息
* 进入参数       : cid_data(存放CSD的内存,至少16Byte
* 返回参数       : 0:成功       其他:失败
* 备注说明       : CSD寄存器内容详见SD协议手册V2.0版(2006)
*******************************************************************************/
u8 SD_GetCSD(u8 *csd_data)
{
    u8 r1;
    r1=SD_SendCmd(CMD9,0,0x01);//发CMD9命令,读CSD
    if(r1==0)
{
     r1=SD_RecvData(csd_data,16);//接收16个字节的数据
    }
SD_DisSelect();//取消片选
if(r1)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 函数名称       : SD_GetSectorCount
* 功能描述       : 获取SD卡的总扇区数(扇区数
* 进入参数       : cid_data(存放CSD的内存,至少16Byte
* 返回参数       : 0:获取容量出错       其他:SD卡的扇区数量值
* 备注说明       : SD卡的容量的计算公式SD协议手册V2.0版(2006)
*******************************************************************************/
u32 SD_GetSectorCount(void)
{
    u8 csd[16];
    u32 Capacity;
    u8 n;
u16 csize;
//取CSD信息,如果期间出错,返回0
    if(SD_GetCSD(csd)!=0) return 0;  //获取容量失败
    //如果为SDHC卡,按照下面方式计算
    if((csd[0]&0xC0)==0x40)  //V2.00的卡
    {
  csize = csd[9] + ((u16)csd[8] << 8) + 1;
  Capacity = (u32)csize << 10;//得到扇区数
    }
else//V1.XX的卡
    {
  n = (csd[5] & 15) + ((csd[10] & 128) >> 7) + ((csd[9] & 3) << 1) + 2;
  csize = (csd[8] >> 6) + ((u16)csd[7] << 2) + ((u16)(csd[6] & 3) << 10) + 1;
  Capacity= (u32)csize << (n - 9);//得到扇区数
    }
    return Capacity;
}
/*******************************************************************************
* 函数名称       : SD_ReadDisk
* 功能描述       : 读SD卡
* 进入参数       : buf:数据缓存区        sector:欲读取的地址      cnt:欲读取的扇区数
* 返回参数       : 0:成功       其他:失败
* 备注说明       : 1.读取的地址必须是一个扇区的起始
     2.必须是SD2.0卡,其他的卡不处理
*******************************************************************************/
u8 SD_ReadDisk(u8*buf,u32 sector,u8 cnt)
{
u8 r1;
if(cnt==1)
{
  r1=SD_SendCmd(CMD17,sector,0X01);//读命令
  if(r1==0)//指令发送成功
  {
   r1=SD_RecvData(buf,512);//接收512个字节
  }
}
else
{
  r1=SD_SendCmd(CMD18,sector,0X01);//连续读命令
  do
  {
   r1=SD_RecvData(buf,512);//接收512个字节
   buf+=512;
  }while(--cnt && r1==0);
  SD_SendCmd(CMD12,0,0X01); //发送停止命令
}
SD_DisSelect();//取消片选
return r1;//
}
/*******************************************************************************
* 函数名称       : SD_WriteDisk
* 功能描述       : 写SD卡
* 进入参数       : buf:数据缓存区        sector:待写的地址      cnt:待写的扇区数
* 返回参数       : 0:成功       其他:失败
* 备注说明       : 1.写的地址必须是一个扇区的起始
     2.必须是SD2.0卡,其他的卡不处理
*******************************************************************************/
u8 SD_WriteDisk(u8*buf,u32 sector,u8 cnt)
{
u8 r1;
if(cnt==1)
{
  r1=SD_SendCmd(CMD24,sector,0X01);//单个扇区写命令
  if(r1==0)//指令发送成功
  {
   r1=SD_SendBlock(buf,0xFE);//写512个字节
  }
}
else
{
  if(SD_Type!=SD_TYPE_MMC)
  {
   SD_SendCmd(CMD55,0,0X01);
   SD_SendCmd(CMD23,cnt,0X01);//发送待写入的扇区的数量,此命令用来预擦除所有待写入的扇区
  }
   r1=SD_SendCmd(CMD25,sector,0X01);//连续写命令,发送起始地址
  if(r1==0)
  {
   do
   {
    r1=SD_SendBlock(buf,0xFC);//发送512个字节
    buf+=512;
   }while(--cnt && r1==0);
   r1=SD_SendBlock(0,0xFD);//发送停止位
  }
}
SD_DisSelect();//取消片选
return r1;//
}
/*******************************************************************************
* 函数名称       : SD_Initialize
* 功能描述       : 写SD卡
* 进入参数       : 无
* 返回参数       : 0:成功       其他:失败
* 备注说明       : 1.写的地址必须是一个扇区的起始
     2.必须是SD2.0卡,其他的卡不处理
*******************************************************************************/
u8 SD_Initialize(void)
{
    u8 r1;      // 存放SD卡的返回值
    u16 retry;  // 用来进行超时计数
    u8 buf[4];
u16 i;
SPI_SD_Init();  //初始化IO
  SD_SPI_SpeedLow(); //设置到低速模式
for(i=0;i<10;i++)SD_SPI_ReadWriteByte(0XFF);//发送最少74个脉冲,此时保持片选线是高电平
retry=20;
do
{
  r1=SD_SendCmd(CMD0,0,0x95);//进入复位,同时选中了SPI模式(发送CMD0时,CSN为低电平)
}while((r1!=0X01) && retry--);
  SD_Type=0;//默认无卡
if(r1==0X01)
{
  if(SD_SendCmd(CMD8,0x1AA,0x87)==1)//利用V2.0版SD卡特有的命令CMD8检查是否为2.0卡
  {
   for(i=0;i<4;i++)buf[ i]=SD_SPI_ReadWriteByte(0XFF); //Get trailing return value of R7 resp
   if(buf[2]==0X01&&buf[3]==0XAA)//卡是否支持2.7~3.6V
   {
    retry=0XFFFE;
    do
    {
     SD_SendCmd(CMD55,0,0X01); //发送CMD55
     r1=SD_SendCmd(CMD41,0x40000000,0X01);//发送CMD41
    }while(r1&&retry--);
    if(retry&&SD_SendCmd(CMD58,0,0X01)==0)//鉴别SD2.0卡版本,读取OCR的值
    {
     for(i=0;i<4;i++)buf[ i]=SD_SPI_ReadWriteByte(0XFF);//得到OCR值
     if(buf[0]&0x40)SD_Type=SD_TYPE_V2HC;    //检查CCS (第30位)
     else SD_Type=SD_TYPE_V2;
    }
   }
  }
  else//不是2.0卡的情况下,检查是否为1.0卡或者mmc卡
  {
   SD_SendCmd(CMD55,0,0X01);  //发送CMD55
   r1=SD_SendCmd(CMD41,0,0X01); //发送CMD41
   if(r1<=1)//发送CMD55和CMD41成功,表示这是1.0卡
   {
    SD_Type=SD_TYPE_V1;
    retry=0XFFFE;
    do //等待退出IDLE模式
    {
     SD_SendCmd(CMD55,0,0X01); //发送CMD55
     r1=SD_SendCmd(CMD41,0,0X01);//发送CMD41 进行初始化
    }while(r1&&retry--);
   }
   else //不是1.0卡,则考虑是MMC卡
   {
    SD_Type=SD_TYPE_MMC;//先假设是MMC卡
    retry=0XFFFE;
    do //等待退出IDLE模式
    {
     r1=SD_SendCmd(CMD1,0,0X01);//发送CMD1,利用复位功能判断是否为MMC卡
    }while(r1&&retry--); //发送复位命令,超时则复位失败
   }
   if(retry==0||SD_SendCmd(CMD16,512,0X01)!=0)SD_Type=SD_TYPE_ERR;//MMC卡复位失败
  }
}
SD_DisSelect();//取消片选
SD_SPI_SpeedHigh();//高速
if(SD_Type)return 0; //初始化成功
else if(r1)return r1; //初始化失败
return 0xaa;//其他错误
}

网友A(2021-04-28):
你好   题主,现在 在学习SPI与SD卡的数据传输 ,可以发一份你的工程文件给大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