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超声波接收端接在同一个单片机外部中断

楼主(2019-10-10):
两个超声波接收端接在同一个外部中断上,怎样可以分别测量出距离来?

网友A:
分时控制吧!毕竟超声波测距上限是5M,测一次距上限时间不超过3ms。错开3ms 时隙就不会混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时控制吧!毕竟超声波测距上限是5M,测一次距上限时间不超过3ms。错开3ms 时隙就不会混淆了。

可否说的详细一下,最好写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