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超声波测距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19-10-10):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以后unsigned char就可以用uchar代替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以后unsigned int 就可以用uint 代替

sfr ISP_DATA  = 0xe2;            // 数据寄存器
sfr ISP_ADDRH = 0xe3;            // 地址寄存器高八位
sfr ISP_ADDRL = 0xe4;            // 地址寄存器低八位
sfr ISP_CMD   = 0xe5;            // 命令寄存器
sfr ISP_TRIG  = 0xe6;            // 命令触发寄存器
sfr ISP_CONTR = 0xe7;            // 命令寄存器

sbit LcdRs_P   = P2^7;        // 1602液晶的RS管脚
sbit LcdRw_P   = P2^6;        // 1602液晶的RW管脚
sbit LcdEn_P   = P2^5;        // 1602液晶的EN管脚
sbit Trig_P    = P2^2;        // 超声波模块的Trig管脚
sbit Echo_P    = P2^3;        // 超声波模块的Echo管脚
sbit KeySet_P  = P3^2;        // “设置”按键的管脚
sbit KeyDown_P = P3^3;        // “减”按键的管脚
sbit KeyUp_P   = P3^4;        // “加”按键的管脚
sbit Buzzer_P  = P2^1;        // 蜂鸣器的管脚
sbit Led_P     = P2^0;        // LED报警灯的管脚

uint gAlarm;                            // 报警距离变量

/*********************************************************/
// 单片机内部EEPROM不使能
/*********************************************************/
void ISP_Disable()
{
    ISP_CONTR = 0;
    ISP_ADDRH = 0;
    ISP_ADDRL = 0;
}

/*********************************************************/
// 从单片机内部EEPROM读一个字节,从0x2000地址开始
/*********************************************************/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int add)
{
    ISP_DATA  = 0x00;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1;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 对STC89C51系列来说,每次要写入0x46,再写入0xB9,ISP/IAP才会生效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return (ISP_DATA);
}

/*********************************************************/
// 往单片机内部EEPROM写一个字节,从0x2000地址开始
/*********************************************************/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int add,unsigned char ch)
{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2;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ISP_DATA  = ch;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

/*********************************************************/
// 擦除单片机内部EEPROM的一个扇区
// 写8个扇区中随便一个的地址,便擦除该扇区,写入前要先擦除
/*********************************************************/
void Sector_Erase(unsigned int add)
{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3;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

/*********************************************************/
// 毫秒级的延时函数,time是要延时的毫秒数
/*********************************************************/
void Delay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12;j++);
}

/*********************************************************/
// 1602液晶写命令函数,cmd就是要写入的命令
/*********************************************************/
void LcdWriteCmd(uchar cmd)
{
    LcdRs_P = 0;
    LcdRw_P = 0;
    LcdEn_P = 0;
    P0=cmd;
    DelayMs(2);
    LcdEn_P = 1;
    DelayMs(2);
    LcdEn_P = 0;
}

/*********************************************************/
// 1602液晶写数据函数,dat就是要写入的数据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Rs_P = 1;
    LcdRw_P = 0;
    LcdEn_P = 0;
    P0=dat;
    DelayMs(2);
    LcdEn_P = 1;
    DelayMs(2);
    LcdEn_P = 0;
}

/*********************************************************/
// 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Init()
{
    LcdWriteCmd(0x38);        //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口
    LcdWriteCmd(0x0C);        //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md(0x06);        // 地址加1,当写入数据后光标右移
    LcdWriteCmd(0x01);        // 清屏
}

/*********************************************************/
// 液晶光标定位函数
/*********************************************************/
void LcdGotoXY(uchar line,uchar column)
{
    // 第一行
    if(line==0)
        LcdWriteCmd(0x80+column);
    // 第二行
    if(line==1)
        LcdWriteCmd(0x80+0x40+column);
}

/*********************************************************/
// 液晶输出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PrintStr(uchar *str)
{
    while(*str!='\0')
            LcdWriteData(*str++);
}

/*********************************************************/
// 液晶输出数字
/*********************************************************/
void LcdPrintNum(uint num)
{
    LcdWriteData(num/100+0x30);                // 百位
    LcdWriteData(num%100/10+0x30);        // 十位
    LcdWriteData(num%10+0x30);                // 个位
}

/*********************************************************/
// 计算测到的距离
/*********************************************************/
uint GetDistance(void)
{
    uint ss;                    // 用于记录测得的距离

    TH0=0;
    TL0=0;

    Trig_P=1;                    // 给超声波模块一个开始脉冲
    DelayMs(1);
    Trig_P=0;

    while(!Echo_P);        // 等待超声波模块的返回脉冲
    TR0=1;                        // 启动定时器,开始计时
    while(Echo_P);        // 等待超声波模块的返回脉冲结束
    TR0=0;                        // 停止定时器,停止计时

    ss=((TH0*256+TL0)*0.034)/2;        // 距离cm=(时间us * 速度cm/us)/2

    return ss;
}

/*********************************************************/
// 按键扫描
/*********************************************************/
void KeyScanf()
{
    uchar i;
    uchar dat1,dat2;

    if(KeySet_P==0)                    //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DelayMs(10);                                // 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LcdGotoXY(1,2);                            // 液晶第二行刷新显示
        LcdPrintStr("alarm=   cm");
        LcdGotoXY(1,8);                            // 显示当前的报警值
        LcdPrintNum(gAlarm);

        i=1;

        while(i)
        {
            if(KeyDown_P==0)        // 报警值减的处理
            {
                DelayMs(300);
                if(gAlarm>2)
                    gAlarm--;
                LcdGotoXY(1,8);
                LcdPrintNum(gAlarm);
            }

            if(KeyUp_P==0)            // 报警值加的处理
            {
                DelayMs(300);
                if(gAlarm<400)
                    gAlarm++;
                LcdGotoXY(1,8);
                LcdPrintNum(gAlarm);
            }

            if(KeySet_P==0)            // 再次按下设置键的判断
            {
                DelayMs(10);                          // 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LcdGotoXY(1,0);                        // 液晶恢复测量时的内容显示
                LcdPrintStr("     S=   cm    ");

                i=0;
            }
        }

        dat1=gAlarm/100;
        dat2=gAlarm%100;
        Sector_Erase(0x2000);
        EEPROM_Write(0x2000,dat1);
        EEPROM_Write(0x2001,dat2);
    }
}

/*********************************************************/
// 报警判断
/*********************************************************/
void AlarmJudge(uint ss)
{
    uchar i;
    float alr1,alr2,alr3,alr4;

    alr1=gAlarm/4.00*1;
    alr2=gAlarm/4.00*2;
    alr3=gAlarm/4.00*3;
    alr4=gAlarm/4.00*4;

    // 报警频率最快
    if(ss<alr1)
    {
        for(i=0;i<10;i++)
        {
            Led_P=0;
            Buzzer_P=0;
            DelayMs(50);
            Led_P=1;
            Buzzer_P=1;
            DelayMs(50);
            KeyScanf();
        }
    }
    // 报警频率第二快
    else if(ss<alr2)
    {
        for(i=0;i<5;i++)
        {
            Led_P=0;
            Buzzer_P=0;
            DelayMs(100);
            Led_P=1;
            Buzzer_P=1;
            DelayMs(100);
            KeyScanf();
        }
    }
    // 报警频率第三快
    else if(ss<alr3)
    {
        for(i=0;i<2;i++)
        {
            Led_P=0;
            Buzzer_P=0;
            DelayMs(200);
            Led_P=1;
            Buzzer_P=1;
            DelayMs(200);
            KeyScanf();
        }
    }
    // 报警频率最慢
    else if(ss<alr4)
    {
        for(i=0;i<2;i++)
        {
            Led_P=0;
            Buzzer_P=0;
            DelayMs(300);
            Led_P=1;
            Buzzer_P=1;
            DelayMs(300);
            KeyScanf();
        }
    }
    // 不报警
    else
    {
        Led_P=1;
        Buzzer_P=1;
        for(i=0;i<100;i++)
        {
            KeyScanf();
            DelayMs(10);
        }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dat1,dat2;
    uint dist;

    Trig_P=0;

    LcdInit();                                                // 执行液晶初始化
    TMOD = 0x01;                                            // 选择定时器0,并且确定是工作方式1(为了超声波模块测量距离计时用的)

    LcdGotoXY(0,0);                                    // 定位到第0行第0列
    LcdPrintStr(" HC-SR04 System ");    // 第0行显示“HC-SR04 System”
    LcdGotoXY(1,0);                                    // 定位到第1行第0列
    LcdPrintStr("     S=   cm    ");    // 第1行显示“S=   cm”

    dat1=EEPROM_Read(0x2000);                    // 从EEPROM读取报警值
    dat2=EEPROM_Read(0x2001);
    gAlarm=dat1*100+dat2;

    if((gAlarm==0)||(gAlarm>400))            // 如果读取到的报警值异常(等于0或大于400则认为异常)
    {
        gAlarm=25;                                            // 重新赋值报警值为25
    }

    while(1)
    {
        dist=GetDistance();                            // 通过超声波模块获取距离

        LcdGotoXY(1,7);                                // 定位到第1行第7列
        LcdPrintNum(dist);                            // 将获取到的距离在液晶上面显示

        AlarmJudge(dist);                                // 判断一下是否需要报警,是的话则报警
    }
}

07、单片机程序(先解压,

网友A(2020-03-30):
楼主,我想请问下这个超声波测距的设置参数是47厘米,那在哪个地方可以给他修改到100厘米呢?

网友B(2019-10-20):
为啥连接之后报警LED闪烁,但是1602显示上边一排黑格,没有数

网友C:
为啥没有看到仿真图

网友D(2020-03-06):
为啥没有资料包呢,上哪里去看那个视频呢

网友E(2020-04-07):
增加有光敏电阻那一块吗?

网友F(2021-03-25):
为啥达到警报距离蜂鸣器不会响喃?

网友G(2021-05-16):
请问如果想要不同的测量值怎么设置?这个系统的超声波信号是哪里模拟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