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232通信的理解问题 求大佬指教

楼主(2019-10-10):
问大佬一些关于232通信的问题 。
  假设单片机1和单片机2进行232通信,232是双工通信,那么单片机1是不是ttl转232和232转ttl都要接?

我的理解:
ttl 转 232 是单片机发送数据       232转ttl 单片机接收数据    那么进行双工时 ,ttl转232和232转ttl都要接把。  是不是要把单片机1和单片机2的RX 和 TX分别都接上ttl转 232 和232 转 ttl 的 ttl 端上。

网友A:
你的理解不对,ttl 转 232是进行了电平转换,如果是两个ttl单片机就直接RX,TX连接就行。

网友B:
单片机中逻辑0为0~1.5V,逻辑1为2.5V~5V,而232中逻辑0为3~15V,逻辑1为-3~-15V,全双工是边发边收,所以TXD和RXD都要用,因逻辑电平不同,所以都要转换,固你理解的要把单片机1和单片机2的RX 和 TX分别都接上ttl转 232 和232 转 ttl 的 ttl 端上正确

网友C:
ttl 和 rs232 是电平转化, 各自的电平标准不同, 数据没变

网友D:
关键看接口。单片机使用TTL电平,直接连接tx和如下引脚即可。如果单片机上面集成了232模块,串口两根通信引脚都被封装可,那可能就需要转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