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将2.5v模拟电压AD转换为8位二进制数用LED灯显示,求思路

楼主(2019-10-1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没有什么思路,按照硬件一步步通过编程实现;
首先要把硬件搭建好,然后再写程序,调试

网友B:
LED灯是LED数码管吗???  如果是LED数码管的话我建议:

网友B:
前边的那个是我按错了 还没打完就发出去了
如果是LED数码管显示的话
你可以先把数码管显示程序写好
然后调用ADC的寄存器
处理ADC的数据
接着将ADC的值转换为整数型然后在数码管上显示

网友C:
供楼主参考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CPU等待540个时钟
/*----------------------------
软件延时
----------------------------*/
void Delay(WORD n)
{
    WORD x;
    while (n--)
    {
        x = 5000;
        while (x--);
    }
}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M1 = 0x01;                                                 //设置P1.0高阻
        P1M0 = 0x00;                                                 //设置P1.0高阻
        P1ASF = 0x01;                   //设置P1.0口为ADC口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Delay(2);                       //ADC上电并延时
}
/*----------------------------
读取ADC结果
----------------------------*/
BYTE GetADCResult(BYTE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C转换完成标志置1
    ADC_CONTR &= ~ADC_FLAG;         //清0 ADC转换完成标志
    return ADC_RES;                 //返回8位ADC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