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手机控制小车和机械臂程序

楼主(2019-10-10):
第一写帖子,不好的地方请大家指出
最近做了一辆小车,
具体功能如下:1、4个电机和两个驱动模块实现小车的运动
                      2、用蓝牙模块实现小车的通信问题,实现小车与手机的通信
                      3、机械臂的应用,用舵机实现机械臂的左右前后移动和夹东西(后来因为舵机的扭矩太小,失败了)
                      4 、用时钟配置pwm来控制小车速度
遇到的问题:1、蓝牙模块与手机的通信问题,解决:先要设置波特率,发送的信号是以16进制来发送的,安卓手机下载个串口助手
                    2、舵机的控制问题 :安装时,没有把舵机的方向调好  心得:在机械臂组装时,应把舵机转向正确的角度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r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a,aa,b,c,d ;
uint t , count ,num;
sbit   BIN1=P0^4;    //后右端电机输入口       奇数等于1,为往前走
sbit   BIN2=P0^5;
sbit   BIN3=P0^6;    //后左端电机输入口
sbit   BIN4=P0^7;

sbit   FIN1=P0^0;    //前右端电机输入口
sbit   FIN2=P0^1;
sbit   FIN3=P0^2;    //前左端电机输入口
sbit   FIN4=P0^3;

sbit   bi = P1^0;     //蜂鸣器

sbit   p11 = P1^1;     //抓手舵机
sbit   p12 = P1^2;     //前后伸长舵机
sbit   p13 = P1^3;     //上下移动舵机
sbit   p14 = P1^4;     //底层旋转舵机

sbit P14=P1^3;//寻迹左
sbit P15=P1^2;//寻迹中
sbit P16=P1^1;//寻迹右

void delay_us(uint z)
{
    uint j,k;
  for(j=z;j>0;j--)
    for(k=110;k>0;k--);
}

void delay_ms(uint q)
{
    uint j,k;
  for(j=q;j>0;j--)
    for(k=10;k>0;k--);
}

/*****************小车前进*****************/
void forward()
{
  if(num<=t)
  {
  BIN3=1;
  BIN1=1;
  FIN3=1;
   FIN1=1;
  }

   else
  {BIN3=0;
  BIN1=0;
  FIN3=0;
   FIN1=0;}

}

/*****************小车后退*****************/
void back()
{
  if (num<=t)
  {FIN2=1;
   FIN4=1;
   BIN2=1;
   BIN4=1;
  }
  else
   {
   BIN2=0;
  FIN2=0;
  BIN4=0;
  FIN4=0;}
  }
/*****************小车右转*****************/
void right()
{

  if (num<=t)
  {
  FIN3 = 1;
  BIN3 = 1;
  }
  else
  {    FIN3 = 0;
   BIN3 = 0;
  }

  if (num<=t/6)
  {
   FIN1 = 1;
   BIN1 = 1;
   }
   else
   {
   FIN1 = 0;
   BIN1 = 0;
   }
  }

/*****************小车左转*****************/
void left()
{
    if (num<=t)
  {
  FIN1 = 1;
  BIN1 = 1;
  }
  else
  {
   FIN1 = 0;
   BIN1 = 0;
  }

  if (num<=t/6)
  {
   FIN3 = 1;
   BIN3 = 1;
   }
   else
   {
   FIN3 = 0;
   BIN3 = 0;
   }
  }

/*****************小车停止*****************/ void stop()
{
   FIN1=0;
   FIN2=0;

   FIN3=0;
  FIN4=0;

   BIN1=0;
   BIN2=0;

   BIN3=0;
   BIN4=0;
}

/*****************小车加速*****************/

void speed_add()
{
    if (1<=t<20)
    {t = t+2;}
  if (t==20)
  { t = 20;}
  delay_us(200);
}

/*****************小车减速*****************/

void speed_down()
{  if (1< t <=20)
    { t = t-2;}
  if (t==1)
  { t = 1;}
  delay_us(200);
}

/*****************小车循迹*****************/
void xunji()
{
    if((P14==0&&P15==1&&P16==0)||(P14==1&&P15==1&&P16==1))   // 为零时,证明红外
探测到黑线
  { t = 15; forward();    }
    if(P14==1&&P15==0&&P16==0)
   { t = 10;  left(); }    if(P14==0&&P15==0&&P16==1)
   { t =10; right();}
  if(P14==0&&P15==0&&P16==0)
   {stop();  }
  }

void not_catch ()          //抓手控制
{
  if(count <=4)
    p11=1;
  else
    p11=0;
}

void catch()
{
    if(count <=2)
    p11=1;
  else
    p11=0;
}

void arm_forward()
{
  if (a == 0x46)
  {
    delay_ms(2);
    if(a == 0x45 && b<4)
    {
      b=b+1;
    }
  }
  if (a==0x47)
  {
    delay_ms(2);
    if(a == 0x45 && b>0)
    {
      b=b-1;
    }
  }
  if(count <=b)
    p12=1;   else
    p12=0;
}

void arm_turn()
{

  if (a == 0x46)
   {
    delay_ms(2);
    if (c<4&&a==0x45)
      {c++;}
               }
  if (a== 0x47)
    {
    delay_ms(2);
    if (c>0&&a==0x45)
      {c--; }
          }
   if(count <=c)
    p14=1;
  else
    p14=0;

}

void arm_up()
{
  if (a == 0x46)
  {
    delay_ms(2);
    if(a == 0x45 && d<4)
    {
      d=d+1;
    }
  }
  if (a==0x47)
  {
    delay_ms(2);
    if(a == 0x45 && d>0)
    {        d=d-1;
    }
  }
  if(count <=d)
    p13=1;
  else
    p13=0;
}

void keep()
{
  not_catch();
  if(count <=d)
    p13=1;
  else
    p13 = 1;
  if(count <=c)
    p14=1;
  else
    p14 = 1;
  if(count <=b)
    p12=1;
  else
    p12=0;
}

void choose_second()
{
  while(a != 0x61)       //退出
  {
  if (a != 0x60)
  {
  keep();
  }

   switch(a)
   {
       case 0x41:                 //机械臂前进与后退
//待修改
               {
            while (a!=0x50)
             {arm_forward();
              // not_catch();
            keep();        }
            break;
            }

           case 0x43 :                //底盘左转与右转
                {
            while (a!=0x50)
            {arm_turn();
            //not_catch();
            keep();
            }
            break;}

           case 0x62:                  //关抓手
               {not_catch();
            break;}

       case 0x60:                //开抓手
            {
           catch();
           keep();
           break;
          }

       case 0x44:                        //向上与向下
             {
           while (a!=0x50)
            {arm_up();
            //not_catch();
            keep();
                }
                  break; }
   }

  }

}
/*****************蓝牙初始化*****************/
void UART_INIT()
{
    TMOD |= 0x20;   //8位自动重装模式
    PCON = 0x00;         TH1 = 0xfd;
        TL1 = 0xfd;   //9600波特率

        SM0 = 0;
        SM1 = 1;     //串口工作方式1
        REN = 1;     //允许串口接收
    RI = 0;
        EA = 1;      //开总中断
        ES = 1;      //开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init()
{
    num=0;
    count =0;          //给 num 赋初值
    TMOD |= 0X01;
    TH0=(65536-458)/256;   //调整 t的值改变频率 50HZ
    TL0=(65536-458)%256;

    EA=1;
    ET0=1;
    TR0=1;

}

void chooce()
{    t = 4;
    P0 = 0x00;
     aa = 1;
    b =0;
    c = 0;
    d = 0;
       while(1)
    {
      keep();
         switch(a)
         {
           case 0x41:                 //前进        //待修改
               {forward();
            break;}
           case 0x42:                //后退
           {back();
            break;}
           case 0x43 :                //左转                  {left();
             break;}
           case 0x44:                 //右转
               {right();
            break;}
           case 0x45:                  //停止
               {stop();
            break;}
       case 0x46:                        //加速
             {speed_add();
                  break; }
       case 0x47:                 //减速
              {speed_down();
               break;}
//       case 0x48:  {break;}            //空情况

       case 0x49 :                 //蜂鸣器振动
                  { bi  =0;
              break;}

       case 0x50:                 //小车循迹
                  { xunji();
              break;}
       case 0x51:
              {bi = 1;
             break;}
       case 0x52:
            {  choose_second();
            break;
            }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chooce();     //手机控制选择运动
}

/*****************串口中断*****************/
void UART_SER() interrupt 4
{
    a = SBUF;
    RI = 0;     //清除接收标志
//    SBUF = a;    //将内容返回到手机端,可在手机查看发送内容
//    while(!TI);
    TI = 0;       //写标志清零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
{
  TH0=(65536-458)/256;
  TL0=(65536-458)%256;

  count ++;
  if (count%2 == 0)
  {num ++;}

  if(num>21)
  {   count = 0;
    num=0;
  }
}

程序打包:

网友A:
好东东啊 有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东啊 有原理图吗?

过几天加上,还没完善这一部分

网友B(2020-04-22):
引用 楼主:
过几天加上,还没完善这一部分

楼主,请问有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