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 外部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9-10-10):
请问stm32 外部中断的问题,例如PC1直接用杜邦线接地led灯亮(led是低电平亮)拔开还是亮,接3.3v灭。io口要设置成什么模式,是什么触发,怎么编写程序。

网友A:
问题都没有说清楚,设置成什么模式,根据自己需要,是上升沿、下降沿要根据功能。最后一句“怎么编写程序”也无语

网友B:
不太清楚你的电路怎么设计的,想来可能是LED正极接3.3V,负极直接接单片机IO口PC1了。如此一来,改硬件电路的话可以在PC1上加上拉电阻;软件解决的话可以将PC1设置为推挽输出。如果电路上LED在其他IO口上,PC1作为中断开关去控制它的亮灭,那么配置PC1为上拉输入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