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WS2812的问题,加限流电阻么?

楼主(2019-10-11):
WS2812加限流电阻么 看手册的典型应用图里没有 但过去习惯上用到LED的时候都加 请用过的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A:
设计上电阻吧,加个小电阻,10欧左右,将来还可以通过阻值来调整亮度。

网友B:
手册的典型应用图里没有就不用加。

网友C:
以手册为准。我用自己程序的PWM加到LED是没有限流电阻

网友D:
不需要,自带限流。

楼主:
欧了 多谢楼上各位前辈

网友E:
只要电压是5V就没有问题。内置芯片具有恒流可调256级,调节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