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拆开关原理图

楼主(2019-10-11):
原理图中防拆开关应该怎么接呀  是直接接到单片机输出加个上拉电阻再接回单片机上就可以吗

网友A:
需要构成回路,可以以开关对地构成回路。一般单片机IO口都有内部上拉的,不需要外接上拉电阻也行,也就是开关的一端接地,一端接MCU的io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构成回路,可以以开关对地构成回路。一般单片机IO口都有内部上拉的,不需要外接上拉电阻也行,也就是开 ...

谢谢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