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4的多通道ADC采集,采用DMA的形式,亲测有效

楼主(2019-10-11):
基于STM32F4的多通道ADC采集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fliter.h"
#include "adc.h"
#include "oled.h"

extern u8 AD_Flag;   //AD转换完成标志位
extern u16  ADC_ConvertedValue[NOFCHANEL];    //用于存放ADC的转换值
extern float ADC_Final_DisplayValue[NOFCHANEL];        //用于存放最终显示值
extern u16 ADC_filter_Value[NOFCHANEL];

int main()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ADC_X_Init();        //ADC初始化
        LED_Init();          //LED灯初始化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一开始的显示*************/
  OLED_ShowCHinese(12,0,0,1);    //输
  OLED_ShowCHinese(24,0,1,1);    //入
  OLED_ShowCHinese(36,0,4,1);    //电
  OLED_ShowCHinese(48,0,5,1);    //压
  OLED_ShowCHinese(60,0,10,1);   //:
  OLED_ShowCHinese(12,12,2,1);   //输
  OLED_ShowCHinese(24,12,3,1);   //出
  OLED_ShowCHinese(36,12,6,1);   //电
  OLED_ShowCHinese(48,12,7,1);   //流
  OLED_ShowCHinese(60,12,10,1);  //:
  OLED_ShowString(12,24,"DAC:",12);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到OLED

        while(1)
        {
                AD_Flag=AD_voltage;  ADC_filter_Value[0]=middleValueFilter();
                AD_Flag=AD_current;  ADC_filter_Value[1]=middleValueFilter();
                AD_Flag=AD_DAC;                 ADC_filter_Value[2]=middleValueFilter();
                ADC_Final_DisplayValue[0] =(double) ADC_filter_Value[0]/4096*3.3*6;   //电压检测
                ADC_Final_DisplayValue[1] =(double) ADC_filter_Value[1]/4096*3.3;         //电流检测
           ADC_Final_DisplayValue[2] =(double) ADC_filter_Value[2]/4096*3.3;         //DAC检测
                OLED_ShowFloatNum_12(72,0,ADC_Final_DisplayValue[0],2,12);
           OLED_ShowFloatNum_12(72,12,ADC_Final_DisplayValue[1],2,12);
                OLED_ShowFloatNum_12(72,24,ADC_Final_DisplayValue[2],2,12);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到OLED

                delay_ms(500);

        }
}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fliter.h"
#include "led.h"

extern u8 AD_Flag;   //AD转换完成标志位
extern u16  ADC_ConvertedValue[NOFCHANEL];    //用于存放ADC的转换值
extern float ADC_Final_DisplayValue[NOFCHANEL];        //用于存放最终显示值
u16 ADC_filter_Value[NOFCHANEL];

extern u16 ADC_ConvertedValue[NOFCHANEL];
// 软件延时
void Delay_ruan(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中位值滤波
//方法:连续采样N次(N取奇数)把N次采样值按大小排列取中间值为本次有效值
//优点: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对温度、液位等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
//缺点:对流量,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define N 30
u16 middleValueFilter()      //会获取30个ADC转换值,然后取中间的一个作为本次采样周期的输出值
{
    u16 value_buf[N];
    u16 i,j,k,temp;
    for( i = 0; i < N; ++i)
    {
        value_buf[i] = getValue();

    }
    for(j = 0 ; j < N-1; ++j)
    {
        for(k = 0; k < N-j-1; ++k)
        {
            //从小到大排序,冒泡法排序
            if(value_buf[k] > value_buf[k+1])
            {
                temp = value_buf[k];
                value_buf[k] = value_buf[k+1];
                value_buf[k+1] = temp;
            }
        }
    }

    return value_buf[(N-1)/2];
}

/*******************获得ADC转换的值*******************/
u16 getValue()
{
        Delay_ruan(5);                     //软件延时一下再获取ADC的值,但是这个时间怎么确定呢?

        if(AD_Flag==AD_voltage)           //获取ADC电压的值
        {
                return ADC_ConvertedValue[0];  //因为ADC1的数据数据寄存器地址连接到了ADC_ConvertedValue数组上,所以ADC1采集到的值会传输到数组中,
        }

        if(AD_Flag==AD_current)                                //获取ADC采集电流的值
        {
                return ADC_ConvertedValue[1];

        }

        if(AD_Flag==AD_DAC)                                //获取DAC的值
        {
                return ADC_ConvertedValue[2];

        }
}

//**************疑问*************//
//ADC1用了两个通道,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电流或者电压的值存放到数组里?是否存到了对应的位置?
//因为存储地址是连续的,所以ADC采集获得的值会根据顺序存入到数组中

#include "adc.h"
#include "delay.h"

u8    AD_Flag;                                                                    //AD转换完成标志位
u16   ADC_ConvertedValue[NOFCHANEL]={0}; //用于存放ADC的转换值
float ADC_Final_DisplayValue[NOFCHANEL]; //用于存放最终显示值

/*********************IO口复用为ADC******************/

        void ADC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结构体定义
                /*=====================通道1======================*/
                                        /********** 使能 GPIO 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ADC_GPIO_CLK1,ENABLE);
                                  /********配置 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C_GPIO_PIN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引脚复用时,作为ADC或者DAC,不能选复用,必须选模拟输入,其他的都是复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初始化IO口*********/
                GPIO_Init(ADC_GPIO_PORT1, &GPIO_InitStructure);

                /*=====================通道2======================*/
                         /********** 使能 GPIO 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ADC_GPIO_CLK2,ENABLE);
                                  /********配置 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C_GPIO_PIN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引脚复用时,作为ADC或者DAC,不能选复用,必须选模拟输入,其他的都是复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初始化IO口*********/
                GPIO_Init(ADC_GPIO_PORT2, &GPIO_InitStructure);

////        /*=====================通道3=======================*/
            /********** 使能 GPIO 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 ADC_GPIO_CLK3,ENABLE);
                /********配置 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ADC_GPIO_PIN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引脚复用时,作为ADC或者DAC,不能选复用,必须选模拟输入,其他的都是复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初始化IO口*********/
          GPIO_Init(ADC_GPIO_PORT3,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ADC和DMA*************/
void ADC_Mode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DMA初始化结构体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ADC初始化结构体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DMA Iint 结构体参数 初始化---------------------*/
  /************开启DMA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DMAX_CLK, ENABLE);
        // 外设基址为:ADC 数据寄存器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32)&ADC_X->DR;                //外设的数据寄存器地址怎么确定,(u32)&name->DR(name为外设名)
  // 存储器地址,实际上就是一个内部SRAM的变量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u32)ADC_ConvertedValue;    //存放ADC转换值的数组地址(可以理解为存放ADC转换值的寄存器与这个数组直接连接在一起)
  // 数据传输方向为外设到存储器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确定方向很重要
        // 缓冲区大小为,指一次传输的数据量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NOFCHANEL;                            //存放ADC转换值的数组的数据量
        // 外设寄存器只有一个,地址不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存储器地址固定(这里明明写的是增加,为什么还说固定,是错误了么)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这里应该是增加,因为要把多个数据存到一个数组里,地址应该是变化的)
  // // 外设数据大小为半字,即两个字节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这里指的是一个数据的大小,STM32是32位的,所以一个字是32位,半字是16位
  //        存储器数据大小也为半字,跟外设数据大小相同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外设数据大小是不是要和存储器数据大小相同?是的
        // 循环传输模式 (ADC要不断采集数据,所以要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DMA 传输通道优先级为高,当使用一个DMA通道时,优先级设置不影响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禁止DMA FIFO        ,使用直连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 FIFO 大小,FIFO模式禁止时,这个不用配置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 选择 DMA 通道,通道存在于流中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DMA_Channel__x;
        //初始化DMA流,流相当于一个大的管道,管道里面有很多通道
        DMA_Init(DMA_Stream__x, &DMA_InitStructure);

        /****使能DMA流*********/
        DMA_Cmd(DMA_Stream__x, ENABLE);

        /*-------------ADC_X 初始化------------------*/
        /***************使能AD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ADC_CLK_ENABLE, ENABLE);

  /*-------------------ADC Common 结构体 参数 初始化---------------*/
        // 独立ADC模式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时钟为fpclk x分频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4;
  // 禁止DMA直接访问模式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 采样时间间隔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20Cycles;
   //初始化ADC Common 结构体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ADC Init 结构体 参数 初始化-----------------*/
  // ADC 分辨率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 扫描模式,多通道采集需要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 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禁止外部边沿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外部触发通道,本例子使用软件触发,此值随便赋值即可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转换通道NOFCHANEL个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NOFCHANEL;

  /******ADC 结构体初始化*********/
  ADC_Init(ADC_X, &ADC_InitStructure);

/*----------------配置 ADC 通道转换顺序和采样时间周期-----------------*/
  // 配置 ADC 通道转换顺序和采样时间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ADC_CHANNEL1, 1, ADC_SampleTime_56Cycles);  //ADC通道1引脚是GPIOB_Pin_0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ADC_CHANNEL2, 2, ADC_SampleTime_56Cycles);   //ADC通道2引脚是GPIOB_Pin_1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ADC_CHANNEL3, 3, ADC_SampleTime_56Cycles); //ADC通道3引脚是GPIOA_Pin_6

  // 使能DMA请求 after last transfer (Single-ADC mode)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_X, ENABLE);

  /*************使能ADC DMA*************/
  ADC_DMACmd(ADC_X, ENABLE);
/*************使能ADC******************/
  ADC_Cmd(ADC_X, ENABLE);

  //开始adc转换,软件触发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_X);

}

void ADC_X_Init(void)
{
        ADC_GPIO_Config();
        ADC_Mode_Config();
}

网友A(2020-03-13):
终于找到407的了

网友B(2020-05-20):
真的是感谢楼主的无私,先研究一下

网友C:
楼主请问有电路图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D(2021-07-27):
感谢,先研究下

网友E:
可以用来电池电压采集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