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开发的HLW8032串口发送数据,单片机接收数据并且串...

楼主(2019-10-11):
HLW8032测量代码
实测了两组数据
第一组
第二组
测小的电压时,数据会比较准,测大的电压时,误差会比较大,这不是代码的问题,应该是板子或者芯片的原因。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dma.h"
#include "oled.h"
#include "stdio.h"
////////////////////////////////////////////////////////
//因为电压电流功率那个系数是根据电路所用器件参数算出来的,所以不同板子参数
//器件参数误差也不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更改参数,校准电压电流值等等
//注意:串口连接的时候一定要共地,要不然接收到的电压电流值都会是0,一开始没注意到这个问题,以为是程序错了
//这里用到了F4串口1和串口6,串口1(波特率为9600)用来接收HLW8032传输过来的数据
//串口二(波特率为115200)用来发送接收到的数据到串口

int main(void)
{
        uint32_t VpR  = 0;                            // 电压参数寄存器
        uint32_t VR   = 0;                            // 电压寄存器
        uint32_t CpR  = 0;                            // 电流参数寄存器
        uint32_t CR   = 0;                            // 电流寄存器
        uint32_t PpR  = 0;                            // 电流参数寄存器
        uint32_t PR   = 0;                            // 电流寄存器

        float VoltValue = 0.0;         //电压值
   double IcurrentValue = 0.0;    //电流值
        float PowerValue = 0.0;        //功率值

        /**********相关外设函数的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usart_x_Init();           //初始化串口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LED_Init();                                //初始化LED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OLED初始显示**************************/
  OLED_ShowCHinese(12,0,4,1);    //电
  OLED_ShowCHinese(24,0,5,1);    //压
  OLED_ShowCHinese(36,0,10,1);   //:
  OLED_ShowString(108,0,"V",12); // V

  OLED_ShowCHinese(12,12,6,1);   //电
  OLED_ShowCHinese(24,12,7,1);   //流
  OLED_ShowCHinese(36,12,10,1);   //:
  OLED_ShowString(108,12,"A",12);  // A

  OLED_ShowCHinese(12,24,8,1);   //功
  OLED_ShowCHinese(24,24,9,1);   //率
  OLED_ShowCHinese(36,24,10,1);   //:
  OLED_ShowString(108,24,"W",12); // W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到OLED

   printf("Hello!\r\n");

        while(1)
        {
                 LED0=!LED0;     //程序运行标志

                /************串口1接收数据,串口6打印数据****************************************/
                if((Rx_InfoLen!=0 ) && ((ReceiveInfo[0] == 0xF2) || (ReceiveInfo[0] == 0x55))&&(ReceiveInfo[1] == 0x5A)) //判断数据是否有效,是否存在和被检测到
                {

                                printf("\r\n");
                                printf("State REG is %X\r\n",ReceiveInfo[0]);                                                //打印状态寄存器的值
                                printf("Check REG is %X\r\n",ReceiveInfo[1]);                                                //打印检测寄存器的值

                                printf("Voltage parameter REG is %X %X %X \r\n",ReceiveInfo[2],ReceiveInfo[3],ReceiveInfo[4]);     //电压参数寄存器
                                printf("Voltage REG is %X %X %X \r\n",ReceiveInfo[5],ReceiveInfo[6],ReceiveInfo[7]);               //电压寄存器

                                VpR = (ReceiveInfo[2]<<16) + (ReceiveInfo[3]<<8) + ReceiveInfo[4];                           //把寄存器的值移位相加起来
                           VR = (ReceiveInfo[5]<<16) + (ReceiveInfo[6]<<8) + ReceiveInfo[7];
                           VoltValue = (VpR/VR)*1.88 ;                                                                  //根据公式计算电压
                                printf("VoltValue is %f  \r\n",VoltValue);                                                   //打印电压值到串口助手

                                printf("Current parameter REG is %X %X %X \r\n",ReceiveInfo[8],ReceiveInfo[9],ReceiveInfo[10]);    //电流参数寄存器
                           printf("Current REG is %X %X %X \r\n",ReceiveInfo[11],ReceiveInfo[12],ReceiveInfo[13]);            //电流寄存器

                                CpR =(ReceiveInfo[8]<<16) + (ReceiveInfo[9]<<8) + ReceiveInfo[10];
                                CR  = (ReceiveInfo[11]<<16) + (ReceiveInfo[12]<<8) + ReceiveInfo[13];
                           IcurrentValue = ((float)CpR/(float)CR)*0.1;                                                  //根据公式计算电流
                           printf("IcurrentValue is %lf \r\n",IcurrentValue);                                           //打印电流的值到串口助手

                                printf("Power parameter REG is %X %X %X \r\n",ReceiveInfo[14],ReceiveInfo[15],ReceiveInfo[16]);     //功率参数寄存器
                                printf("Power REG is %X %X %X \r\n",ReceiveInfo[17],ReceiveInfo[18],ReceiveInfo[19]);               //功率寄存器
                                PpR = (ReceiveInfo[14]<<16) + (ReceiveInfo[15]<<8) + ReceiveInfo[16];
                                PR  = (ReceiveInfo[17]<<16) + (ReceiveInfo[18]<<8) + ReceiveInfo[19];
                                PowerValue = (PpR/PR)*1.6*0.1;                                                                     //根据公式计算功率
                                printf("PowerValueis %f \r\n",PowerValue);                                                          //打印功率的值到串口助手

                                printf("Data Updata REG is %X\r\n",ReceiveInfo[20]);                                                 //数据更新寄存器
                                printf("PF REG is %X %X\r\n",ReceiveInfo[21],ReceiveInfo[22]);                                       //电能脉冲个数
                                printf("CheckSumREG is %X\r\n",ReceiveInfo[23]);                                                     //检验和

                 }
                        memset(ReceiveInfo,0x00,Rx_InfoLen);          //数据处理结束后,将数据存储数组清零
         Rx_InfoLen = 0;                              //数据长度清零

        /************OLED显示电流电压功率****************************************/
                                OLED_ShowFloatNum_12(48,0,VoltValue,5,12);        //显示电压
                      OLED_ShowFloatNum_12(48,12,IcurrentValue,5,12);   //显示电流
                                OLED_ShowFloatNum_12(48,24,PowerValue,5,12);      //显示功率
                                OLED_Refresh_Gram();                         // 更新到OELD

        }

}

网友A(2020-04-06):
你好,我想问一下,选用的oled显示屏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2022-10-26):
请问你的有没有静态电流,我的不接负载也有0.03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