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的零件选型心得

楼主(2019-10-11):
    昨天,慌慌张张的把我的小车程序分享出来,具体的制作过程还没有完善,在之后的时间里,我将继续完善制作过程的一些问题和解决方法。
      前段时间,做了两辆小车,小车的功能各不相同,小车零件的型号也不一样。这个涉及到了材料的选择问题。
      首先,应确定小车要实现的功能,功能确定下来后,小车需要用到的模块也就确定下来了。例如:避障循迹小车,用到的主要模块:超声波传感器、红外线或者摄像头。
     很显然,很多模块板应从哪个选取呢?我觉得是从电机选取,电机的参数(工作电压和转速等参数)决定着驱动模块的型号。电机的转速和扭矩又是实现运动的重要参数。
     电机选择完后,驱动模块板也应该随之确定,需要注意的是:驱动模块板的工作电压应包含有电机的工作电压,不然电机将无法达到它的最大性能,驱动模块的供电应足够提供给电机。
     接下来是单片机的选型,单片机的选型涉及到处理信息量的大小,如果用到编码器和摄像头这种大信息量的信号采集模块,单片机的性能和内核应选取较好的,不然小车会出现程序跑飞的情况。
     电源的选取:我做过的一辆小车,电机的额定电压是6v, 但是电源一直找不到6v的,最后面只能选择7.2v的, 然后通过程序pwm进行降压。
写的不好的地方,请求指出和建议,谢谢!!!

网友A:
可以可以

网友B:
已经做得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