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CC和GND之间并一个1K电阻和一个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9-10-11):
请问大家,这个电路中在VCC和GND之间串一个1K电阻和一个二极管有啥作用,还有C1C2电容的作用
这是在485通信电路中遇到的

网友A:
指示灯,
滤波稳压。

网友B:
这个led是电源指示灯, 电阻R8是限流电阻,电容C1,和C2是稳压和滤波用的。

网友C:
电阻和二极管是电源指示用的,LED亮了表示上电了,c1,c2是滤波电容,滤高频和低频用的。这些都是电子电路中最基础的知识了。你不是故意问的吧!

网友D:
电源指示和电源滤波

网友E:
那个二极管是发光二极管,即LED。可以作电源指示灯用,电阻是限流用。C1C2是滤波电容,10微法是低频滤波,0.1微法是高频滤波

网友B:
在VCC和GND之间串一个1K电阻和一个二极管,这是电源指示灯,电阻是用来限流的, C1C2电容的作用是用来提供稳定高质量的电源,C1稳压和滤波(低频),C2是滤波(高频)。

网友F:
这是发光二极管,就是一个指示灯的作用,电阻是限流用的,电容用来滤波。

网友G:
那个是LED灯,电阻是限流,此处代表VCC指示灯,电容是滤波作用

网友H:
C1、C2电源滤波电容,R8限流电阻,D1发光二极管作电源指示灯。

网友I:
LED做指示灯用,电容做退耦用

网友J:
电子分压限流,电容滤波,大电容滤低频,小电容滤高频

网友K:
电阻串联指示灯的,一为限流,二为分压,c1,c2为滤波电容,主要用来阻断开关瞬间的脉冲

网友L:
这个是最基本的电路了,建议楼主系统学习一下电路的基本知识

楼主:
新手玩家,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和二极管是电源指示用的,LED亮了表示上电了,c1,c2是滤波电容,滤高频和低频用的。这些都是电子电路中 ...

电容的作用是知道的,就是二极管不太懂,我还以为除了指示还有别的功能呢

网友M:
那个二极管是LED就是指示灯,1K电阻是限流的

网友N:
那个是发光二极管哦,用作电源指示灯

网友O:
应该是电源指示灯和滤波稳压

网友P:
这个二极管是电源指示灯,电阻是为了分压,让LED正常工作,电容是为了电源滤波

网友Q:
这个是电源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