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电压监测电路如何在几微安的功耗下保证输入与输出的电压压差为2.5v

楼主(2019-10-11):
用TL431搭了一个电压监测电路,要求功耗只有几个微安。
电路如图所示。当阻值为1k时,电流要达到800ua,A点的电压1.5v;当阻值为1M时,电流100多ua,A点的电压2.9v。
求问如何在将低功耗的同时,又能保证输入与输出的电压压差为2.5v?

网友A:
TL431的最小阴极调整电流0.5(1)mA,如果小于此值,TL431失去调节功能。Ref也有最小电流限制,并不完全是电压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