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黄色部分怎么弄出来的,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9-10-11):
黄色部分怎么弄出来的,有什么好处?

网友A:
这个俗称绿油开窗,降低绝缘。在此处使用的目的可能是给高压放电针提供通路。代替防雷放电管。

网友B:
如果是在顶层,就在 Top Solder层  绘制需要的形状,绘制的位置顶层不要绘制任何形状;如果在底层,就用 Bottom  Solder层绘制需要的形状,同样,这个位置的底层也不要绘制其他东西;一般是用来防止积灰短路的,看个人习惯,我是很少这样用,直接开槽开大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C:
阻焊层开窗

网友D(2019-11-26):
防止积灰短路吧   看个人习惯

网友E: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铜皮,可以直接导电。你把滤油刮掉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