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无法使步进电机运动问题

楼主(2019-10-11):
各位大佬,我用  STC12C5A60S2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使步进电机运动,但是点击通电后处于自锁状态,无法转动。
以下是代码:
        #include <STC12C5A.H>
        sbit PUL=P1^0;
        sbit DIR=P1^1;
        sbit ENA=P1^2;
        unsigned char num=1;
        unsigned int a=0.3;

        void Timer0Init(void)                //100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AE;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B;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Timer_0Init(void)interrupt 1                //中断函数
                        {
                                TL0 = 0xAE;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B;                //设置定时初值
                                num++;
                                if(num>100)  num=1;
                           }
        void main()
                {        DIR=1;
                        ENA=0;

                        while(1)
                        {

                        if(num<=100*a)
                        {        PUL=1;
                                Timer0Init();}
                        else
                        {
                                PUL=0;
                                Timer0Init();
                                                           }
                        }

                }

网友A:
需要检测各个脚位,特别是ENABLE脚。

网友B(2022-04-1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1、认真且仔细地读通驱动器手册。
2、你的硬件、软件是否符合手册的要求。
3、根据牛顿F=ma的定律,电机走一步是需要时间的,请注意驱动时间的限制。m与负载有关,a与驱动时间有关,其参数只有你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