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有关单片机定时器中断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9-10-11):
设计想法是用数码管来显示计时,然后时间到了15s则改变流水灯的显示方式,但是现在两个定时中断写下去,数码管一直在闪烁,不能稳定显示,似乎是跟随这led的频率闪烁的,有设置中断优先级但没作用,是哪个地方的程序问题?望指点,谢谢
#include<stc.h>
#define unc unsigned char
bit ldelay=0;
bit lldelay=0;
sbit key1=P1^3;
sbit key2=P1^4;
unc t=0,j=0;
unc i=0;

unsigned int count=0;
unsigned char tim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char hs=0;
    for(;time>0;time--)
        for(;hs<120;hs++);
        }

void main()
{

    TMOD=0x11;
    TH0=0X3C;
    TL0=0XB0;
    TH1=0X3D;
    TL1=0XB1;
    EA=1;
    ET0=1;
    ET1=1;
    PT0=1;
    TR1=1;
    TR0=1;

    while(1) {
        if(ldelay==1)
        {

        P0=time[count/10];
        key1=0;
        delay(10);
        key1=1;
        P0=time[count%10];
        key2=0;
        delay(10);
        key2=1;
        }
          }      }
time_fuck() interrupt 1
{//    TR0=0;
    t++;
    if(t==20){
        t=0;
        ldelay=1;
        count++;

        if(count==16)
        {
            count=0;
        }
    }
    TH0=0X3c;
    TL0=0Xb0;
    TR0=1;
}
time_Q() interrupt 3 {
    TR1=0;
    j++;
    while(1){
    j++;
    i++;
    P2=led[i];
    delay(500);
    if(i==10)i=0;
    if(j==250){
        j=0;
        break;

    }    }
    TH1=0X3D;
    TL1=0Xb1;
    TR1=1;
}

楼主:
代码已修改,已经能做到led和数码管同时显示,但是数码管极其不稳定,跟随led 1s/次的频率闪烁

#include<stc.h>
#define unc unsigned char
bit ldelay=0;
bit lldelay=0;
sbit key1=P1^3;
sbit key2=P1^4;
unc t=0,j=0;
unc i=0;

unsigned int count=0;
unsigned char tim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char hs=0;
        for(;time>0;time--)
                for(;hs<120;hs++);
                }

void main()
{

        TMOD=0x11;
        TH0=0X3C;
        TL0=0XB0;
        TH1=0X3D;
        TL1=0XB1;
        EA=1;
        ET0=1;
        ET1=1;
        PT0=1;
        TR1=1;
        TR0=1;

        while(1) {
                if(ldelay==1)
                {

                P0=time[count/10];
                key1=0;
                delay(10);
                key1=1;
                P0=time[count%10];
                key2=0;
                delay(10);
                key2=1;
                }
                  }          }
time_fuck() interrupt 1
{//        TR0=0;
        t++;
        if(t==20){
                t=0;
                ldelay=1;
                count++;

                if(count==16)
                {
                        count=0;
                }
        }
        TH0=0X3c;
        TL0=0Xb0;
        TR0=1;
}
time_Q() interrupt 3 {
        TR1=0;
        j++;
        while(1){
        j++;
        i++;
        P2=led[i];
        delay(500);
        if(i==10)i=0;
        if(j==250){
                j=0;
                break;

        }        }
        TH1=0X3D;
        TL1=0Xb1;
        TR1=1;
}

网友A:
是几位数码管?如何连接的电路?

网友B:
有定时器可以不用延时吧?设定一个全局变量a,假设0.5ms进一次中断,对a进行计数,满足时间则执行一段代码。

网友C:
1、中断源 IE0/1 外部中断0/1请求标志 IT0/1 外部中断源0/1触发方式控制 TF0/1 定时器T0/1溢出中断标志 RI 串口的接收中断 TI 串口的发送中断 2、中断时能控制 EA CPU中断开放标志 ET0/1/2 定时器T0/1/2中断允许位 ES 串口中断允许位 EX0/1 外部中断0/1允许位 3、中断优先级控制 PT0/1/2 定时器T0/1/2中断优先级控制 PS 串口中断优先级控制 PX0/1 外部中断0/1优先级控制

网友D:
楼主犯了定时器中断的几乎所有的大忌:
1.一个定时器能解决的问题不用两个。
2.中断是打一枪留个标记就跑,绝不停留,任务放在主循环运行。
3.中断中绝不可以使用超过中断周期的延时和循环。
给你把程序修改了一下,花样流水灯自己补充扩展。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stc.h>
#define unc unsigned char
bit ldelay=0;
bit lldelay=0;
sbit key1=P1^3;
sbit key2=P1^4;
unc t=0,j=0,k;
unc i=0;

unsigned int  count=0;
unsigned char tim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led0[]={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nsigned char led1[]={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unsigned char led2[]={0x81,0x42,0x24,0x18,0x81,0x42,0x24,0x18};
unsigned char led3[]={0x18,0x24,0x42,0x81,0x18,0x24,0x42,0x8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char hs=0;
        for(;time>0;time--)
                for(;hs<120;hs++);
}*/
void Timer0Init(void)//5毫秒@12.000MHz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7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E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ET0=1;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if(t%2==0)
                {
                        key1=0;
                        P0=time[count/10];
                        key2=1;
                }
                else
                {
                        key2=0;
                        P0=time[count%10];
                        key1=1;
                }
                if(ldelay==1)
                {
                        ldelay=0;
                        k++;
                        if(k>=2)
                        {
                                k=0;
                                count++;
                                if(count==16)
                                {
                                        count=0;
                                        j++;
                                        if(j>=4)
                                                j=0;
                                }
                        }
                        if(j==0)
                                P2=led0[i];
                        if(j==1)
                                P2=led1[i];
                        if(j==2)
                                P2=led2[i];
                        if(j==3)
                                P2=led3[i];
                        i++;
                        if(i>=8)
                                i=0;
                }
        }
}
time_fuck() interrupt 1
{
        TL0 = 0x7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EC;                //设置定时初值
        t++;
        if(t>=100)                //0.5s
        {
                t=0;
                ldelay=1;
        }
}
/*
time_Q() interrupt 3
{
//        TR1=0;
        j++;
        while(1)
        {
                j++;
                i++;
                P2=led[i];
                delay(500);
                if(i==10)
                        i=0;
                if(j==250)
                {
                        j=0;
                        break;
                }
        }
        TH1=0X3D;
        TL1=0Xb1;
//        TR1=1;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犯了定时器中断的几乎所有的大忌:
1.一个定时器能解决的问题不用两个。
2.中断是打一枪留个标记就跑 ...

用的是学校的书,里面只说明了原理,并没有对层主所说的大忌进行过说明,谢谢!
然后我还有想问的,在层主所说的留个标记就跑,可以理解成闪烁灯一样,瞬间作用然后结束作用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犯了定时器中断的几乎所有的大忌:
1.一个定时器能解决的问题不用两个。
2.中断是打一枪留个标记就跑 ...

你好,我想再问一下,什么情况下才需要使用到多个中断同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