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和按键的程序问题,求大神解答一下

楼主(2019-10-11):
4x4矩阵按键,为什么0~3(第一行的四个按键)的按键值怎么都显示不了,剩下的12个按键值都能显示,这是为什么,希望懂的大神能给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void main()
{

                u8 key=0;
                LCD_Init();
                LCD_POS(0,0);
                LCD12864_disp("请输入");
                LCD_POS(1,0);
                while(1)
                {
                        key=KeyPro();
                        if(key!=16)
                        {

                                LCD_Writedata(key+'0');
                        }

                }

}

u8 Keyscanf()
{
                u8 cord_l=0x0f,cord_h=0xf0;
                KEY=0x0f;
                if(KEY!=0x0f)
                {
                        Delay_MS(10);
                        if(KEY!=0x0f)
                        {

                                cord_l=KEY&0x0f;
                                KEY=cord_l|0xf0;
                                cord_h=KEY&0xf0;
                                while((KEY&0xf0)!=0xf0);

                        }
                }
                return (cord_l|cord_h);
}

u8 KeyPro()
{
        u8 key_value=16;
        switch(Keyscanf())
        {
                case 0x77: key_value=0;  break;
                case 0x7b: key_value=1;  break;
                case 0x7d: key_value=2;  break;
                case 0x7e: key_value=3;  break;
                case 0xb7: key_value=4;  break;
                case 0xbb: key_value=5;  break;
                case 0xbd: key_value=6;  break;
                case 0xbe: key_value=7;  break;
                case 0xd7: key_value=8;  break;
                case 0xdb: key_value=9;  break;
                case 0xdd: key_value=10; break;
                case 0xde: key_value=11; break;
                case 0xe7: key_value=12; break;
                case 0xeb: key_value=13; break;
                case 0xed: key_value=14; break;
                case 0xee: key_value=15; break;
        }
        return key_value;
}

网友A:
就你的矩阵按键程序而言没有什么问题,其它键值能正常显示说明显示程序正常。问题可能出在硬件电路连接上,与0~3共同相关的IO口是Px.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你的矩阵按键程序而言没有什么问题,其它键值能正常显示说明显示程序正常。问题可能出在硬件电路连接上, ...

问题解决了,十分感谢。刚开始我是将矩阵按键接在p1口的,怎么都显示不了0~3这几个键,听了你的建议后我重新接在p2口上,结果就能显示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接在p1口的时候做动态显示都是没问题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