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图问题,哪位大佬看看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0-11):
大佬解答一下啊,感谢

网友A:
仔细看看你的网络字符是否标正确  网络有没有悬空

网友B:
电路图中,有些元件未标注清楚或者有重复名称

网友C:
你PCB连好以后是不是又改原理图啦,这是节点不匹配

网友D:
修改了元件注释,直接继续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你的网络字符是否标正确  网络有没有悬空

他左边中间位置的电源那里就有一根线没有标注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