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蓝牙小车的程序,中断PWM与串口中断在一起出错

楼主(2019-10-11):
已经做了快2周了。差程序。一个中断PWM,一个串口中断。两个在一起不会写。。。前后是通过一个电机驱动,左右是通过舵机控制。,写的程序问题好多。希望有大神指点迷津~~~
#include<reg52.h>

sbit pwm = P0^0;
sbit E1 = P2^0;
sbit E2 = P2^1;
sbit jia =P2^2;
sbit jan =P2^3;

unsigned char jd = 3;
unsigned char count;

void UART_int(unsigned char baud);
void Timer_int0();
void Init()
{
  E1 = 0;
  E2 = 0;
  jd = 4;
  count = 0;
}

void QJ()
{
  E1 = 1;
  E2 = 0;
}
void HT()
{
  E1 = 0;
  E2 = 1;
}
void TZ()
{
  E1 = 0;
  E2 = 0;
}
void ZUO()
{
    count = 0;
      jd = 4;
}
void YOU()
{
    count = 0;
      jd = 2;
}
void ZHONG()
{
  count = 0;
  jd=3;
}

void main()
{
  Init();
  Timer_int0();
   UART_int(9600);

  while(1)
  {
      switch(SBUF)
    {
      case 'Q': QJ();   break;
      case 'H': HT();   break;
      case 'K': TZ();   break;
      case 'Z': ZUO();  break;
      case 'Y': YOU();  break;
      case 'T': ZHONG();break;

    }
  }
}

void UART_int(unsigned char baud)
{
  SCON = 0x50;
  TMOD |= 0x21;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TL1 = TH1;
  ET1 = 0;
  ES  = 1;
  TR1 = 1;
  EA  = 1;
}

void Timer_int0()
{

    TR0 =0;
    TH0 = 0xFE;
    TL0 = 0x33;
    ET0 = 1;
    TR0 = 1;
}

void InterruptTimer1()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
}

void InterruptTime0() interrupt 1
{
  TH0 = 0xFE;
  TL0 = 0x33;

  if(count<jd)
      pwm = 1;
  else
      pwm =  0;
  count = (count+1);
  count = count%40;
}

楼主: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希望大佬们指点迷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希望大佬们指点迷津!~~~

void UART_int(unsigned char baud)   baud的数据范围0~255,溢出部分无效,只剩128。
应改为void UART_int(unsigned int baud)

这样改更好
void UART_int()
{
  SCON=0x50;
  TMOD|=0X21;
  TH1=TL1=-(11059200L/12/32/9600);
  ET1 = 0;
  ES  = 1;
  TR1 = 1;
  EA  = 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UART_int(unsigned char baud)   baud的数据范围0~255,溢出部分无效,只剩128。
应改为void UART_ ...

嗯,我试了。但是舵机依旧不能转动。是什么原因呢,望大佬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