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池组及单个电池充电电路能否可行?

楼主(2019-10-11):
各位大师,上图是我设计的一个用C51单片机及0809构建的为电池组及为单个电池在线充电的充电器部分电路,目前遇到了一个问题。即当在电池两端加上电压(不是加电池)不管是在第一个位置或(V1)或是在第五个位置(V5)加上电池并启动光耦,这时对应的输出端应当有相应的电压输出输,而其它任何位置不该有电压。然而这时在V5或是V1的位置有电压。具体过程是:
在电池组的两端加70V电压,V5的位置 加12V电压,启动光耦J5。此时在电压取样输出端可测到与12V对应的电压值。而在V1~V4则不该有任何的电压。但事实上在V1的位置上有58V左右的电压值。同样在V1的位置 加12V电压,一样的操作在V5的位置上同样有58V左右的电压值。光耦及线路经确定没有问题。电压取样输出端的 电阻由450K+150K改为3K+1K现象一样。敬请各位大师指点,或者有其它的应用电路可实现本电路的功能。谢谢。

网友A:
受教了!感谢分享。。。。。。。

网友B:
你可能不太了解这电池充电电路
70V一般是铅蓄电池,它的充电原理和锂电池是有点不同的
铅蓄电池用脉冲电流充电的效果比恒流充电的效果,它充满电的电压刚好差不多是它本身电压的1.4倍左右
所以,你会看到以前的12V铅蓄电池充电器基本就是一个变压器整流之后不用滤波电容直接充电,没有其它的电路了
像你这个,就是把一件简单的事复杂化了

楼主:
我的问题是光耦并没有启动就不应有电压出现在其它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