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传感器电路和软件代码STM37F103

楼主(2019-10-12):
DS18B20 是由 DALLAS 半导体公司推出的一种的“一线总线”接口的温度传感器。与传
的热敏电阻等测温元件相比,它是一种新型的体积小、适用电压宽、与微处理器接口简单的
字化温度传感器。一线总线结构具有简洁且经济的特点,可使用户轻松地组建传感器网络,
而为测量系统的构建引入全新概念,测量温度范围为-55~+125℃ ,精度为±0. 5℃。现场温
直接以“一线总线”的数字方式传输,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抗干扰性。它能直接读出被测温度,
且可根据实际要求通过简单的编程实现 9~l2 位的数字值读数方式。它工作在 3—5. 5 V 的电
范围,采用多种封装形式,从而使系统设计灵活、方便,设定分辨率及用户设定的报警温度
储在 EEPROM 中,掉电后依然保存。其内部结构如图 35.1.1 所示:
图 35.1.1 DS18B20 内部结构图
ROM 中的 64 位序列号是出厂前被光记好的,它可以看作是该 DS18B20 的地址序列码,每
18B20 的 64 位序列号均不相同。 64 位 ROM 的排列是:前 8 位是产品家族码,接着 48 位是
18B20 的序列号,最后 8 位是前面 56 位的循环冗余校验码(CRC=X8+X5 +X4 +1)。 ROM 作
是使每一个 DS18B20 都各不相同,这样就可实现一根总线上挂接多个。
所有的单总线器件要求采用严格的信号时序,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DS18B20 共有 6 种信
类型:复位脉冲、应答脉冲、写 0、写 1、读 0 和读 1。所有这些信号,除了应答脉冲以外,
由主机发出同步信号。并且发送所有的命令和数据都是字节的低位在前。这里我们简单介绍
几个信号的时序:
1)复位脉冲和应答脉冲
单总线上的所有通信都是以初始化序列开始。主机输出低电平,保持低电平时间至少 480
,以产生复位脉冲。接着主机释放总线, 4.7K 的上拉电阻将单总线拉高,延时 15~60 us,
进入接收模式(Rx)。接着 DS18B20 拉低总线 60~240 us,以产生低电平应答脉冲,
若为低电平,再延时 480 us。
2)写时序
写时序包括写 0 时序和写 1 时序。所有写时序至少需要 60us,且在 2 次独立的写时序之间
少需要 1us 的恢复时间,两种写时序均起始于主机拉低总线。写 1 时序:主机输出低电平,
时 2us,然后释放总线,延时 60us。写 0 时序:主机输出低电平,延时 60us,然后释放总线,
时 2us。
3)读时序
单总线器件仅在主机发出读时序时,才向主机传输数据,所以,在主机发出读数据命令后,
须马上产生读时序,以便从机能够传输数据。所有读时序至少需要 60us,且在 2 次独立的读
时序之间至少需要 1us 的恢复时间。每个读时序都由主机发起,至少拉低总线 1us。主机在读
时序期间必须释放总线,并且在时序起始后的 15us 之内采样总线状态。典型的读时序过程为:
主机输出低电平延时 2us,然后主机转入输入模式延时 12us,然后读取单总线当前的电平,然
后延时 50us。
在了解了单总线时序之后,我们来看看 DS18B20 的典型温度读取过程, DS18B20 的典型
温度读取过程为:复位发 SKIP ROM 命令(0XCC) 发开始转换命令(0X44) 延时复
位发送 SKIP ROM 命令(0XCC) 发读存储器命令(0XBE) 连续读出两个字节数据(即
温度)结束。
DS18B20 的介绍就到这里,更详细的介绍,请大家参考 DS18B20 的技术手册。
35.2 硬件设计
由于开发板上标准配置是没有 DS18B20 这个传感器的,只有接口,所以要做本章的实验,
大家必须找一个 DS18B20 插在预留的 18B20 接口上。
本章实验功能简介:开机的时候先检测是否有 DS18B20 存在,如果没有,则提示错误。
只有在检测到 DS18B20 之后才开始读取温度并显示在 LCD 上,如果发现了 DS18B20,则程
序每隔 100ms 左右读取一次数据,并把温度显示在 LCD 上。同样我们也是用 DS0 来指示程序
正在运行。
所要用到的硬件资源如下:
1) 指示灯 DS0
2) TFTLCD 模块
3) DS18B20 接口
4) DS18B20 温度传感器
我们使用的是 STM32的 PG11来连接 U13的 DQ引脚,图中 U13为 DHT11
(数字温湿度传感器)和 DS18B20 共用的一个接口, DHT11 我们将在下一章介绍。
DS18B20 只用到 U6 的 3 个引脚(U6 的 1、 2 和 3 脚),将 DS18B20 传感器插入到这个上
面就可以通过 STM32 来读取 DS18B20 的温度了。
软件设计

打开我们的 DS18B20 数字温度传感器实验工程可以看到我们添加了 ds18b20.c 文件以及其
头文件
ds18b20.h 文件,所有 ds18b20 驱动代码和相关定义都分布在这两个文件中。
打开
ds18b20.c, 该文件代码如下: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elay.h"
//复位 DS18B20
void DS18B20_Rst(void)
{
DS18B20_IO_OUT(); //SET PA0 OUTPUT
DS18B20_DQ_OUT=0; //拉低 DQ
delay_us(750); //拉低 750us
DS18B20_DQ_OUT=1; //DQ=1
delay_us(15); //15US
}
//等待 DS18B20 的回应
//返回 1:未检测到 DS18B20 的存在
//返回 0:存在
u8 DS18B20_Check(void)
{
u8 retry=0;
DS18B20_IO_IN();//SET PA0 INPUT
while (DS18B20_DQ_IN&&retry<200)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200)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DS18B20_DQ_IN&&retry<240)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240)return 1;
return 0;
}
//从 DS18B20 读取一个位
//返回值: 1/0
u8 DS18B20_Read_Bit(void) // read one bit
{
u8 data;
DS18B20_IO_OUT();//SET PA0 OUTPUT
DS18B20_DQ_OUT=0;
delay_us(2);
DS18B20_DQ_OUT=1;
DS18B20_IO_IN();//SET PA0 INPUT
delay_us(12);
if(DS18B20_DQ_IN)data=1;
else data=0;
delay_us(50);
return data;
}
//从 DS18B20 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DS18B20_Read_Byte(void) // read one byte
{
u8 i,j,dat;
dat=0;
for (i=1;i<=8;i++)
{
j=DS18B20_Read_Bit();
dat=(j<<7)|(dat>>1);
}
return dat;
}
//写一个字节到 DS18B20
//dat:要写入的字节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8 dat)
{
u8 j;
u8 testb;
DS18B20_IO_OUT();//SET PA0 OUTPUT;
for (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 (testb)
{ DS18B20_DQ_OUT=0;// Write 1
delay_us(2);
DS18B20_DQ_OUT=1;
delay_us(60);
}
else
{ DS18B20_DQ_OUT=0;// Write 0
delay_us(60);
DS18B20_DQ_OUT=1;
delay_us(2);
}
}
}
//开始温度转换
void DS18B20_Start(void)// ds1820 start convert
{
DS18B20_Rst();
DS18B20_Check();
DS18B20_Write_Byte(0xcc);// skip rom
DS18B20_Write_Byte(0x44);// convert
}
//初始化 DS18B20 的 IO 口 DQ 同时检测 DS 的存在
//返回 1:不存在
//返回 0:存在
u8 DS18B20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G, ENABLE); //使能 PG 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PORTG.11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GPIO
GPIO_SetBits(GPIOG,GPIO_Pin_11); //输出 1
DS18B20_Rst();
return DS18B20_Check();
} //从 ds18b20 得到温度值
//精度: 0.1C
//返回值:温度值 (-550~1250)
short DS18B20_Get_Temp(void)
{
u8 temp;
u8 TL,TH;
short tem;
DS18B20_Start (); // ds1820 start convert
DS18B20_Rst();
DS18B20_Check();
DS18B20_Write_Byte(0xcc);// skip rom
DS18B20_Write_Byte(0xbe);// convert
TL=DS18B20_Read_Byte(); // LSB
TH=DS18B20_Read_Byte(); // MSB
if(TH>7)
{
TH=~TH;
TL=~TL;
temp=0; //温度为负
}else temp=1; //温度为正
tem=TH; //获得高八位
tem<<=8;
tem+=TL; //获得底八位
tem=(float)tem*0.625; //转换
if(temp)return tem; //返回温度值
else return -tem;
}
该部分代码就是根据我们前面介绍的单总线操作时序来读取 DS18B20 的温度值的,DS18B20
的温度通过 DS18B20_Get_Temp 函数读取,该函数的返回值为带符号的短整形数据,返回值的
范围为-550~1250,其实就是温度值扩大了 10 倍。
然后我们打开 ds18b20.h,该文件下面主要是一些 IO 口位带操作定义以及函数申明,没有
什么特别需要讲解的地方。最后打开 main.c,该文件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u8 t=0;
short temperature;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 2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 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 LED 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 LCD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WarShip STM32");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DS18B20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5/1/16");
while(DS18B20_Init()) //DS18B20 初始化
{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DS18B20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30,130,239,13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DS18B20 OK");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Temp: . C");
while(1)
{
if(t%10==0) //每 100ms 读取一次
{
temperature=DS18B20_Get_Temp();
if(temperature<0)
{
LCD_ShowChar(30+40,150,'-',16,0); //显示负号
temperature=-temperature; //转为正数
}else LCD_ShowChar(30+40,150,' ',16,0); //去掉负号
LCD_ShowNum(30+40+8,150,temperature/10,2,16); //显示正数部分
LCD_ShowNum(30+40+32,150,temperature%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
delay_ms(10);
t++;
if(t==20)
{
t=0;
LED0=!LED0;
}
}
}
主函数代码很简单,一系列初始化之后,就是每 100ms 读取一次 18B20 的值,然后转化为
温度后显示在 LCD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