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空调系统源程序设计

楼主(2019-10-12):
基于15单片机进行空调系统的设计

/****************************************Copyright (c)****************************************************
**
**
**
**--------------File Info---------------------------------------------------------------------------------
** File name:
** Last modified Date:
** Last Version:
** Descriptions:
**--------------------------------------------------------------------------------------------------------
** Created by:                        FiYu
** Created date:                2016-7-1
** Version:                            1.0
** Descriptions:                PWM呼吸灯实验
**--------------------------------------------------------------------------------------------------------
** Modified by:                        FiYu
** Modified date:                2016-11-1
** Version:                                  2.0
** Descriptions:
** Rechecked by:
**********************************************************************************************************/
/****-----请阅读ReadMe.txt进行实验-----***********/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include        "15W4KxxS4.H"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2^3;
sbit KEY2=P2^4;
sbit KEY3=P2^5;
sbit KEY4=P2^6;            //用户按键S3用IO口P54
sbit ledpwmval=P5^5;   //蓝色

/**************************************
功能描述:延时函数
入口参数:uint16 x ,该值为1时,延时1ms
返回值:无
***************************************/
void delay_ms(uint16 x)
{
        uint16 j,i;
        for(j=0;j<x;j++)
        {
                for(i=0;i<1100;i++);
        }
}

/**************************************************************************************
功能描述:对PWM3和PWM3进行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PWM2PWM3_Configuration(void)
{
        PWMCFG &= 0xBF;                         //将CBTADC位置0,即PWM计数器归零时不触发ADC转换
        PWMIF &= 0xBF;                         //将CBIF位置0,PWM计数器归零中断标志位,需软件清零

        P_SW2 |= 0x80;                         //将EAXSFR位置1,以访问PWM在扩展RAM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对PWM2的初始化部分
        PWM2CR |= 0x08;                   //将PWM2_PS位置1,选择PWM2的输出引脚是P2.7
        PWMCR |= 0x01;                         //将ENC2O位置1,PWM2的端口为PWM输出口,受PWM波形发生器控制
        PWMCFG &= 0xFE;                         //将C2INI位置0,设置PWM2输出端口的初始电平为低电平
        PWMIF &= 0xFE;                         //将C2IF位置0,PWM2中断标志位,需软件清零
        PWM2CR |= 0x04;                   //将EPWM2I位置1,使能PWM2中断
        PWM2CR &= 0xFD;                   //将EC2T2SI位置0,关闭T2翻转时中断
        PWM2CR &= 0xFE;                   //将EC2T1SI位置0,关闭T1翻转时中断
   //对PWM3的初始化部分
        PWM3CR |= 0x08;                   //将PWM3_PS位置1,选择PWM3的输出引脚是P4.5
        PWMCR |= 0x02;                       //将ENC3O位置1,PWM3的端口为PWM输出口,受PWM波形发生器控制
        PWMCFG &= 0xFD;                       //将C3INI位置0,设置PWM3输出端口的初始电平为低电平
        PWMIF &= 0xFD;                       //将C3IF位置0,PWM3中断标志位,需软件清零
        PWM3CR |= 0x04;                   //将EPWM3I位置1,使能PWM3中断
        PWM3CR &= 0xFD;                   //将EC3T2SI位置0,关闭T2翻转时中断
        PWM3CR &= 0xFE;                   //将EC3T1SI位置0,关闭T1翻转时中断
        //对PWM2和PWM3翻转计数器赋初值
        PWM2T1 =1;                 //赋值PWM2第一次翻转计数器值
        PWM2T2 = 0x00FA;           //赋值PWM2第二次翻转计数器值
        PWM3T1 =0x00FA;                 //赋值PWM3第一次翻转计数器值
        PWM3T2 = 1;           //赋值PWM3第二次翻转计数器值

  //对PWM波形发生器时钟源进行初始化
        PWMCKS |= 0x10;                         //将SELT2位置1,PWM时钟源为定时器2溢出脉冲
        PWMC = 0x00FA;             //PWM计数器赋值(同时对PWMCH和PWMCL进行了赋值)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P_SW2 &= 0x7F;                         //将EAXSFR位置0,恢复访问XRAM

        //PWM外部异常控制寄存器的操作
        PWMFDCR &= 0xDF;                       //将ENFD位置0,关闭PWM外部异常检测功能
        PWMFDCR &= 0xF7;                       //将ENDI位置0,关闭PWM异常检测中断
        PWMFDCR &= 0xFB;                       //将FDCMP位置0,比较器与PWM无关
        PWMFDCR &= 0xFD;                       //将FDIO位置0,P2.4的状态与PWM无关
        PWMFDCR &= 0xFE;                       //将FDIF位置0,PWM异常检测中断标志位,需软件清零

        IP2 |= 0x40;                           //将PPWM位置1,使能PWM中断为最高优先级中断
        //使能PWM波形发生器
        PWMCR |= 0x80;                         //将ENPWM位置1,使能PWM波形发生器,PWM计数器开始计数
        PWMCR &= 0xBF;                         //将ECBI位置0,禁止PWM计数器归零中断
}

/***************************************************************************
* 描  述 : PWM中断服务函数
* 入  参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PWM(void) interrupt PWM_VECTOR using 1
{
        PWMIF &= 0xBF;                         //将CBIF位置0,PWM计数器归零中断标志位,需软件清零
        PWMIF &= 0xFE;                         //将C2IF位置0,PWM2中断标志位,需软件清零
        PWMIF &= 0xFD;                         //将C3IF位置0,PWM3中断标志位,需软件清零
}

   void KEY_Scan(void)

{          if(KEY1 == 0)
          {
            delay_ms(10);

          }
          if(KEY2==0)
          {delay_ms(10);
          }
                   while(1)
  {
                KEY_Scan();    //按键输入检测函数

  }
}
/********************************************************
功能描述:主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int main()
{
        uint8 flag=1;
        uint16 ledpwmval=0;
        uint16 ledpwmvala=1;
/////////////////////////////////////////////////
//注意: STC15W4K32S4系列的芯片,上电后所有与PWM相关的IO口均为
//      高阻态,需将这些口设置为准双向口或强推挽模式方可正常使用
//相关IO: P0.6/P0.7/P1.6/P1.7/P2.1/P2.2
//        P2.3/P2.7/P3.7/P4.2/P4.4/P4.5
/////////////////////////////////////////////////
        P2M1 &= 0x7F;        P2M0 &= 0x7F;          //设置P2.7为准双向口
        P4M1 &= 0xDF;        P4M0 &= 0xDF;          //设置P4.5为准双向口
                 P2M1 &= 0x87;        P2M0 &= 0x87;          //设置P0.6为准双向口
        P5M1 &= 0xCF;        P5M0 &= 0xCF;          //设置P5.4为准双向口
        PWM2PWM3_Configuration();   //初始化PWM2和PWM3口
        EA = 1;                                  //允许总中断

                   while(1)
                {delay_ms(100);       //延迟每次指示灯亮度的时间,更方便观察实验现象

         if(KEY1)
                       //如果标识符为1则递增变量ledpwmval
                        ledpwmval=ledpwmval+10;
                while (KEY1 == 0); //等待按键释放
                        ledpwmval=ledpwmval;

                if(KEY2)                //如果标识符为0则递减变量ledpwmval
                        ledpwmval=ledpwmval-10;
                 while(KEY2 == 0);
                        ledpwmval=ledpwmval;
                if(ledpwmval>256)    //如果变量ledpwmval递增到一定值则控制标识符为0,以实现ledpwmval递减
                        KEY1=0;
                        KEY2=1;

                if(ledpwmval==1)     //如果变量ledpwmval递减到一定值则控制标识符为1,以实现ledpwmval递增
                        KEY1=1;

                ledpwmvala=256-ledpwmval;

                P_SW2 |= 0x80;                            //将EAXSFR位置1,以访问PWM在扩展RAM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PWM2T1 =(uint16)ledpwmval;    //赋值PWM2第一次翻转计数器值(不断变化值)
                PWM2T2 = 0x00FA;              //赋值PWM2第二次翻转计数器值(定值)
                PWM3T1 =(uint16)ledpwmvala;    //赋值PWM3第一次翻转计数器值(不断变化值)
                PWM3T2 = 0x00FA;              //赋值PWM3第二次翻转计数器值(定值)
                P_SW2 &= 0x7F;                            //将EAXSFR位置0,恢复访问XRA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