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开机程序运行问题,软件程序是在DSP中运行还是在LPDDR中运行呢?

楼主(2019-10-12):
各位大佬:
1、单片机上电开机的时候,软件程序是在DSP中运行还是在LPDDR中运行呢?或者说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2、看门狗信号是软件运行成功后由MCU发送给各模块的吗?
3、上电时,MCU需要被复位,能解释一下这个复位的时候的具体动作吗?比如说寄存器和IO口电平等方面.
4、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问到了不清楚的领域,不过程序都是从flash 加载到RAM中运行的。

网友B:
1、单片机上电开机的时候,软件程序是在DSP中运行还是在LPDDR中运行呢?或者说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单片机上电是程序先从rom中读出然后在单片机的ram里运行的。
2、看门狗信号是软件运行成功后由MCU发送给各模块的吗?
看门狗是main函数里面循环调用的,如果单片机死机或跑飞,则循环不会再运行到看门狗这块,所以就不会继续喂狗,看门狗硬件部分一旦没有喂狗操作,则自动复位单片机
3、上电时,MCU需要被复位,能解释一下这个复位的时候的具体动作吗?比如说寄存器和IO口电平等方面.
寄存器清0,IO口复位,复位到默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