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廉价NE555的缺陷

楼主(2019-10-12):
近来实用555时基电路设计一款受控音频振荡器,设计初衷是控制4脚电平来控制555时基电路。实验中振荡器一直处于不受控状态,反复查找没有结果,在555时基电路的4脚对地并联电容也解决不了问题,并联一只电阻也解决不了问题,后来将NE555换成CMOS时基电路ICM7555问题获得解决

网友A:
555是一个成熟的IC,应该是楼主在具体应用中负载电流没有控制好,标准应用电路(元件数值)只是参考,在现实应用中,要考虑电阻、电容的误差、线损等等进行调整。
内部工作原理和引脚排列都是一样的只是生产厂家不同可以互相代换,不同的是工作上的一些参数: ICM7555【7555】是CMOS型的,3-16V,静态0.12mA,低功耗省电,输出电流差些,1-10mA NE555【555】是双极型的,4.5-15v,静态10mA,输出电流100-200mA

网友A:
而且,产品规格书只是一个范畴,不同的厂家或生产批次,在具体品上都存在差异,即使同厂同批次,测试挑选出来的合格品也是参数范围值,不是固定值!所以在具体应用时,选元器件要调试,校验,要设置应用范围值。

网友B:
市场上的器件,每批都有不同,所以产品不稳定,需要微调。这个也是产品不稳定的原因吧。

网友C:
NE555的4脚是强制复位端,典型应用是直接连接VCC或GND,如果通过100K电阻控制可能会发生意外结果。

网友D:
100K 几个微安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NE555的4脚是强制复位端,典型应用是直接连接VCC或GND,如果通过100K电阻控制可能会发生意外结果。

实际应用中是用信号控制4脚来控制555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产品规格书只是一个范畴,不同的厂家或生产批次,在具体品上都存在差异,即使同厂同批次,测试挑选 ...

这个应该不是原因吧,参数只是决定振荡频率。与4脚的自己感应出电压无关吧。实测即使4脚对地接1只100k电阻,4脚有约0.6V电压,导致无法受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K 几个微安的电流……

对,应该有漏电流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场上的器件,每批都有不同,所以产品不稳定,需要微调。这个也是产品不稳定的原因吧。

网购的廉价产品应该是残次品吧。微调估计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E:
这跟价格是没有关系的,是你自己的电路有问题.
4脚是数字电路的复位脚,要么你上拉,要么你下拉,你去看一下数字电路中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阻值是如果选择的,你就会发现100K是不行的.
而CMOS版本是不太在乎这个电阻的大小的,所以就稳定了
这就是CMOS和三极管的区别.
在实际应用中,控制4脚的信号也要有一定的电流输出和吸入能力,而CMOS版本就不用在乎这个

这和什么残次品是没有关系的,是你电路不对
当然,也有可能是某个NE555是坏的,但同时很多个都是这样子的话,你就要考虑一下你电路方面的问题了
NE555是一个很成熟的IC了,又或者说是一个最成熟的IC,在我接触的批量生产中.1毛钱一个都可以去马云家随便找一家就发货了的,这玩意和LM358一样,价格到了3毛都不看的,对比现在的猪肉价格,基本就是白送给你了,还有什么廉价一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跟价格是没有关系的,是你自己的电路有问题.
4脚是数字电路的复位脚,要么你上拉,要么你下拉,你去看一下数 ...

一些光控电路使用555时基电路的4脚作为控制端难道也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些光控电路使用555时基电路的4脚作为控制端难道也有问题?

你可能没有认真看我打的字,4脚是一个数字引脚,它以电平的高低来判断是否要复位,但NE555是晶体管版本的话,它要有一定的电流才能驱动的  这是在NE555手册里的数据,它要达到一定的电压和电流值才能复位

刚好,你那100K就是一个临界点,导致有时候复位,有时候又不复位,你对比一下计算一下
如果你不会计算,那就得再好好的看一下N555的使用方法
不管是什么信号控制它,都要达到它手册上要求的值才能控制它
你想要很好的使用一款IC,就必需学会看IC的数据手册,像这种有数字有模拟的IC,你至少要知道它一些重要参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工作电压,输出电流,高低电平的要求,如果是移动的供电系统,那么你还要考虑一下工作电流之类的
自己设计电路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不想学就照搬别人的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能没有认真看我打的字,4脚是一个数字引脚,它以电平的高低来判断是否要复位,但NE555是晶体管版本的话, ...

100K只是一个大概的值,实际上,3个100K电阻并联也解决不了问题,难道也是临界点?列出这个问题旨在提醒使用555时基电路时注意产品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100K只是一个大概的值,实际上,3个100K电阻并联也解决不了问题,难道也是临界点?列出这个问题旨在提醒 ...

那么多字白打了
4脚是复位,复位,复位引脚呀!低电平有效,低电平有效!一直低电平就一直是复位状态,就是什么也不做的状态
你100K电阻有时候可以达到复位的作用,有时候不行,就有可能导致你这电路有时候有输出有时候没有输出.
你再并几个100K就变成了复位有效了,就不是临界点了,就一直是低电平输出了,就是你说的不受控制了.
在实际电路中,控制4脚的信号有有一定的电流输出和吸入能力,
这个IC没有问题,是你自己电路的设计方面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么多字白打了
4脚是复位,复位,复位引脚呀!低电平有效,低电平有效!一直低电平就一直是复位状态,就是什 ...

“列出这个问题旨在提醒使用555时基电路时注意产品的问题!”看这情况,他还是认定是产品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市场上的器件,每批都有不同,所以产品不稳定,需要微调。这个也是产品不稳定的原因吧。

每批“合格的”产品,各个器件,参数或许都不同,但都是合格,这不是不稳定!因为产品参数合格值不是固定值,而是范围值!就象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一样,多少倍到多少倍是一个档,是范围值!所以,我在回复楼主时说了,要设置范围值(触发范围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购的廉价产品应该是残次品吧。微调估计解决不了问题

深究下,其实芯片也是由分类元件组成,所以,用外接元件进行补偿,是可行的。只能适当补偿,当然,基本参数还是由元件本身特性决定的。

网友F:
把R1换成1k,看看还有问题嘛?
新手没经验不奇怪,要虚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R1换成1k,看看还有问题嘛?
新手没经验不奇怪,要虚心点

直接接地就更没有问题了!因为控制电路的输出阻抗在30K左右,如果要降低输出阻抗,需要增加一级电压跟随器。这样会增加一些成本和电路复杂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