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S602单片机内部复位问题

楼主(2019-10-12):
STC15F2KS602芯片在不使用外部复位电路时,在ISP软件设置“复位引脚作为I/0口”“勾掉_取消掉不使用”下载进去,上电后5.4复位引脚为什么一直是高电平啊,51单片机复位引脚不应该一直处于低电平吗?如果是高电平,我的单片机是一直在复位啊,这个怎么处理?有使用过内部复位电路的吗?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如果不使用内部复位而使用外部复位当然需要外接复位电路。有外接复位电路还会是高电平吗?

网友A:
选择内部复位,P5.4就是一个I/O口,默认是高电平。选择外部复位必须外接复位电路,电平高低由外接复位电路确定。

网友B:
ADS1115+STM32

网友B:
最后按OK,确认退出,到此搭建完毕,可以开始编程开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