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大家都用什么编程器

楼主(2019-10-12):
同上!

网友A:
楼主你用什么单片机?

STC的单片机下载程序最简单,把单片机的串口两根线和地线连接到电脑的串口上,运行STCISP软件可以下载程序。

ISP(在系统可编程)/IAP(在应用可编程),无需专用编程器,可通过串口(P3.0/P3.1)直接下载用户程序,数秒即可完成一片

网友B:
我的第一台编程器:ALL03万用编程器,估计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绝对的老古董,在486电脑主机里面装一个什么界面卡才能用,早就扔了,只记得当时的售价是1800元。
我的第二台编程器:TOP2003万用编程器,500元买的,基本上也步入古董系列。这两台万用编程器非常好用,支持的芯片很多,还有CMOS、TTL集成电路识别功能,只可惜古董的古董、淘汰的淘汰。
我的第三台编程器:SP200S-2016,某宝不到60元买的名片大小的简易万用编程器,现在改进型的某宝售价不到50元。由于TOP2003万用编程器不支持win7,发现了这个简易万用编程器,买来之后试用,虽然没有TOP2003好用,但是win7可用就非常方便,如此价格低廉的编程器,支持300多种器件,绝对是物超所值,实际上我用编程器烧写最多的就是51单片机,AVR单片机有自制的简易编程器,我是先用51单片机编程,成功之后移植到AVR单片机,所以,我对编程器要求不高。

网友C:
编程器为可编程的集成电路写入数据的工具,编程器主要用于单片机(含嵌入式)/存储器(含BIOS)之类的芯片的编程(或称刷写)。编程器主要修改只读存储器中的程序,编程器通常与计算机连接,再配合编程软件使用

网友D:
ICD2,ICD3,STLINK这些

网友E:
ARM芯片,一般都通用JLINK。如果用ST的ARM芯片,除了JLINK,还可以用STLINK。如果用TI的ARM芯片,除了JLINK,还可以用XDS100、XDS110。

网友F:
codeblocks和kei软件l都很好,个人一直在用。编程器的话TLINK基本通用

网友G:
v6.0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