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800L电源可以用7805驱动吗

楼主(2019-10-12):
由于电池的电压比较大(7.4V),需要LDO,用LM7805的话,电流最大是1A,能驱动SIM800吗,有人用过吗

网友A:
7805  TO-3P封装的最大电流可以达到5A!TO-220封装的可以达到3A!你也可以用LM317;
而SIM800定工作电压是3.4~4.4V/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05  TO-3P封装的最大电流可以达到5A!TO-220封装的可以达到3A!你也可以用LM317;
而SIM800定工作电压是 ...

我看手册7805都是1.5A的,难道TO-3P有3A,LM317也可以,多谢了啊

网友B:
7805和317都有3A封装的,体积比较大,2A的时候发热比较厉害,2S的时候充满电8.4V,降压到5V耗散功率有6W多,不推荐使用。

网友C:
完全没问题的。我用SIM800的时候,直接用老电脑的USB就能带得动了(估计500MA不到的电流)。所以7805完全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05和317都有3A封装的,体积比较大,2A的时候发热比较厉害,2S的时候充满电8.4V,降压到5V耗散功率有6W多 ...

多谢,已经试过了TO 220的就可以了

网友D:
你可以使用CH5619,这是一款大电流5A、PWM降压DC/DC转换器,输入电压范围是3.6-25V,输出电压为0.8V-23V可调,转换效率高达95%,采用TO263-5L封装,应用电路非常简单,外围器件极少,也可以使用AOZ1014LM2677LM2678LM2679

网友E:
感觉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F:
7805的输出给单片机供电没有问题,但是7805的输出精度达不到精密电源的要求,还不如lm317

网友G:
可以采用7805并联

网友H:
单片机一般电流不会超过1A,用7805绝对没问题,就是注意单片机电压值是3.3v的还是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