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BH1750程序

楼主(2019-10-12):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hard_i2c_driver.h"
#include "arc_lcd.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extern I2C_INIT_INFO I2C_Info;        ///<I2C控制器相关信息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延时函数
  * @param  Time 延时时间参数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uint32_t Time)
{
        while(Time--);
}
/**
  * @brief  串口打印输出温度和湿度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uint8_t I2C_Data[10],ret;
        uint8_t DataString[100];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4000); //重新映射中断向量表
        SystemInit();//系统时钟初始化
        USART_Configuration(115200);//串口1初始化
        printf("\x0c\0");printf("\x0c\0");//超级终端清屏
        printf("\033[1;40;32m");//设置超级终端背景为黑色,字符为绿色
        printf("\r\n*******************************************************************************");
        printf("\r\n************************ Copyright 2009-2012, ViewTool ************************");
        printf("\r\n************************* viewtoolcom *************************");
        printf("\r\n***************************** All Rights Reserved *****************************");
        printf("\r\n*******************************************************************************");
        printf("\r\n");
        ARC_LCD_Init();//初始化LCD
        ARC_LCD_Clear(LCD_COLOR_BLACK);
        //根据BH1750FVI传感器设置I2C初始化数据
        I2C_Info.controlMode = 1;//硬件控制
        I2C_Info.speed=100000;//100K
        I2C_Info.subAddrMode=2;//无子地址模式
        I2C_Info.subAddrWidth=0;//子地址为0字节宽度
        I2C_Info.slaveAddr=0x46;//BH1750FVI传感器I2C地址
        I2C_Info.channel=1;//使用I2C2
        VT_I2C_HardInit(&I2C_Info);
        I2C_Data[0]=0x01;
        VT_I2C_HardWriteNByte(I2C2,0,I2C_Data,1);//传感器芯片上电命令
        while(1)
        {
                I2C_Data[0]=0x11;
                ret = VT_I2C_HardWriteNByte(I2C2,0,I2C_Data,1);//发送测量命令
                if(ret){
                        printf("I2C写数据错误 %d\n\r",ret);
                }
                Delay(3000000);//等待大于120ms,必须加这个延时,否则传感器没准备好数据会出现读数据错误
                ret = VT_I2C_HardReadNByte(I2C2,0,I2C_Data,2);//读取光照强度值
                if(ret){
                        printf("I2C读数据错误 %d\n\r",ret);
                }else{
                        printf("光强度:%f lx\n\r",((I2C_Data[0]<<8)+I2C_Data[1])/(1.2*2));
                        sprintf((char *)DataString,"%0.1f",((I2C_Data[0]<<8)+I2C_Data[1])/(1.2*2));
                        ARC_LCD_DispMyString(0,70,DataString);//将测得的温度值在LCD上显示
                }
                Delay(1000000);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报告在检查参数发生错误时的源文件名和错误行数
  * @param  file 源文件名
  * @param  line 错误所在行数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用户可以增加自己的代码用于报告错误的文件名和所在行数,
       例如:printf("错误参数值: 文件名 %s 在 %d行\r\n", file, line) */

    /* 无限循环 */
    while (1)
    {
    }
}
#endif

/*********************************END OF FILE**********************************/

楼主:
#include "BH1750.h"
#include "stdio.h"

uchar  BUF[8];

int mcy;
uint date[4];
uint dis_data;
void GPIO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sda | scl;

void Delay_5us(void)
{
         uint16_t i=0;
         uint16_t timer = 5;
         while(timer--)
          {
                         i=10;
                         while(i--);
    }
}

void Delay_mms(uint16_t tmp)
{
          uint16_t i=0;
          while(tmp--)
                  {
                                i=12000;
                                while(i--);
      }
}

void BH1750_Start()
{
    GPIO_SetBits(GPIOB, sda);
    GPIO_SetBits(GPIOB, scl);
    Delay_5us();
    GPIO_ResetBits(GPIOB, sda);
    Delay_5us();
}

void BH1750_Stop()
{
                GPIO_ResetBits(GPIOB, scl);
    GPIO_ResetBits(GPIOB, sda);
    GPIO_SetBits(GPIOB, scl);
    Delay_5us();
    GPIO_SetBits(GPIOB, sda);
    Delay_5us();
}
void BH1750_SendACK(int ack)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sda;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if(ack == 1)
                        GPIO_SetBits(GPIOB, sda);
                else if(ack == 0)
                        GPIO_ResetBits(GPIOB, sda);
                else
                        return;

    GPIO_SetBits(GPIOB, scl);
    Delay_5us();
    GPIO_ResetBits(GPIOB, scl);
    Delay_5us();
}

int BH1750_RecvACK()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sda;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SetBits(GPIOB, scl);
    Delay_5us();

          if(GPIO_ReadInputDataBit( GPIOB, sda ) ==1 )
        mcy = 1 ;
    else
        mcy = 0 ;

    GPIO_ResetBits(GPIOB, scl);
    Delay_5us();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 GPIOB, &GPIO_InitStruct );

    return mcy;
}

void BH1750_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 (i=0; i<8; i++)
{
                                if( 0X80 & dat )
          GPIO_SetBits( GPIOB, sda);
        else
          GPIO_ResetBits( GPIOB, sda);

       dat <<= 1;
        GPIO_SetBits(GPIOB, scl);
        Delay_5us();
        GPIO_ResetBits(GPIOB, scl);
        Delay_5us();
      }
    BH1750_RecvACK();
}

uchar BH1750_RecvByte()
{
    uchar i;
    uchar dat = 0;
          uchar bi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sda;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B, &GPIO_InitStruct );

    GPIO_SetBits( GPIOB, sda);
    for (i=0; i<8; i++)
    {
        dat <<= 1;
        GPIO_SetBits( GPIOB, scl);
        Delay_5us();

                          if( 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 GPIOB, sda ) )
             bit = 0X01;
       else
             bit = 0x00;

        dat |= bit;

        GPIO_ResetBits( GPIOB, scl);
        Delay_5us();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 GPIOB, &GPIO_InitStruct );
    return dat;
}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
    BH1750_Start();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
    BH1750_SendByte(REG_Address);
  //  BH1750_SendByte(REG_data);
    BH1750_Stop();
}

void Init_BH1750()
{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Single_Write_BH1750(0x10);
   Delay_mms(180);
}

void mread(void)
{
          uchar i;
    BH1750_Start();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1);
          for (i=0; i<3; i++)
    {
       BUF[i] = BH1750_RecvByte();

                         dis_data=BUF[i];

             date[i]=(dis_data<<8)+BUF[i];

                         if (i == 3)
       {
          BH1750_SendACK(1);
       }
       else
       {
          BH1750_SendACK(0);
       }
                         Delay_mms(5);
   }
          date[0]=(date[0]+date[1]+date[2])/3;
    BH1750_Stop();
    Delay_mms(5);
}

模块详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