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定义一个变量t[1],如何将t[1]的某次的变化值赋值给另一个变量存储起来

楼主(2019-10-12):
定义一个变量t[1],如何将t[1]的某次的变化值赋值给另一个变量存储起来,且让t[1]之后的变化不影响变量

网友A:
int a = t[1]( 如果你的数组t是int类型的话),这样就可以了t[1]除非有赋值语句重新赋值,不然是不会改变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 a = t[1]( 如果你的数组t是int类型的话),这样就可以了t[1]除非有赋值语句重新赋值,不然是不会改变值 ...

这样如果t[1]的值改变,a值是否也会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如果t[1]的值改变,a值是否也会变化

看你程序是否有循环执行喽,如果再次将t[1]赋给a的话a就变了,也就是说,t[1]改变后只要不再执行a = t[1], 且a没有被其他变量或者常量赋值,那么a的值就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