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佬关于稳压电路多路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9-10-12):
如果我需要引出3个5v的电压提供给3个设备用,我能不能用同一个稳压电路,稳压电路输出端就只有一路。

网友A:
电流输出够大就可以

网友B:
可以用同一路输出,但需考虑3路的总电流是否超过供电电路,即通常所说的带负载能力,若供电带负载能力差,可以考虑用多路输出进行供电

网友C:
如果你的这个5V稳压电路有足够的带负载能力就可以提供给N个设备使用。

网友D:
以一个NPN三极管为中心,当输入电压低于稳压二极管的反向导体电压值时,NPN三极管的基极没有电流,此时Q1关闭;当输入电压高于稳压二极管的反向导通值时,NPN三极管的基极产生电流,此时NPN三极管基极电压为稳压二极管的稳压电压Vref,因此,NPN三极管发射极输出的第一输出电压为Vref‑0.7V,通过调整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可以调节其电压值;三端稳压器件输出的第三路输出电压为一固定值,通过调节第一分压电阻和第二分压电阻的比值可以调整第二路输出电压。这样,可以同时为电路提供三种不同的参考电压输出,同时,降低电路的复杂程度,从而减少使用器件的数量,降低成本。 主权利要求: 1.一种具有多路输出的稳压电路,其特征在于,包括:恒流二极管、稳压二极管、NPN三极管、三端稳压器件、隔离电阻以及第一分压电阻和第二分压电阻;NPN三极管的集电极连接恒流二极管的负端,同时作为电压输入端;NPN三极管的基极连接稳压二极管的负端以及恒流二极管正端,稳压二极管的正端接地;NPN三极管的发射极作为第一路输出电压的输出端,同时,与隔离电阻的一端连接,隔离电阻的另一端作为第二路输出电压的输出端;三端稳压器件的输入端与第二路输出电压的输出端连接,三端稳压器件的输出端通过第一分压电阻连接到第二路输出电压的输出端,通过第二分压电阻到地,三端稳压器件的接地端与地连接,三端稳压器件的输出端作为第三路输出电压的输出端,其电压为一固定值,通过调整第一分压电阻和第二分压电阻的比值调整第二路输出电压的电压值。

网友E:
把电流I输出时的值调大一些即可

网友F:
当然可以了,稳压是固定5V,但是如果设备上有电机之类的大电流设备,然后供电设备的功率不够时会拉低电压,其他一般的设备没啥问题

网友G:
还是看输入和输出的功率吧

网友H:
只要稳压电路的带载能力够大就可以

网友I:
要看你的稳压电路输出电流是否足够,以及是否满足3路负载各自对电压稳定度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