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单片机驱动max7219时点阵有残影闪烁

楼主(2019-10-12):
877a驱动max7219驱动4块8*8级联成4*32,显示时在第三块总是有残影,另外3块确没有,请问是代码问题吗?谢谢了!
51hei图片_20191012204718 (2)_LI.jpg 51hei图片_20191012204731 (2)_LI.jpg 51hei图片_20191012204745 (2).jpg

#include <pic.h>
__CONFIG(HS&WDTDIS&LVPDIS);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_XTAL_FREQ 4000000UL

//定义Max7219端口
#define DIN RB0
#define CS  RB1
#define CLK RB2

const INT8U disp1[10][8]={

{0x3C,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3C},//0

{0x18,0x2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1

{0x3c,0x42,0x42,0x02,0x1c,0x20,0x40,0x7E},//2

{0x3c,0x42,0x42,0x0c,0x2,0x42,0x42,0x3c},//3

{0x28,0x28,0x48,0x48,0x7e,0x8,0x8,0x8},//4

{0x3e,0x40,0x40,0x7c,0x2,0x2,0x42,0x3c},//5

{0x3e,0x42,0x40,0x7C,0x42,0x42,0x42,0x3c},//6

{0x7E,0x02,0x4,0x8,0x8,0x8,0x8,0x8},//7

{0x3c,0x42,0x42,0x3c,0x42,0x42,0x42,0x3c},//8

{0x3c,0x42,0x42,0x42,0x3e,0x2,0x42,0x3c}//9
};

//-----------------------------------------------------------------------------
//向MAX7219写入字节
//-----------------------------------------------------------------------------
void Write_Max7219_byte(INT8U DATA)

{
        INT8U i;
        CS=0;                                //CS=0有效,CS=1锁存
        for(i=8;i>=1;i--)
    {
            CLK=0;
            if(DATA & 0x80) DIN=1; else DIN=0;
                //DIN=(DATA&0x80);  //&10000000, 编译器对位操作的理解:非0即为1
                DATA=DATA<<1;
                CLK=1;                    //上升沿把数据送出去
        }
}

//------------------------------------------------------------------
//向M第一片MAX7219写入数据
//------------------------------------------------------------------
void Write_Max7219_1(INT8U add1,INT8U dat1)
{
     CS=0;
         Write_Max7219_byte(add1);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at1);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CS=1;
}

//---------------------------------------------------------------------
//第二片MAX7219的写入数据
//---------------------------------------------------------------------
void Write_Max7219_2(INT8U add2,INT8U dat2)
{
        CS=0;
        Write_Max7219_byte(add2);
        Write_Max7219_byte(dat2);
        CLK=1;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1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CS=1;
}

//---------------------------------------------------------------------
//第三片MAX7219的写入数据
//---------------------------------------------------------------------
void Write_Max7219_3(INT8U add3,INT8U dat3)
{
        CS=0;
        Write_Max7219_byte(add3);
        Write_Max7219_byte(dat3);
        CLK=1;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1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2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CS=1;
}

//---------------------------------------------------------------------
//第四片MAX7219的写入数据
//---------------------------------------------------------------------
void Write_Max7219_4(INT8U add4,INT8U dat4)
{
        CS=0;
        Write_Max7219_byte(add4);
        Write_Max7219_byte(dat4);
        CLK=1;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1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2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3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CS=1;
}
//---------------------------------------------------------------------
//初始化芯片
//---------------------------------------------------------------------
void Init_MAX7219(void)
{
         Write_Max7219_1(0x09, 0x00);       //译码方式:不译码
         Write_Max7219_1(0x0a, 0x00);       //亮度最小
         Write_Max7219_1(0x0b, 0x07);       //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_1(0x0c, 0x01);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_1(0x0f, 0x00);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Write_Max7219_2(0x09, 0x00);       //译码方式:不译码
         Write_Max7219_2(0x0a, 0x00);       //亮度最小
         Write_Max7219_2(0x0b, 0x07);       //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_2(0x0c, 0x01);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_2(0x0f, 0x00);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Write_Max7219_3(0x09, 0x00);       //译码方式:不译码
         Write_Max7219_3(0x0a, 0x00);       //亮度最小
         Write_Max7219_3(0x0b, 0x07);       //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_3(0x0c, 0x01);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_3(0x0f, 0x00);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Write_Max7219_4(0x09, 0x00);       //译码方式:不译码
         Write_Max7219_4(0x0a, 0x00);       //亮度最小
         Write_Max7219_4(0x0b, 0x07);       //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_4(0x0c, 0x01);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_4(0x0f, 0x00);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INT8U i,j=0,k=0;;
         TRISB=0;
         PORTB=0x00;

        __delay_ms(50);
         Init_MAX7219();

         while(1)
         {
                   for(i=1;i<9;i++)
                   {
                        Write_Max7219_1(i,disp1[j%10][i-1]);
                        Write_Max7219_2(i,disp1[j/10%10][i-1]);
                        Write_Max7219_3(i,disp1[j/100%10][i-1]);
                        Write_Max7219_4(i,disp1[k][i-1]);
                }
                j+=1;
                if(j>254)
                {
                        j=0;k+=1;
                        if(k>9) k=0;
                }
                   __delay_ms(300);
         }

}

网友A(2022-03-06):
多级串联的时候,写入数据的过程中,不用的位要写NO-OP代码,这样就不会重影了。

网友A:
//-----------------------------------------------------------------------------
//向MAX7219写入字节
//-----------------------------------------------------------------------------
void Write_Max7219_byte(INT8U DATA)

{
        INT8U i;
        CS=0;                                //CS=0有效,CS=1锁存
        for(i=8;i>=1;i--)
                {
                        CLK=0;
                        if(DATA & 0x80) DIN=1; else DIN=0;
                        DATA=DATA<<1;
                        CLK=1;                //上升沿把数据送出去
                }
}
//------------------------------------------------------------------
//向M第一片MAX7219写入数据
//------------------------------------------------------------------
void Write_Max7219_1(INT8U add1,INT8U dat1)
{
        //CS=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8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7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6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5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4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3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2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add1);        //片1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at1);        //片1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CS=1;
}
//---------------------------------------------------------------------
//第二片MAX7219的写入数据
//---------------------------------------------------------------------
void Write_Max7219_2(INT8U add2,INT8U dat2)
{
        //CS=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8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7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6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5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4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3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add2);        //片2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at2);        //片2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1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CS=1;
}
//---------------------------------------------------------------------
//第三片MAX7219的写入数据
//---------------------------------------------------------------------
void Write_Max7219_3(INT8U add3,INT8U dat3)
{
        //CS=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8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7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6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5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4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add3);        //片3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at3);        //片3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2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1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CS=1;
}
//---------------------------------------------------------------------
//第四片MAX7219的写入数据
//---------------------------------------------------------------------
void Write_Max7219_4(INT8U add4,INT8U dat4)
{
        //CS=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8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7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6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5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add4);        //片4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at4);        //片4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3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2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1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CS=1;
}
//---------------------------------------------------------------------
//第五片MAX7219的写入数据
//---------------------------------------------------------------------
void Write_Max7219_5(INT8U add5,INT8U dat5)
{
        //CS=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8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7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6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add5);        //片5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at5);        //片5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4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3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2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1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CS=1;
}
//---------------------------------------------------------------------
//第六片MAX7219的写入数据
//---------------------------------------------------------------------
void Write_Max7219_6(INT8U add6,INT8U dat6)
{
        //CS=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8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7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add6);        //片6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at6);        //片6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5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4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3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2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1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CS=1;
}
//---------------------------------------------------------------------
//第七片MAX7219的写入数据
//---------------------------------------------------------------------
void Write_Max7219_7(INT8U add7,INT8U dat7)
{
        //CS=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8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add7);        //片7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at7);        //片7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6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5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4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3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2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1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CS=1;
}
//---------------------------------------------------------------------
//第八片MAX7219的写入数据
//---------------------------------------------------------------------
void Write_Max7219_8(INT8U add8,INT8U dat8)
{
        //CS=0;
        Write_Max7219_byte(add8);        //片8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at8);        //片8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7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6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5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4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3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2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1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CS=1;
}
//---------------------------------------------------------------------
//初始化芯片
//---------------------------------------------------------------------
void Init_MAX7219(void)
{
        Write_Max7219_1(0x09, 0x00);       //译码方式:不译码
        Write_Max7219_1(0x0a, 0x03);       //设定亮度
        Write_Max7219_1(0x0b, 0x07);       //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_1(0x0c, 0x01);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_1(0x0f, 0x00);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Write_Max7219_2(0x09, 0x00);       //译码方式:不译码
        Write_Max7219_2(0x0a, 0x03);       //设定亮度
        Write_Max7219_2(0x0b, 0x07);       //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_2(0x0c, 0x01);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_2(0x0f, 0x00);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Write_Max7219_3(0x09, 0x00);       //译码方式:不译码
        Write_Max7219_3(0x0a, 0x03);       //设定亮度
        Write_Max7219_3(0x0b, 0x07);       //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_3(0x0c, 0x01);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_3(0x0f, 0x00);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Write_Max7219_4(0x09, 0x00);       //译码方式:不译码
        Write_Max7219_4(0x0a, 0x02);       //设定亮度
        Write_Max7219_4(0x0b, 0x07);       //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_4(0x0c, 0x01);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_4(0x0f, 0x00);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Write_Max7219_5(0x09, 0x00);       //译码方式:不译码
        Write_Max7219_5(0x0a, 0x03);       //设定亮度
        Write_Max7219_5(0x0b, 0x07);       //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_5(0x0c, 0x01);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_5(0x0f, 0x00);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Write_Max7219_6(0x09, 0x00);       //译码方式:不译码
        Write_Max7219_6(0x0a, 0x03);       //设定亮度
        Write_Max7219_6(0x0b, 0x07);       //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_6(0x0c, 0x01);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_6(0x0f, 0x00);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Write_Max7219_7(0x09, 0x00);       //译码方式:不译码
        Write_Max7219_7(0x0a, 0x03);       //设定亮度
        Write_Max7219_7(0x0b, 0x07);       //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_7(0x0c, 0x01);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_7(0x0f, 0x00);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Write_Max7219_8(0x09, 0x00);       //译码方式:不译码
        Write_Max7219_8(0x0a, 0x03);       //设定亮度
        Write_Max7219_8(0x0b, 0x07);       //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_8(0x0c, 0x01);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_8(0x0f, 0x00);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

网友B(2021-08-27):
想知道问题是如何解决的。7 段 LED 显示编程时,必须先将之前的数字完全清除才能显示新的数字,以免出现重影。

网友C:
消隐有软消隐与硬消隐,软消隐就是送灯熄灭的值,硬消隐控制芯片清零引脚的值.

网友C:
基本就是消隐存在问题

网友D:
楼主还上线吗?我也出现了此种情况,麻烦你告知原因,谢谢!

网友E(2021-06-26):
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F(2020-07-12):
我和楼主碰到一样的问题了,弄了好几天都没解决,请问下楼主是您代码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G(2020-02-20):
怎么解决的

网友H(2019-11-26):
代码问题,认真看可以发现残影都是其他出现的字体。

网友I:
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9-10-15):
代码问题,已解决了。

楼主:
发现残影就是第一片的数据,不知是什么原因,看代码是应该没有显示的。

楼主:
请问有人碰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