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知道这个XL1509 12V9V电池供电电路如何分析吗

楼主(2019-10-12):
如图。这是一个可以由12V外供电或9V电池供电电路。OC4是PC817,U4是XL1509-5.0,VBAT是电池输出(9V左右);
我个人觉得OC4及其外围电路应该是过零检测,由AC_Dect控制;
现有几个问题:1.D5 Q6的作用是什么?
                      2.当只有电池供电如何分析?
                      3.为什么要K_Flush和Pwr_En两路控制同一个三极管基极?

网友A:
D5应该是与D10构成与门电路,采集各方向的电压信号控制Q6进行电路过压保护

网友A:
电池与CN18提供的12V直流电源是同时供电的,当CN18无电压时,电池经D12  Q6进行供电

网友B:
Q6是不是画错极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