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如何把设计好的单片机系统实物化。

楼主(2019-10-12):
各位前辈,想要把设计好的单片机系统变成实物。要怎么做。比如
安装器件的那个网片叫什么,
怎么把各个针脚位连起来(是用铜线锡焊,还是用锡一路连过去,还是其他办法。所用的东西够名称是什么)

学了点最小系统,流水灯的知识,就是不知道怎么变成实物。
谢谢指点。

网友A:
安装器件的板叫万能PCB板呀,电路可以用飞线连接,用锡连接不划算,且速度慢,如果自己学会了电路CAD,可以画图自己腐蚀做板

网友B:
你所说的网片叫万能板,俗称洞洞板,孔间距2.54mm,适合绝大多数直插式元件的脚距尺寸。元件固定好后按线路连接关系焊接,无法利用板上连线就需要用跨接线焊接。

网友C:
那个板叫洞洞板,只能插直插的元器件,就是有长长的针脚的那种,连接直接用导线连就行。

网友D:
sprint-layout 简单易用,一般的diy完全足够

网友E:
学习了。自己焊的时候锡焊总是焊不准。555~~~

网友F:
看你怎么弄

网友F:
简单的一种方法 就是焊接复杂,那个宝买洞洞板 将元器件焊接在板子上 根据你的电路图来接引脚,用细铁线链接各个引脚,不可拖焊,根据洞洞板上的洞来焊接,导线要直走不要交叉,可跳线,防止接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