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一个奇怪的问题,是我做错了吗?

楼主(2019-10-12):
我想用掉电模式,就把PCON=0X02;放在程序里,结果一下载单片机就不动了,想重新下载,结果检测不到单片机,我以为哪里坏了换了一个单片机,第二个单片机出现了一样的问题,不死心又换了一个stc15w404as,还是一样的结果,现在单片不能运行,又不能重新下载程序,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是我忘了开中断了,汗

网友A:
CPU处于休眠状态,需要唤醒

网友B:
stc89c52的P1.0和P1.1接地、stc15w404as的P3.2和P3.3接地,冷启动下载试试。

网友C:
PD=1 单片机进入掉电(Power Down)模式 ,可由外部中断或硬件复位模式唤醒,进入掉电模式后,外部晶振停振,CPU、定时器、串行口全部停止工作,只有外部中断工作。在该模式下,只有硬件复位和上电能够唤醒单片机。

网友D:
你那个最小系统里面电源部分有电解电容吧,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以后,耗电只有1uA,短时间内放不完电就一直在掉电模式,除非彻底放光电或者外部中断唤醒(前提是你得程序里面设置了)。你用镊子把单片机正负供电端短路试试。

网友E:
学习了,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我还没有学到

网友F:
学习了,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

网友G:
一直在复位吧,那个啥接地了,一直在复位中吧,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