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NRF24L01的互点灯问题

楼主(2019-10-13):
NRF24L01的互点灯的示例程序   基本没动过 ,编译没问题,使用时交换收发地址下载到2个一样的板子上面相互不能点亮,希望师傅们帮我看下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这是某位大神编的适合初学者进行调试。
/***************************************************************************************/
/*          NRF24L01 的管脚定义,以及在本程序中的应用,VCC接3.3V电源,可以通过5V用电压转换芯片
/*得到,NC 管脚可以接可以不接,暂时没用途。本程序应用于51或者52单片机,是两个模块进行通讯
/*成功的简单指示,现象是:模块1的 KEY1 对应模块1的LED1 和模块2的LED3 ,模块1的 KEY2 对应模
/*块1的LED2 和模块2的LED4,发过来也对应。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
/************************************NRF24L01端口定义***********************************/

sbit         MISO=P2^0;         //数字输出(从 SPI 数据输出脚)
sbit         MOSI=P2^2;         //数字输入(从 SPI 数据输入脚)
sbit        SCK        =P3^6;         //数字输入(SPI 时钟)
sbit        CE        =P1^0;         //数字输入(RX 或 TX 模式选择)
sbit        CSN =P3^7;         //数字输入(SPI片选信号)
sbit        IRQ        =P3^3;         //数字输入(可屏蔽中断)
/************************************按键***********************************************/
sbit        KEY1=P3^0;   //按键S1
sbit        KEY2=P3^1;   //按键S2
/************************************数码管位选******************************************/
sbit        led1 =P2^3;        //LED0
sbit        led2 =P2^4;        //LED1
sbit    led3 =P2^5;  //LED2
sbit    led4 =P2^6;        //LED3
sbit    led5 =P2^7;        //LED4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发送地址宽度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接收地址宽度
#define TX_PLOAD_WIDTH  20          // 20 uints TX payload  有效载荷 装载货物
#define RX_PLOAD_WIDTH  20          // 20 uints TX payload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01,0x01,0x01,0x01,0x01};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01,0x01,0x01,0x02,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1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2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3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4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5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大延时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小延时
void init_NRF24L01(void);          //NRF24L01 初始化
uint SPI_RW(uint dat);                  //根据SPI协议,写一字节数据到nRF24L01,同时从nRF24L01读出一字节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从reg寄存器读一字节
void SetRX_Mode(void);                  //数据接收配置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写数据value到reg寄存器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从reg寄存器读出bytes个字节,通常用来读取接收通道数据或接收/发送地址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把pBuf缓存中的数据写入到nRF24L01,通常用来写入发射通道数据或接收/发送地址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数据读取后放入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发送 tx_buf中数据

/*****************************************长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
uint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RX_DR 为 sta 的第六位
sbit        TX_DS        =sta^5;         //TX_DS 为 sta 的第五位
sbit        MAX_RT        =sta^4;         //MAX_RT 为 sta 的第四位
/******************************************************************************************/
/*延时函数
/******************************************************************************************/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延时,us 级
{
        for(;n>0;n--)
                _nop_();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CE=0;    // 芯片使能
        CSN=1;   // 禁止 SPI
        SCK=0;   // SPI时钟置低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根据SPI协议,写一字节数据到nRF24L01,同时从nRF24L01 读出一字节
/****************************************************************************************************/
uint SPI_RW(uint dat)
{
        uint i;
           for(i=0;i<8;i++) // 循环8次
           {
                MOSI = (dat & 0x80);  // dat的最高位输出到MOSI   MSB to MOSI
                dat = (dat << 1);     // 从右向左进一位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拉高SCK,nRF24L01从MOSI读入1位数据,同时从MISO输出1位数据  Set SCK high..
                dat |= MISO;          //读MISO到 dat 最低位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SCK置低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dat);                    //返回读出的一字节           return read dat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从reg寄存器读一字节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选择寄存器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然后从该寄存器读数据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返回寄存器数据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描述:写数据value到reg寄存器
/****************************************************************************************************/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然后写数据到该寄存器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描述: 从reg寄存器读出bytes个字节,通常用来读取接收通道数据或接收/发送地址
/****************************************************************************************************/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i;

        CSN = 0;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i=0;i<uchars;i++)
                pBuf[i] = SPI_RW(0); //逐个字节从nRF24L01读出

        CSN = 1;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返回状态寄存器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描述:把pBuf缓存中的数据写入到nRF24L01,通常用来写入发射通道数据或接收/发送地址
/*********************************************************************************************************/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i;

        CSN = 0;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inerDelay_us(10);
        for(i=0; i<uchars; i++)
                SPI_RW(*pBuf++);        //逐个字节写入nRF24L01
        CSN = 1;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返回状态寄存器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SetRX_Mode(void)
{
        CE=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接收模式
        CE = 1;    // 拉高CE启动接收设备
        inerDelay_us(130);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入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写寄存器接收数据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inerDelay_us(1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f =0;
        unsigned char TxBuf[20]={0}; // 要发送的数组
        unsigned char RxBuf[20]={0}; // 接收的数据 数组
        P0=0xff;
        init_NRF24L01() ;        //模块初始化
        led1=1;led2=1;led3 =1;led4 =1;        //led 灯关闭

        Delay(1000);

        while(1)
        {
            if(KEY1 ==0 ) //按键 1 按下
                  {
                    TxBuf[1] = 1 ;        //赋值
                    tf = 1 ;
                        led1=0;                        //本地led 灯闪烁
                        Delay(20000);
                        led1=1;
                        Delay(20000);
            }
           if(KEY2 ==0 )  //按键 2 按下
           {
                        TxBuf[2] =1 ;         //赋值
                        tf = 1 ;
                        led2=0;                         //本地led 灯闪烁
                        Delay(20000);
                        led2=1;
                        Delay(20000);
           }
           if (tf==1)        //有键按下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发送数据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TxBuf[1] = 0x00;        //清零
                        TxBuf[2] = 0x00;
                        tf=0;
                        led5=0;
                        Delay(20000);
                        led5=1;
           }

                SetRX_Mode();          //设置成接受模式
                RxBuf[1] = 0x00;  //接收的数组相应位清零
                RxBuf[2] = 0x00;
//            Delay(1000);
                nRF24L01_RxPacket(RxBuf);  //接收数据

                   if(RxBuf[1]|RxBuf[2])
                {
                        if(        RxBuf[1]==1)
                        {
//                        led3=RxBuf[0];
                           led3=0;
                        }
                        if(        RxBuf[2]==1)
                        {
//                                led4=RxBuf[4];
                                led4=0;
                        }
                        Delay(30000);                 //old is '1000'
                }

                RxBuf[1] = 0x00;   //清零
                RxBuf[2] = 0x00;
                led3=1;          //关灯
                led4=1;
        }

}

楼主:
本人新手   调了好几天了   希望师傅们指点下

网友A:
这是以前我做多发一收的接收端和发送端初始化程序,你自己琢磨琢磨接收端: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CE=0;
        SPI_RW_Reg(FLUSH_RX,0xff);//清除TX FIFO寄存器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0, TX_ADR_WIDTH);//写接收通道0的接收地址,与发送地址相同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0, RX_ADR_WIDTH); //写接收通道0的接收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1, RX_ADDRESS1, RX_ADR_WIDTH); //写接收通道1的接收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2, RX_ADDRESS2, RX_ADR_WIDTH);//写接收通道2的接收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3, RX_ADDRESS3, RX_ADR_WIDTH);//写接收通道3的接收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4, RX_ADDRESS4, RX_ADR_WIDTH);//写接收通道4的接收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5, RX_ADDRESS5, RX_ADR_WIDTH);//写接收通道5的接收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 接收通道0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32字节长度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1, TX_PLOAD_WIDTH);//32字节长度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2, TX_PLOAD_WIDTH);//32字节长度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3, TX_PLOAD_WIDTH);//32字节长度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4, TX_PLOAD_WIDTH);//32字节长度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5, TX_PLOAD_WIDTH);//32字节长度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3f);       // 使能所有接收通道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3f);   // 使能所有接收通道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  // 自动重发延时等待500us+86us,自动重发10次
}

发送端: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CE=0;    //  射频停止工作
  CSN=1;   // 停止寄存器读写
  SCK=0;   //时种信号停止读写
  IRQ=1;//中断复位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使能所有通道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所有频道接收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  // 自动重发延时等待500us+86us,自动重发10次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2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0,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0,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

网友B:
1、重点检查 NRF24L01 实物管脚和程序定义是否一致
2、硬件接法没有问题,在去找程序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重点检查 NRF24L01 实物管脚和程序定义是否一致
2、硬件接法没有问题,在去找程序的问题吧

管脚是开发板    反复确认过   没问题   就是程序的问题    无线模块也换过   可以看到MISO MOSI的灯在闪可以认为数据读写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