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Y1是什么元件呀,新手,看不懂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9-10-13):
(图片)

网友A:
这个Y1是 有源晶振

网友B:
有源晶振

网友C:
晶振在电路中用“X”、“Y”或者“Z”来表示,这个Y1是 有源晶振.

网友D:
晶振在电路中用“X”、“Y”或者“Z”来表示。通常分成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两个大类,无源晶振需要芯片内部有振荡器,并且晶振的信号电压根据起振电路而定,允许不同的电压,但无源晶振通常信号质量和精度较差,需要精确匹配外围电路(电感、电容、电阻等),如需更换晶振时要同时更换外围的电路。有源晶振不需要芯片的内部振荡器,可以提供高精度的频率基准,信号质量也较无源晶振要好。

1.无源晶振是有2个引脚的无极性元件,需要借助于时钟电路才能产生振荡信号,自身无法振荡起来
2.有源晶振有4只引脚,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其中除了石英晶体外,还有晶体管和阻容元件主要看你应用到的电路,如果有时钟电路,就用无源,否则就用有源。

网友E:
Y1是有源晶振哦

网友F:
有源晶振,给单片机提供时钟的

网友G:
有源晶振,供电就有波形脉冲输出

网友H(2019-12-19):
有源晶振哦,需外接电源进行供电

网友I:
有源晶振,给单片机提供时钟的,需外接电源进行供电。个人建议你可以学习一下常用器件的标识

网友J:
是有源晶振啦,给单片机提供时钟的,需外接电源进行供电。

网友K:
是的,有源晶振

网友L:
晶振在电路中用“X”、“Y”或者“Z”来表示。通常分成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两个大类,无源晶振需要芯片内部有振荡器,并且晶振的信号电压根据起振电路而定,允许不同的电压,但无源晶振通常信号质量和精度较差,需要精确匹配外围电路(电感、电容、电阻等),如需更换晶振时要同时更换外围的电路。有源晶振不需要芯片的内部振荡器,可以提供高精度的频率基准,信号质量也较无源晶振要好

网友M:
你这个是有源晶振